基于web的串口助手(开源)

楼主(2018-04-28):
使用golang和h5构建,纯粹为了好玩。有兴趣的可以玩一下,可以跨平台幺!稍后会放上linux版的可执行文件(源码一样只是执行文件不同)。
github地址

用法:运行exe文件,在浏览器访问127.0.0.1:8080即可。

网友:
64位暂时用不了

楼主:
不会吧,是64位的。

网友A:
楼主能否讲讲h5访问硬件有哪些限制

网友:
可惜了,用不了,还是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讲讲h5访问硬件有哪些限制

这个是golang访问,所以不存在H5限制

限制是有没有golang对应的包

楼主:
golang做服务端,他负责串口的操作;页面只是展示数据用,局域网中a电脑运行服务后,其他电脑都可以访问和控制a电脑的串口

网友:
支持楼主,f**k一下,再点一下小心心。

楼主:
运行的时候,需要conf,static,views和serialTool.exe在同一目录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也在搞golang,也用beego,也用串口,也用web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也在搞golang,也用beego,也用串口,也用websocket。

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也在搞golang,也用beego,也用串口,也用websocket。

与php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性能比PHP好。
再是语言的个人喜好吧
另外,GOLANG 本身支持直接编译成二进制文件。

网友:
十六进制发送好像有问题

楼主:
有时间我看一下,也可以在github上发issues讨论

楼主:
是说发送的问题吗?不能只写6,写06试试

楼主:
接收区显示,数据间没有空格间隔,明天会加上,会同步更新到github和本论坛,如果觉得对你有用,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D:
没有弄过,楼主这个也是需要搭建去服务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弄过,楼主这个也是需要搭建去服务器的吗?

只要安装golang开发包,然后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真会玩儿,这个有意思

网友E:
是否可以支持远程调试?

网友F:
不能用,怎么回事404

网友:
看看,能不能加上定制功能。如收一个包,再发送一个包相应。

网友:
学无止境,谢谢

网友:
网页串口,mark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支持远程调试?

在远程反向代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怎么回事404

能详细点吗,服务运行的截图有吗

网友:
基于web的串口助手

网友G:
好吧,我以为现在h5这么强大了,可以直接访问硬件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以为现在h5这么强大了,可以直接访问硬件了呢...

借助浏览器还是可以的,改天做个chrome串口插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借助浏览器还是可以的,改天做个chrome串口插件

不能吧,哪个浏览器敢支持直接硬件操作??
目测你的方案只是通过运行在电脑中的虚拟服务器进行数据桥接.   并不是真正的h5直接访问电脑串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能吧,哪个浏览器敢支持直接硬件操作??
目测你的方案只是通过运行在电脑中的虚拟服务器进行数据桥接.    ...

chrome 有串口api usb api

网友:
不错,我去github star一下。

网友:
并不是浏览器直接访问硬件吧,应该是.exe软件作为一个代理服务器,负责串口通讯并提服务端口,浏览器作为UI界面

网友:
很高级,想用一下,报错:Access Error: 404 -- Not Found
Cannot locate document: /

网友:
好东西,是不是端口映射外网,就可以远程控制串口了

网友I:
波特率没有57600,需要做什么修改才支持这个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特率没有57600,需要做什么修改才支持这个波特率。

在目录views/index.html的
<text>波特率:</text>
                                                <select id="baudRate" style="width:100px">
                                                        <option value="">1200</option>
                                                        <option value="">2400</option>
                                                        <option value="">4800</option>
                                                        <option value="" selected="selected">9600</option>
                                                        <option value="">115200</option>
                                                </select>

加入                        <option value="">57600</op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吧,哪个浏览器敢支持直接硬件操作??
目测你的方案只是通过运行在电脑中的虚拟服务器进行数据桥接.    ...

我记得真的可以

网友:
感谢。做学习例子也不错

网友:
十分感谢,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
这些新东西搞不懂啊,楼主最好详细解释下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目录views/index.html的
波特率:

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J(2018-05-29):
看你exe 都跟随着把网页,go文件都给了

有什么办法只给exe吗,其他依赖就以库的形式

比如C/C++ release版就不带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exe 都跟随着把网页,go文件都给了

有什么办法只给exe吗,其他依赖就以库的形式

可以打包成一个exe文件的,只是代码很简单懒得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包成一个exe文件的,只是代码很简单懒得弄了

这个 怎么弄

楼主:
可以百度下,我也没有实际操作过,但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2018-07-07):
感谢分享 很有意思

网友:
前端是用什么框架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golang访问,所以不存在H5限制

限制是有没有golang对应的包

c++可以调用的接口,都可以用Go来调用么?

网友:
感谢分享,有意思

网友K(2018-08-09):
引用 网友H:
chrome 有串口api usb api

请教,有什么插件?能分享一下!

网友:
你好,能分享一下教程?
最近在学HTML5+JS,老师说控制PC硬件(串口等)就要用后台(如node.js)才行,搞得我很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有什么插件?能分享一下!

网友K:
g o o g l e网站我打不开,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g o o g l e网站我打不开,能否分享一下!

直接用这个吧
http://nbuilder.celerstar.com/
要不就翻墙

网友:
H5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方便的话支持一下这个项目,在github上点一下小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