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卡上有个电源芯片,顶部焊有电容,有人见过吗

楼主(2018-04-29):
这个是射频卡上的一个芯片,应该是升压的,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没见过顶部焊电容的玩意,有人见过吗

网友:
黑色的是电感

楼主:
这玩意不知道是芯片还是一个小板

网友A:
TI有, 应该算模块

网友:
应电电感吧?

网友B:
像LT的模块

网友:
应该是芯片内部有升压电路,外接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 应该算模块

有见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LT的模块

有见过吗

网友:
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类似的集成电感电容的电源芯片了,
主要是因为芯片的频率很高,电感可以很小,所以就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
跟这种有点像,特瑞仕的一体化DC-DC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了,这个是日本村田的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