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超外差短波接收机的频谱图是怎么测试或仿真出来的?

楼主(2018-04-29):
我用Matlab也没仿真出来,网上找了好几天了也没有头绪,哪怕是提供点关键字、研究方向也行啊,先谢过各路大神了!

网友A:
接收的频谱是要信号源模拟的信号->衰减器->频谱仪。好像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频谱是要信号源模拟的信号->衰减器->频谱仪。好像是这样的吧。

我用Multisim也没能仿真出来。惆怅。。。

网友B:
频谱是调制波,不是正弦调制,是方波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是调制波,不是正弦调制,是方波调制

那要如何才能得出这种频谱图呢?哪怕是用假的电路,能仿真出这个图形也行啊

网友C:
可以的。先学好了信号系统,从频谱来看,我也认为是方波调制。频谱仪上设置了RBW带宽,因此COS频谱不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是调制波,不是正弦调制,是方波调制

表示没听懂。我是不是太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先学好了信号系统,从频谱来看,我也认为是方波调制。频谱仪上设置了RBW带宽,因此COS频谱不是一点 ...

意思是,他这个信号输入不是AM短波通信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如何才能得出这种频谱图呢?哪怕是用假的电路,能仿真出这个图形也行啊 ...

幅度键控,就是用个电子开关控制载波开关

网友:
图片太模糊,感觉你这频谱是有问题的,不是仿真,这是实际测试值

网友D:
正弦波单音AM调制的频谱是中间一个载波和两边各一个边带,所以这个一堆旁瓣的不像是正弦波调制,更像是方波或者锯齿波调制。

网友E:
古大师的图片是对的,所以楼主还是要先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他这个信号输入不是AM短波通信的信号?

是AM調製,ACOSWct(1+B(週期方波/三角波/鋸齒波...)) ,進行傅里叶变换就可以知道它的频普分布。

网友:
LZ好好翻翻书吧,别期望别人帮你解决问题

信号系统,通信原理,里面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单音AM调制的频谱是中间一个载波和两边各一个边带,所以这个一堆旁瓣的不像是正弦波调制,更像是方波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古大师的图片是对的,所以楼主还是要先测一下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