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AD590在测量0度以下时电流变化情况

楼主(2018-04-30):
AD590使用过得经验,求教。。。。。

网友A:
-55°C to +150°C。 因为0度时,ad590的输出电流是273.2uA    所以0度以下时电流变化  是每下降1度  电流下降 1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C to +150°C。 因为0度时,ad590的输出电流是273.2uA    所以0度以下时电流变化  是每下降1度  电流 ...

谢谢。

楼主:
AD590 工作电压为5V时测量值不符合线性值,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