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220v潜水泵能用变频器调速吗?

楼主(2018-04-30):
单相220v潜水泵能用变频器调速吗?有220v输入220v输出的变频器吗?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买个3相水泵,可以

楼主:
关键是目前已有单相220v水泵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是有很多的,用在潜水泵上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是有很多的,用在潜水泵上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那个启动电容不同频率下不一样,估计做个继电器电容柜少不了的。

网友:
如果不拆电容,随便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但是效果比较差,如果拆电容,你要买专门用单相电机用的,推荐你看下三晶电气的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启动电容不同频率下不一样,估计做个继电器电容柜少不了的。

没有启动电容,直接是模拟90度相位输出,道闸行业里面的变频器很多支持接单相电机,去掉电容后,变成2相接法

楼主:
求推荐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启动电容,直接是模拟90度相位输出,道闸行业里面的变频器很多支持接单相电机,去掉电容后,变成2相 ...

我ca,忘了这着了。电机启动线圈参数跟主线圈参数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ca,忘了这着了。电机启动线圈参数跟主线圈参数一样么?

细节不清楚,因为道闸行业的电机正转反转的次数刚好一样,2个线圈的参数一样。

网友D:
跟楼主说下,拆电容,通用变频器是不能用的,我就是搞这个的,推荐看下三晶的变频器吧,我不是三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说下,拆电容,通用变频器是不能用的,我就是搞这个的,推荐看下三晶的变频器吧,我不是三晶的 ...

FFU里边风机配的单相电机,通常是高 中 低档 三档调速,就是抽头单相电机,这种电机功率80W至120W之间,如果接个变频器,会不会对家里其它电器产生干扰?

网友:
看我蛋疼人士跟某宝卖家对话,变频器的额外关键字:单进单出

网友:
我讲一下我的经验,仅供参考。单相电机是可以接变频器的。 用合适的电感代替电容接入变频器能正常运行。

网友:
可以吧,有220v的变频器

网友E:
直接使用单进三出的就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各家变频器厂都有迷你系列的220V单相变频器

网友:
单相不应该用调速器来调速嘛?

网友F:
楼主在弄水泵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弄水泵变频器?

没有,家里买了水泵,想控制出水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家里买了水泵,想控制出水流量

搞得怎样了?

楼主:
暂时不用了,没再继续,谢谢关注指导,你如果有好消息通知我。

网友G:
电容是密封在潜水泵里面吗?这样就不好玩了。

网友H:
我会告诉你用移相调功也可以达到调速,但是不是精确调速。单相电机主绕组与副绕组圈数是不一样的,部分特殊的电机参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会告诉你用移相调功也可以达到调速,但是不是精确调速。单相电机主绕组与副绕组圈数是不一样的,部分特殊 ...

移项调功是控制可控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是密封在潜水泵里面吗?这样就不好玩了。

是的,内置启动电容的单相深井泵

网友(2018-06-06):
引用 网友E:
直接使用单进三出的就可以

兄弟,这个单进三出的变频器你用下来怎样?我们准备做个降温设备,准备用网上那种大风机来做,默认都是380v的(号称也可以改成220v的,但说没380v好),工作现场只有220v供电,需要调节风量大小,找到一家你说的这种单进三出的变频器,卖家说接这种变频器的电机的接法得是三角形接线才行,问卖风机的说他们不是这样的接法,你的单进三出变频器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讲究?

网友:
U V两相串电抗器再接电机试试。我都是接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没有启动电容,直接是模拟90度相位输出,道闸行业里面的变频器很多支持接单相电机,去掉电容后,变成2相 ...

去掉电容后,两相接法如何接呢?普通变频器是三相输出的。难道一相输出接工作绕组,一相输出接启动绕组,第三个输出接两个绕组的公共端?变频器还是原来的输出方法,将50Hz对应电压调低到220伏,然后启动输出。此时两个绕组相位相差120度,对付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去掉电容后,两相接法如何接呢?普通变频器是三相输出的。难道一相输出接工作绕组,一相输出接启动绕组, ...

电容的作用的移相90度。
专用变频器输出移好的相位,不需要电容了,直接到W。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作用的移相90度。
专用变频器输出移好的相位,不需要电容了,直接到W。 ...

那需要修改软件了。如果通用变频的话,角度差一些,但我估计也没问题,因为单相两绕组正常运行时也不是90度含有负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