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建机房都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8-04-30):
朋友的单位目前有需要需要自建一个机房, 用来放置一个管理类App的服务器, App算是内部使用的, 最终用户不超过2W人, 用户并发数量也比较小, 估计也就几百的并发量。
我的意见是托管到电信机房, 称领导指明要建机房, 说估计得四台服务器分别用做业务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熟悉, 故来万能的坛请教一下:
像如上这个规模和并发量的用户, 多少钱的服务多少台够用, 除了服务器和机柜外, 我想到的还有UPS, 硬件防火墙, 交换机, 机柜, 除此之外还需要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这些东西我是否可以找服务器代理商解决?如果代理商解决的话目前那一家的服务器比较好一点(性价比,服务什么的)。
另外公司有做安卓开发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他们的软件开发是需要外包的, 目前打算找软件开发公司呢。

网友:
还需要带自启动功能的精密空调,不然夏天的时候机房温度太高了。

网友A:
机房基础装修:彩钢板,吊顶,照明,静电地板,承重,门,窗,机柜,桥架
动环:电力(电表入户),配电柜(最好带ATS),UPS,发电机,空调,消防,门禁,各种监控及传感器
其他:出口多线的话可以搞个ODF,服务器需要双路电源,即两个变压器供电,两路UPS供电,空调需要主备,网络上除了专线入户的光猫之后,需要链路负载均衡、防火墙、waf、审计设备,作为过等保的合规配置
以上内容按需

网友:
首先需要钱。
得有地方建机房,至少2路电网供电,或者自备柴油发电机组,自备发电机,一般就得是自己的楼了,合租不会让放发电机组。
要有网络接入,网络的容量和在线率就看怎么和接入商谈了。
消防,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不光得有,还得能过验收。
网管,24小时值班,随时关服务器,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
所以算下来,如果不是价值非常高的保密数据,自建机房成本太高,不值。
至于买服务器的钱,那就是零头了。

网友:
都是想不开,自己搞成本应该比托管要贵多了

网友:
才四台服务器,不用那么麻烦。服务'器配好点。配个长延时的Ups,8h后备,配个断电报警到手机。每半年给UPS放下电。电源这样足够了。还怕就加个发电机。双路光纤

网友:
需要钱,有钱什么都好办

网友:
才4台服务器,一个机架都放不满,大家就不要以IDC标准来吓楼主了,就一个小房间加一台长效UPS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房基础装修:彩钢板,吊顶,照明,静电地板,承重,门,窗,机柜,桥架
动环:电力(电表入户),配电柜 ...

估计领导会让大风扇吹

网友:
才2万人,一架服务器就行了吧呵呵

网友:
买个微模块机柜吧。
自带空调,UPS,配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当时的意见是使用云服务器或者直接托管到电信机房, 但据说是领导非要自己搞个机房,那就想办法搞像样一点好交差

网友:
先说预算吧,否则按标配来做,肯定批不下钱。

网友:
之前有用户的机房,基本条件就是焊了个铁架子当机柜,弄了几台豪华服务器,带上50一套的键盘鼠标,淘宝上买了个铅酸电池的UPS,然后配了个家用空调设定在16度,门上装了把锁,弄了几个二氧化碳和干粉灭火器,就ok了。反正也基本不停电,就一直这么用着。
按要求买的东西很多,条件很多,双路电源,切换器,两套UPS,带电池和备用发电机,保证任何一套失效其他都能顶住,服务器配双电源,机柜搞能测量和远程控制的PDU,配置两套精密空调,夏天除水冬天加湿,最好是下面出风上面进风,顺道搞搞机房周围的新风系统,线缆进出搞配线架,交换机,路由器或防火墙,网闸,服务器之类的这些玩意弄一套,最好再配上静电地板,门口搞上门禁和监控,弄些KVM远程能管理,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建议还是算了  托管吧

网友: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外行领导内行太严重,技术人员得到的授权太小。不稍微得到缓解(不必彻底消灭),工程没法做下去。

网友:
上边都说得差不多了,问题是网络能支持就OK了,不过也是钱问题。有钱什么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