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了,发一个source insight 4.093的和谐文件。

楼主(2018-04-30):
目前,093版是最新版的。

网友A:
这么厉害,最新版本的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厉害,最新版本的和谐

搬运工而已。

网友:
感谢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这效率真够快的了

网友:
竟然可以单文件运行 @win10 x64。

网友:
谢谢,分享,但是目前还是用source insight 3.5版本

网友:
4.093增加或修复了哪些功能?

网友:
请问中文乱码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使用si 4086版本的搜索功能,那个搜索图标总是出现在上一行的位置,si 3.5没这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bug.

网友:
这个比以前爆破强多了!

网友:
收藏,不知道宏文件是否通用了

网友:
一直在用3.5版本,终于可以换新版本试试了。谢谢

网友:
原来的中文注脚都是乱码,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想知道这个新版本做了哪些改进或优化。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Source Insight 4 - Latest Version
Version 4.0.0093 - March 20, 2018

This requires a valid version 4.x license, OR you can run this in Trial mode for up to 30 days.

Download
View Changes
Fix: Crash when parsing some Perl files with long lines. This could happen during Synchronize Files, or when idle as the project is parsed in the background.

Fix: Auto complete finding wrong structure members in some cases when token macros are used.

Fix: Python: error parsing some import statements could cause the rest of the file to not parse.

Fix: Python: comment-only lines that start with '#' were incorrectly affecting the current indent/nesting level.

Fix: Auto-complete sometimes failed to work when member fields were defined with a token macro expansion.

Fix: Project Folder Browser panel, and in Project > 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 was unable to navigate down into a single folder whose name was longer than 64 characters.

Fix: C++: Failed to find the return type of a function if the return type used a "smart" pointer template type, such as shared_ptr.

Fix: C++: Global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 :: was not always interpreted correctly.

Fix: C++: Failed to deduce the type of an array element in a template that implemented operator[].

Fix: Editing project-specific-conditions, and project-specific imports was allowed for read-only projects.

Fix: Project-specific configuration parts were not loading when you opened a different project.

Fix: View > Vertical Scroll Bar did not always show the scroll bar, if the vertical scroll bar was disabled in Options > Preferences > Window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enhanced" scroll bar was used or not.

Fix: Memory management problem when opening very large projects with over 50 million index entries.

Change: You can now set the Default font for the current file in the Style Properties. When you select the "Default" style, and pick a font, it sets the screen font of the current file, which is part of the File Type Options. It is equivalent to selecting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and setting the Screen Font.

Change: Options > Preferences > Searching: "Automatically load selection into find pattern" has change its meaning slightly. If the option is disabled, the text at the insertion point or the selected text is never loaded into the search pattern. It used to load it if 1 or more characters were selected.

网友:
一直用3.5,不知道4以上,能不能直接打开3.5的工程文件

网友:
还是用的3.5,试试看,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工具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有可用的是quicker.em吗

网友:
谢谢!用的是0086版本。

网友:
感谢,感谢,和谐一切

网友:
看代码只用UE

网友B:
注释的中文存在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的中文存在乱码。

这个跟版本没什么关系,编码设为utf-8即可。

网友:
4.0的工程怎么快速打开?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去年的一个有问题用不了。现在还是3.5的版本

网友:
这个不错,要mark,source insight 简直是神器

网友(2018-09-06):
怎么不能下载了

网友:
覆盖了exe和lic文件还是提示输入注册码.
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