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才电话手表z3折腾记

楼主(2018-05-01):
家里今天装了电信宽带,最坑爹的是要签两年合约,还说什么免费赠送700块钱,坑的是 这700块钱只有拿来抵扣买营业厅的手机才行,那我就先看手机吧,去到营业厅手机柜台才知道,只能是F7的手机(论坛搜索F7,有科普).那我就不买了,
后来柜台MM说如果不想要F7手机还可以买小天才电话手表,网上卖1200多,我上网查下,确实也要1200多,想想我家暂时用不到,我就拿来送人吧,就这样又多宰500大洋.手表开机时显示android系统查看信息是7.1版本,说不定可以折腾下.
下面把折腾步骤整理一下,由于厂家没有公开任何资料,走了好多弯路
1.开启adb
  找到绑定号,点击7次二维码,再长按下面的“绑定号”三个字;
  自检测试-测试2-外设测试-选adb(要求重启)

2.制作USB数据线
  开始看到随机送的充电线只有两个触点,电源和地,没有D+和D-,但是手表有4个触点,我开始以为中间两个触点是串口的TX和RX
随机带的USB充电线 只有两个触点,下面单独一个点的是VCC

  用万用表量手表触点中间两个脚没有电压,正常串口TXD默认是高电平居多,所以极有可能就是D+和D-,自制简易工具测试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判断线序 下图从左到右分别是   VCC  D-  D+ GND

一手把排针按住触点 一手把usb插入电脑   ,果然电脑能找到设备,,说明以上推测完全正确,心中大喜

工具的升级版本虽然样子丑了点但是不用手按了

3.用android adb 命令测试
  在windows下要使用adb命令首先安装usb驱动,由于这个是厂家没有公开的功能,全靠自己折腾,很难找到能用驱动,我这里干脆不在windows下折腾了,刚好有个macbook 在吃灰拿来继续折腾,
  插入usb  用adb devices 发现能找到设备,没有mac的可以用linux系统 物理或虚拟机都行,效果一样.
  下图如果出现 xxxxxx device  说明连接正常

4.写测试程序
   打开开发工具  当然是鼎鼎大名的android studio了,创建手表应用

这里选 Blank Wear Activity

简单做这个界面

简单写个测试代码功能是点下按钮 就弹出一个提示框,虽然是手表的应用,但是很多API都是和手机通用只是很多功能被阉割了,如果熟悉android手机程序开发,那开发手表应用很快上手.

开启调试

选择设备

程序的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
这都行,厉害了

网友:
手表都可以二次开发,强!

网友:
强,我看懂了,这年头,电工得向上发展。

网友:
手表的第二春,强悍

网友:
前排占位

网友:
厉害了,我的表。

网友:
这个腻害!!!

网友:
厉害了,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感觉很强大啊  佩服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啊!

网友:
这个的顶哈

网友A:
lz厉害啊,不知Y03的是否也是安卓的

网友:
   这个真不错,可以做好多的运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表!

网友:
大写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厉害啊,不知Y03的是否也是安卓的

应该不行。

Z3使用的是高通安卓处理器。

Y3应该不是。

网友:
还是电工喜欢折腾!

网友:
楼主你是有多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会折腾

网友B:
这都行,楼主历害,不知道了360的手表可以这样搞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行,楼主历害,不知道了360的手表可以这样搞不

360这种垃圾只配扔到垃圾桶,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网友:
这个手表要是有蓝牙,可玩性更高. 可以和单片机通信了.

网友:
帅气的工具~~

网友:
高科技啊,电话手表,都可以这样玩吗

网友:
太强了,还能这么玩

网友C:
写了新程序,会影响原来的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了新程序,会影响原来的不?

肯定原来的已经冲掉。

网友:
楼主真会折腾

网友D:
我比较敢兴趣,楼主可以将手表系统恢复原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原来的已经冲掉。

不会,跟安卓手机装新的app一样

网友:
有知识真好!

网友:
坛子里的能人太多,涉及各行各业

网友:
那是不是小天才的平板电脑也可以重新安装android系统,当平板用啊

网友:
手表就那点儿电,还要用安卓跑虚拟机,想想都蛋疼。
前段时间换了个360电信版电话手表,开了上课禁用,开始几天都坚持不到下课,这几天好点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牛逼的楼主,我很佩服

网友E:
楼主介绍下这手表是哪些方面优秀,价格可以卖到1200+? 题外话最近好像有个班班通在学校"绑定"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介绍下这手表是哪些方面优秀,价格可以卖到1200+? 题外话最近好像有个班班通在学校"绑定"推广。 ...

Y03绝对值1000元。

如果Y03值1000元,国内的其它品牌手表,不可能超过100元。

这是我非常负责任的结论。360这种垃圾最多只能值10元。

Y03值1000元,Z3值1300就很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了新程序,会影响原来的不?

只要程序名,包名不和手机自带的一样就可以了,在手表的---更多---菜单下面,看截图

网友:
冲不掉原系统吧,只是安卓上的一个app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程序名,包名不和手机自带的一样就可以了,在手表的---更多---菜单下面,看截图

哈哈,这个有意思。

可以自己写一些小应用给小孩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敢兴趣,楼主可以将手表系统恢复原样吗?

可以的,usb插入电脑后,用adb 命令把原来的程序删除  adb shell pm uninstall 程序包名
如删除我的程序   adb shell pm unistall  com.wl.hello

网友:
膜拜大神!厉害

楼主:
谢谢以上兄弟顶贴,,谢谢站长加精,欢迎探讨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震惊了。。非常厉害

网友F:
zan!
这手表啥配置,能值1200?

网友:
这个太强了,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叫我学安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zan!
这手表啥配置,能值1200?

看我70楼。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能说你是SB。

是SB,会被我封锁ID的。因为论坛如果充满SB,会严重影响其它正常的坛友讨论。

我的责任是踢走SB。

网友:
这个,nb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我70楼。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能说你是SB。

ft
莫老大,我同意,哪敢不同意,但是你没说具体好在哪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ft
莫老大,我同意,哪敢不同意,但是你没说具体好在哪里啊。。。

我70楼不是已经说了?

评论一个产品,不是只看它的配置,要看它的使用价值。按使用价值,360这种东西只值10元,而小天才Y03真的值1000元。

凭什么我能这么说?我买过几个360,买过上百个小天才Y03, 我没有发言权谁有?

网友:
以前想膜拜时,都只有照镜子,这下好了,看这个帖子也一样

网友G:
哈哈,我也可以玩安卓,就是不想为这个去买个表。

想问下,这个表的主界面是咋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也可以玩安卓,就是不想为这个去买个表。

作为普通的应用程序是无需理睬主界面的,普通的程序只不过是系统一个应用而已.
既然你问到怎么定制主界面,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
所谓主界面也只不过是操作系统起动时所启动的一个应用程序而已,本质上也只不过是一个程序,
如果有这个设备的android源代码那可以直接在源代码中修改
1.修改    framework-res.apk
源码路径  /frameworks/base/core/res/res
2.修改 SystemUI.apk
源码路径  /frameworks/base/packages/SystemUI
//
以上只有源码的情况,
如果没有源码怎么办呢,,比如你买个手机 那如何给这个手机定制界面  也有办法只是没有在源代码中修改灵活(修改前注意备份)
1.获得root权限 一般  adb root(有些设备会获取失败)
2.重新挂载分区 一般  adb remount    (因为默认不可以写,但是我们要把修改的文件重新要写回去)
3.把  framework-res.apk  和   SystemUI.apk  下载到电脑中 解包 再修改   下载一般用  adb pull
4.把修改过的文件重新打包    framework-res.apk  和   SystemUI.apk
5.把修改过的   framework-res.apk  和   SystemUI.apk    上传到手机原来要的目录替换源文件     一般用  adb push
6.重启动看效果

网友:
厉害了,这样可以玩出花来了。

网友H:
刚才我还沉浸在修好闺女玩具电路板的喜悦中,看到LZ的帖子后感觉自己那叫小打小闹啊,哈哈
PS: 玩具的功放芯片烧坏了,没声音了,根据管脚的定义找到了对应的芯片,目前已经购买了,几毛钱的片子,顺丰到付,闺女非常喜欢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我还沉浸在修好闺女玩具电路板的喜悦中,看到LZ的帖子后感觉自己那叫小打小闹啊,哈哈
PS: 玩具的功放 ...

兄弟抬举我了,不是这样,没有人是万能的,我只不过折腾这个发的比较多的时间,所以你觉得厉害,如果你舍得发时间折腾那你也会厉害,不是我谦虚,你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我水平就是个渣渣!!!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种爱钻研精神特别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牛逼大发了

网友:
佩服,佩服,我也打算买一个小天才给孩子上学用。

网友:
烧录探针有点厉害

网友:
程序员电工,买啥都有特殊用途,太牛了

网友:
利害了,不知道运动手表能不能这样搞。

网友:
楼主NB,不是知道其它电话手表后面都有这些接口?

网友:
楼主绝对是高高手!

网友:
我去            这东西还没便宜到买回来二次开发啊

网友:
楼主厉害!手表应用都能开发!

网友:
还挺好玩,是不是可以用来当开发板用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程序可以

网友:
楼主厉害,我等佩服

网友:
把跳一跳移植到手表上面吧 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   我刚刚才把手机折腾挂了

网友:
强,可以替换自己的程序 了

网友(2018-06-20):
果然是折腾,非常符合我的个性。

网友:
手表二次开发,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70楼不是已经说了?

评论一个产品,不是只看它的配置,要看它的使用价值。按使用价值,360这种东西只 ...

android系统,莫大这个待机咋样?我一直以为是低功耗单片机,没想到用上android系统了

网友:
五体投地的服

网友I:
360用了一年,换Y03,相比之下,Y03定位更准,传感器更多,做为儿童安全工具,360仅仅只是一个戴在手上的电话。
Y03就功能多了多了。知道孩子是不是在走路,而不是靠自己看手机APP的轨迹,手表是否戴在手上等等的。
可惜,现在要马上淘汰了。运营商在清理2G资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360用了一年,换Y03,相比之下,Y03定位更准,传感器更多,做为儿童安全工具,360仅仅只是一个戴在手上的电 ...

移动2G至少还可以用5年。

网友:
楼主最后把手机怎么了?

网友:
我查,这也行。。。。厉害了。。。

网友:
厉害了,小天才被楼主玩出了新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