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工焊的,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焊盘周围有白色.

楼主(2018-05-01):
求助,手工焊的,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焊盘周围有白色东东。怎么回事?
是焊完没做处理?

楼主:
刚焊完是没有的。

网友:
你用酒精洗的吧

网友:
洗板水伺候,用酒精洗就会这样子

网友:
松香,洗板水洗

网友:
助焊剂残留

网友:
就是助焊剂残留

网友:
用酒精洗,如果焊锡膏涂多了,不容易洗,我都是先不焊接一些受不了的器件,然后直接把板子泡酒精里边泡,然后再用刷子刷干净,最后喷三防漆。

网友:
这是松香

网友:
这是助焊剂没有洗干净。

网友:
助焊剂里的松香

网友A:
焊锡太差,发灰。白色的是松香。买好点的松香焊锡把,你买到回收假焊锡了。

网友B:
哈哈,偷偷的说,用自来水洗的话没这个问题。只是要放好几天才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偷偷的说,用自来水洗的话没这个问题。只是要放好几天才能干。

烘干可以吗?

网友:
焊锡高或助焊剂里的残留

楼主:
不处理有没有影响?

楼主:
各位,这东西。不处理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这东西。不处理有影响吗?

如果是高精度或阻抗比较大的部分模拟电路,就会有一些影响。
曾经有一个PCBA,上面有一些贴片大电阻,焊好放在库里一段时间后拿出来用,发现电阻两端测得的阻值降低了。印象是1MΩ的电阻。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酒精洗过的。话说洗板水洗完后板子发粘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处理有没有影响?

继续用酒精刷洗,可以洗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酒精洗过的。话说洗板水洗完后板子发粘要怎么办?

继续  洗到不发粘!

网友:
一直受清洗不干净的困扰

网友:
上洗板水

网友:
洗板水不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噢

网友:
助焊剂残留,没洗干净

网友:
酒精洗的吧? 用洗板水就好点。

网友:
酒精擦过焊点也会有

网友:
酒精洗的就是这样的,还是上洗板水吧。上面说洗板说会发粘,主要问题是松香融入了洗板水,洗板水挥发了,松香还是留在pcb上,每次要用干净的洗板水就不会发粘了。

网友:
用好点的助焊剂一般不用清洗吧?

楼主(2019-02-14):
引用 网友A:
焊锡太差,发灰。白色的是松香。买好点的松香焊锡把,你买到回收假焊锡了。 ...

请问,好点的焊锡有推荐吗?谢谢

网友:
焊锡质量一般
用洗板水清洗吧!

网友:
助焊剂洗得不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