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压器发热停止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8-05-01):
前端时间设计了一个15V输入,600V/5mA输出的电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旦开机超过20分钟,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控制器用的uc3843芯片)。在停止工作之前,能够看到的是15V直流电源的电流值缓慢增加,变压器也很烫。
屡次开机都是20分钟左右就停止工作。
现在想尝试更改一下变压器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拿,应该是把初级电感往大调,对吧?

没有开关电源设计经验,公司也没人指导,只能自己一点一点试验,希望各位大大们给点指导意见,或者给推荐个简单点的学习指南也好 ;-(
感谢感谢 ;-)

网友A:
温控开关如何,装一个上面,到点就断

网友B:
你有没有查看600v的电流有没有变大?万一输出慢慢漏电。。

网友C:
使用 royer 架构最简单,坛子里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如何,装一个上面,到点就断

这位兄台,我是希望电源稳定输出的,变压器变热停止工作是我不想看到的情况。
我现在是想着把变压器参数变一下或许就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royer 架构最简单,坛子里有介绍。

我用的是更简单的 反激式开关电源 形式。这个应该都不是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变压器发热,导致整个电路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查看600v的电流有没有变大?万一输出慢慢漏电。。

输出是恒流源电路,应该不存在输出电流增大的问题。
应该还是变压器发热造成的问题,所以需要改变压器参数,就是不知道应该把电感往大改,还是往小改...

网友D:
应该是变压器电感饱和了

网友:
磁芯加大,线径加粗。或者加风扇散热。自己搞不定变压器就到某宝打样,这样简单一些。

网友E:
变压器磁芯是什么型号  600*0.05 = 3W功率  不是用太小的磁芯  这点功率不至于发热  可以看下正常时 电压 效率是否正常  ,另600V  输出 电路耐压 变压器本身耐压确实应该要注意了,很容易漏电的

网友F:
我怀疑你输入不正常,mos慢慢从开关模式变成直通模式了。

网友G:
没有波形,怎么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变压器电感饱和了

感谢,我觉得很可能是您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如何更改呢?是增加线圈匝数让电感变大一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磁芯是什么型号  600*0.05 = 3W功率  不是用太小的磁芯  这点功率不至于发热  可以看下正常时 电压  ...

磁芯:EPC13,PC40材料
骨架:EPC13对应的贴片骨架,10引脚,引脚间距2.5mm
初级线圈:12匝,在SMD10引脚的1与3之间
次级线圈:240匝,在SMD10引脚的6与10之间
要求:
1 先绕次级绕组
2 次级绕组采用0.1的漆包线,绕240匝
3 次级绕组与引脚间的骨架用宽度不超过1mm的玛拉胶带绝缘;
4 次级绕组每隔两层中间垫一层聚酰亚胺薄膜;
5 次级绕组完成后,进行浸漆绝缘处理;
6 次级绕组与初级绕组之间点两层聚酰亚胺薄膜;
7 初级绕组采用0.2漆包线,绕12匝;
8 3脚与10脚是同相端

以上是我打样时的变压器参数规格,请各位大大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波形,怎么帮到你

需要哪部分波形,我来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你输入不正常,mos慢慢从开关模式变成直通模式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您的猜想么?我来试试。谢谢

楼主: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个别电阻电容参数有微调,供各位大大参考。
实际用的片子是uc3843,so8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波形,怎么帮到你

电路图也传上来了,您看看需要哪部分的波形,我来测 ;-)

网友:
单独做一下变压器的空载试验,得出磁滞回线,看看这条曲线的拐点是不是在额定电压以下,如果是,那么变压器则没有饱和。
变压器饱和的特征是,空载情况下,励磁电流增大,二次侧电压几乎维持不变。带符合情况下,励磁电流增加,二次电流几乎不变。

网友H:
楼主图错误多了,变压器电感量多少?加气隙了吗?R25一般用1K的,6脚输出一般要加个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的

网友G:
mos 1,2,3 分别对地的波形,3843的2脚波形,前5分钟,10分钟,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图错误多了,变压器电感量多少?加气隙了吗?R25一般用1K的,6脚输出一般要加个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的 ...

这个图是照搬一块已经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电路板的,原理方面应该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我自己目前的产品上应该勉强能用。

变压器加气隙了。电感量我确实不确定够不够用,因为变压器是唯一与成熟电路有所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请教的问题也是说电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调节,是增大还是减小有可能会改善这个电路的表现。感谢感谢。我确实对开关电源所知甚少 ;-)

网友I:
应该是你的反射电压取的不对,占空比太大,有可能已经饱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 1,2,3 分别对地的波形,3843的2脚波形,前5分钟,10分钟,15分钟,

专业眼光!!!
我尽快测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你的反射电压取的不对,占空比太大,有可能已经饱合了。

所以,应该把电感增大??您是这个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