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红外激光二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8-05-02):
MCU输入脉冲波,当输入低电平是驱动输出1.8V,当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0.8V。
Tr/Tf需要0.5ns以下
频率在50MHz以上

网友:
lz你要的速度不可能达到的。做tof相机?你用任何驱动都有延时的,相信我。我做3年tof相机了,最近准备把相位检测和跟踪丢进去做相位校正。

网友:
tof相机    这是想要替代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