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ART1 接收数据“0x00”报溢出错误

楼主(2018-05-02):
最近在学习使用STM8AF5288的芯片,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使用UART中断接收数据,当接收的数据是0x00时,芯片检测到溢出错误,当接收的数据不是0x00时,没有溢出错误,数据正常接收。刚开始怀疑是溢出错误报出之后一直进中断的原因,所以使用手册的方法清除溢出标志(先读状态寄存器,再读数据寄存器),但是溢出错误仍然报出;困扰了很久,决定问问吧友,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
看手册,清中断

楼主:
我按照手册上面的方法清除了溢出标志(先读SR,再读DR),如下,我在溢出中断中这样写,用orSR记录SR清除之前的状态,用corSR记录SR清除之后的记录。
orSR = UART1->SR;
temp = UART1->DR;
corSR = UART1->SR;
运行了之后,orSR中有溢出标志,corSR中没有溢出标志,说明我已经清除成功了,但是下一个0x00过来,还是会报溢出。

网友A:
清除所有错误标志

网友:
参考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所有错误标志

问题找到了,我是在一个板子上做的测试:TX定时发送数据,RX中断接收数据,TX脚和RX脚之间短接。询问了一下老司机,他们觉得直接将TX脚和RX脚短接,可能会有问题,建议使用两个板子测试:一个板子负责发,一个板子负责接。经过测试,发送数据"0x00",确实没有溢出错误了。 也多谢您的建议,学习了。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2楼的哥们说的没有错,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问题已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