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的芯片用在工控方面稳定性如何,用过的兄弟给点提示,谢谢啦

楼主(2018-05-02):
近期买了一块橙子派 Orange Pi Win Plus,试用了一下,A64 架构的 Linux 环境还是稳定不错的,但长期使用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看到有买家称连续挂机使用一段时间后,板子彻底挂掉了,可能是没有加散热片造成的损坏。

有兄弟使用它做工控或车载产品的吗?

网友A:
最基本的温度等级能满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温度等级能满足么?

我们工作在 -20 ~ +60 摄氏度范围内,属于室外产品,但环境温度可能会在 -30~+70 摄氏度内,超过工作温度后可以休眠,但不能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工作在 -20 ~ +60 摄氏度范围内,属于室外产品,但环境温度可能会在 -30~+70 摄氏度内,超过工 ...

你得自己加温控,温度比如60度要降频,70度要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自己加温控,温度比如60度要降频,70度要关机

谢谢兄弟提醒,这方面没问题,我只是想了解有没有用它做工控的先驱,在稳定性上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供参考。

网友:
以前A20有看别人拿去做工控的,其它的型号没有见过。
不过有人用全志的IC做汽车中控(就是车载导航那种)。卖的还可以。

网友C:
我用全志A20做的3D打印机啊

网友:
用RK3288或RK3399吧,看到很多用这个做工控的屏,而且芯片的温度能达到你的要求,全志的好像在0度以下是不保证的,具体你看一下芯片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全志A20做的3D打印机啊

你们做的是树脂光固化还是有挤出头的?

网友:
工规的温度是-20~+85°C,芯片厂商担保在此范围不会有问题,若有问题,你可以认为是芯片品质问题,可以找他们算账。但是若不是共规的芯片,超过其允许使用温度范围而出了问题,那么厂商认为那就使用不当,而非芯片品质问题。

网友:
很多商业规格的芯片不是"个别"(甚至大量)都能超过其许可温度范围使用,但假如除了问题,芯片厂商不会对此负责的。毕竟厂商只对他datasheet中标定的参数负责。

网友:
全志或者RK的芯片,一般都是按0--70度的范围设计的,但实际应用确认可以达到-30---+70度,在这个范围内不是所有的功能模块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提供的详细情报,看样子还是要确认厂家提供的规格书,不是工控的 IC 不能很踏实的用在工控上。

网友D:
我见过用全志 A20 做路口上的交通控制机; 户外机柜; 365 天不间断工作的;

网友:
自己做好温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工业环境就用imx系列的,消费级的芯片就不要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用全志 A20 做路口上的交通控制机; 户外机柜; 365 天不间断工作的;

A20 貌似快停产了吧,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大众口碑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环境就用imx系列的,消费级的芯片就不要瞎折腾了。

讨厌 imx 厂家牛逼哄哄的样子,你的芯片是稳定一点,但并非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 232 芯片假货太多,我干脆用三极管搭驱动电路总可以了吧?防护等级和稳定性比 232 芯片牛逼多了。

如果全志的芯片工作可靠性好,专门做个外围支持它在温度范围内工作都成。

网友F:
ATMEL不好吗,正统的,工业级的,简单,就是贵了点。

网友:
如果可工控就爽了,便宜量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全志A20做的3D打印机啊

跑linux还是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MEL不好吗,正统的,工业级的,简单,就是贵了点。

兄弟如果经历过禁运事件就能理解了,关键时刻ATMEL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主频要求不高,240MHz,可以考虑 alpscale的arm9,温度级别-40-+85

而且让你的板子静电轻松过8kV . ...

我主要是需要一个成熟的 Linux 系统支持,不然用 STM32 加 MBED 足够了,外围做好了自己打 15KV都轻松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主频要求不高,240MHz,可以考虑 alpscale的arm9,温度级别-40-+85

而且让你的板子静电轻松过8kV . ...

alpscale系列的也有工业级别的吗?

网友H:
全志后装车上用了很多了,新推出T7芯片,号称国内第一款车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志后装车上用了很多了,新推出T7芯片,号称国内第一款车规芯片。

看来全志还是可以选择的,我准备试试,先拿 A64 当小白鼠。

网友:
现在出来工规的,汽车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