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xx做的温度度时钟表

楼主(2018-05-02):
//******************************************************************************
#include <msp430g2452.h>
#include"LCMXX.H"
#define  CLR_R100        P2OUT &=~(BIT0)     //R100
#define  SET_R100        P2OUT |= (BIT0)
#define  CLR_R100K       P2OUT&=~(BIT1)     //100K
#define  SET_R100K       P2OUT|= (BIT1)
#define  CLR_RT10K       P2OUT&=~(BIT2)     //T10K
#define  SET_RT10K       P2OUT|= (BIT2)
#define  CLR_fmq         P1OUT &=~(BIT1)
#define  SET_fmq         P1OUT |= (BIT1)
unsigned char inou_t,count_s ,count_5s,time_1s,usim_js,usim_ip;  //秒计时秒及1秒
unsigned char time_0_5s,implement,implement_5s;  //0.5秒计时秒及程序执行标志,5秒标志
unsigned int  Rt_Value,Temp_Value;
unsigned char  MODE,AMPM,Temper; //工作模式
unsigned char  date,hour,cent,second,time_key;
unsigned char    play_data[4];   //数据显示用数组(S9-S18,5d-1d)
long IntDegC;
unsigned char  const SEG7_1[]={
        0xBE,/*0*/
        0xA0,/*1*/
        0x7C,/*2*/
        0xF8,/*3*/
        0xE2,/*4*/
        0xDA,/*5*/
        0xDE,/*6*/
        0xB0,/*7*/
        0xFE,/*8*/
        0xFA,/*9*/
        0x52,/*c*/
        0x40,/*-*/
   };

/**SEG_1为LCM045a的段码*/
unsigned int const Temp_Table1[]={3275,3430,3630,3825,4031,4245,4480,4726,4987,5265,5560,
5873,6206,6560,6938,7340,7768,8224,8711,9230,9783,10375,11006}; //-1~-22
unsigned int const Temp_Table[]={3177,3025,2882,2745,2616,2494,2377,2267,2162,2063,1968,
1878,1793,1712,1635,1562,1493,1426,1363,1304,1247,1192,1141,1091,1045,1000,958,917,878,
842,806,773,741,710,682,653,627,602,577,554,532,511,491,472,453,436,419,403,388,373,
359};//  0~50度
void Rc_Ad(void);    //rc测温程序
void  bit_bcd (unsigned char Data_h,unsigned char Data_c)  ;//时间bcd转换
void  T_bit_bcd (unsigned int ADC_data);     //转换内温度BCD码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time )       //长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m,tk;
    do
        {
         for (m=20;m>0;m--)
          { for (tk=100;tk>0;tk--) ;}
        }
        while (--time);
}
//获取AD转换的值
long Get_ADCVal(void)
{
  long tt=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NOP();_NOP();_NOP();_NOP();
  //while((ADC10CTL0 &ADC10IFG)==0);         //等待ADC10IFG标志变高(转换完成)                                   // Disable ADC conversion
//  ADC10CTL0 &= ~(REFON + ADC10ON);        // Ref and ADC10 off
  while (ADC10CTL1 & ADC10BUSY != 0);      //判断是否转换完毕
   tt = ADC10MEM;
                                            // Read conversion value
  return tt;
}
//获得温度值
/*void   ADC_T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IntDegC += ((Get_ADCVal() - 673) * 4230) / 1024;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IntDegC >>=3;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3=XCAP_1 ;                     //6pf
  if (CALBC1_8MHZ != 0xFF)
  {
   delay(2);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to 8MHz */
   DCOCTL  = CALDCO_8MHZ;
  }
  BCSCTL2 = SELM_0 + DIVM_1+DIVS_2 ;//  MCLK==>4MHZ,SMCLK==>2MHZ
//=========================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4;         // Temp Sensor ADC10CLK/4+CONSEQ_2
  P1DIR |= 0x07;  // P1.0 output
  P1REN=0x30;     //p1.5,p1.6上拉
  P1OUT &= 0xf0;
  P2DIR |= 0x7f;
  P2OUT |= 0x7f;
  delay ( 10 )   ;
  LCMInit();
  hour=6;
  cent=58;
  WDTCTL = WDT_ADLY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IE1 |= WDTIE;            //看门狗中断使能
  _EINT();                   //使能中断
  while(1)
  {
        if(MODE==0)
           { if(implement_5s)
              { if(time_1s)
                 { if(usim_js>0)      //整点报时
                    {
                      usim_js--;
                      SET_fmq;
                     }
                  Rc_Ad();     //rc充放电测电阻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20) ;    //模式指示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WRLCD_4(0x1a,0x0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0x53);
                  time_1s=0;
                  implement_5s--;
                }
              }
           else if(implement)
                 { if(time_1s)      //整点报时
                     { time_1s=0;
                      if(usim_js>0)
                      {
                       usim_js--;
                       SET_fmq;
                     }
                  }
                 bit_bcd(hour,cent); //调时间表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20) ;    //模式指示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if(time_0_5s)
                 {WRLCD_4(0x1a,0xf0) ;}
                 else
                 {WRLCD_4(0x1a,0x0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play_data[3]);
                 implement=0;
                }
            }
       else if(MODE==1)  // 只显示温度
        {  if(time_1s)
                 { if(usim_js>0)    //整点报时
                      {
                       usim_js--;
                       SET_fmq;
                     }
                       Rc_Ad();     //rc充放电测电阻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40) ;    //模式指示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WRLCD_4(0x1a,0x0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0x53);
                       time_1s=0;
                }
        }
       else if(MODE==2)  // 只显示时钟
        {  if(implement)
                 {bit_bcd(hour,cent); //调时间表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80) ;    //模式指示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if(time_0_5s)
                 {WRLCD_4(0x1a,0xf0) ;}
                 else
                 {WRLCD_4(0x1a,0x0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play_data[3]);
                 implement=0;
                  if(time_1s)
                  {   time_1s=0;
                      if(usim_js>0)
                      {
                       usim_js--;
                       SET_fmq;
                      }
                  }
                }

        }
       else if(MODE==3)  // 调整分钟
        {   if(implement)
                { if((P1IN&0x20)==0)
                  {cent++;second=0;}
                 if(cent>=60) cent=0;
                 bit_bcd(hour,cent); //调时间表
                 WRLCD_4(0x15,0x8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if(time_0_5s)
                 {WRLCD_4(0x1a,0xf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play_data[3]);
                 }
                 else
                 {WRLCD_4(0x1a,0x00);
                  WRLCD_8(0x18,0x00);
                  WRLCD_8(0x16,0x00);
                 }
                 implement=0;
                }

        }
        else if(MODE==4)  // 调整小时
        {    if(implement)
                { if((P1IN&0x20)==0)
                   {hour++;}
                   if(hour>=24) hour=0;
                 bit_bcd(hour,cent); //调时间表
                 WRLCD_4(0x15,0x2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00) ;    //模式指示
                 if(time_0_5s)
                 { WRLCD_4(0x1a,0xf0) ;
                   WRLCD_8(0x1d,play_data[0]);
                   WRLCD_8(0x1b,play_data[1]);
                 }
                 else
                 { WRLCD_4(0x1a,0x00) ;
                   WRLCD_8(0x1d,0x00);
                   WRLCD_8(0x1b,0x00);
                 }
                 WRLCD_8(0x18,play_data[2]);
                 WRLCD_8(0x16,play_data[3]);
                 implement=0;
                }
        }
       LPM2;   //进入低功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BIT0;   //取反,观测用
  count_s++;
  count_5s++;
if((P1IN&0x10)==0)    //调工作模式
{ if(MODE==4)  {MODE=0;}
   else  MODE++;
   if(MODE==0)
   {
     WRLCD_4(0x15,0x00) ;    //模式交替
     WRLCD_4(0x1f,0x20) ;    //模式指示
   }
   else if(MODE==1)
   {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40) ;    //模式温度
   }
    else if(MODE==2)
   {
      WRLCD_4(0x15,0x0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80) ;    //模式时间
   }
    else if(MODE==3)
   {
      WRLCD_4(0x15,0x8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00) ;    //模式调分钟

   }
   else if(MODE==4)
   {
      WRLCD_4(0x15,0x20) ;    //模式指示
      WRLCD_4(0x1f,0x00) ;    //模式调小时间

   }
}
/*if(MODE==3)                  //模式调分钟
{if((P1IN&0x20)==0)
      cent++;
      if(cent>=60) cent=0;
}
if(MODE==4)                  //模式调小时间
{ if((P1IN&0x20)==0)
      hour++;
      if(hour>=24) hour=0;
}*/
if (count_5s>19)
{
   implement_5s=5;
}
if(count_5s>39)
{
    count_5s=0;
    implement_5s=0;
}
if(count_s==2 )
  {
    time_0_5s=1;         //每1秒闪烁标志
    time_1s=0;
    implement=1;        //0.5秒时间到标志执行程序用
    LPM2_EXIT;
}
if(count_s>3 )
  { count_s = 0;
    time_1s=1;
    time_0_5s=0;
    implement=1;    //0.5秒时间到标志执行程序用
    second++;
   if(second<60);     // 时钟计时开始
   else{
         second=0;
         cent++;
      if(cent<60);
      else
         {
          cent=0;
          hour++;
          if((hour>2)&&(hour<23))
           { // usim_ip=1;
              usim_js=hour;
              if(hour>12){usim_js=usim_js-12;}
            }
         if(hour<24);
         else
           hour=0;
         }
  // if((P1IN&0x10)==0)    //调工作模式
  //     MODE++;
  // if(MODE==5)  MODE=0;
      }
    LPM2_EXIT;
  }

CLR_fmq;       //
}

/****温度电阻测量*************/
void Rc_Ad(void)
{
        float T1 = 0,T2 = 0,T_Sum = 0;
        unsigned char i,flag; //温度标志位;
        unsigned int  Rt_Value,Temp_Value;
        TACTL = TASSEL_2 + MC_0+TACLR;    //SCLK +停止计数
        for(i=0;i<5;i++)
    {
              P2DIR &= 0xf8;
              _NOP();_NOP();
              P2DIR |= 0x01;
              CLR_R100;          //放电
              delay(2);
              P2DIR &= 0xfe; //设置P2.0 高阻 设置p2.1为输出设置P2.2为高阻
              P2DIR |= 0x02;
              TACTL = TASSEL_2 + MC_2+TACLR;//清零并开始计数
              SET_R100K ;           //通过100K电阻对电容充电
              while(!(P2IN&0x01));  //等待高电平
              TACTL = TASSEL_2 + MC_0;    //停止计数//关闭计数器
              T1 = TAR;  //得到100K放电时间T1
              P2DIR &= 0xf8;
              _NOP();_NOP();
              P2DIR |= 0x01;
              CLR_R100;          //放电
              delay(2);
              P2DIR &= 0xfe; //设置P2.0 高阻 设置P2.1为高阻设置p2.2为输出
              P2DIR |=  0x04;
              TACTL = TASSEL_2 + MC_2+TACLR;   //清零并开始计数
              SET_RT10K ;         //通过热敏电阻充电;
              while(!(P2IN&0x01));  //等待低电平
              TACTL = TASSEL_2 + MC_0;    //停止计数//关闭计数器
              T2 = TAR;  //得到热电阻放电时间T2
              T_Sum += T2/T1;
        }
        T_Sum =(T_Sum/5)*100;   //;
        Rt_Value=(unsigned int)(T_Sum*100);
        if(Rt_Value>3177)   //温度0度以下
         {   flag=1;    //温度0度以下
             for(i=1;i<22;i++)
                {
                        Temp_Value=Temp_Table1[i];
                        if(Rt_Value<=Temp_Value) break;
                }
                if(Rt_Value!=Temp_Value) i--;
                 Temp_Value=i;  //保存温度值
         }
        else if(Rt_Value>359)//温度50度以下
        {    flag=0  ;   //温度0度以上
                for(i=0;i<50;i++)
                {
                        Temp_Value=Temp_Table[i];
                        if(Rt_Value>=Temp_Value) break;
                }
                if(Rt_Value!=Temp_Value) i--;
                Temp_Value=i;  //保存温度值
        }
        if(flag)
        play_data[0]=0x40;
        else
        play_data[0]=0x00;
        play_data[1]=SEG7_1[Temp_Value/10];
        play_data[2]=SEG7_1[Temp_Value%10];

}
void  bit_bcd (unsigned char Data_h,unsigned char Data_c)     //转换时间_BCD码
{
       play_data[0]= SEG7_1[Data_h/10%10];
       play_data[1]= SEG7_1[Data_h%10];
       play_data[2]= SEG7_1[Data_c/10%10];
       play_data[3]= SEG7_1[Data_c%10];
}
void  T_bit_bcd (unsigned int ADC_data)     //转换内温度码
{
       play_data[0]= SEG7_1[ADC_data/100];
       play_data[1]= SEG7_1[ADC_data/10%10];
       play_data[2]= SEG7_1[ADC_data%10];
}

网友A:
楼主配上电路图多好。

楼主:
好的,就是传电路不太好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上电路图多好。

电路板照片

楼主:
传图实在太费事了

楼主:
有时间再画原理图传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再画原理图传上

手画的,其实看程序也能自己想出来

楼主:
实物正反面,蜂鸣器用于整点报时,可加可不加

网友:
支持折腾,谢谢分享,最近在做点阵电子钟,板子刚打烊回来

楼主:
/*LCMXX系列液晶显示器的子程序 2017/12/21 gao v1.2*/
#include <msp430g2452.h>
#include"LCMXX.H"
/***********************延时***/
void delay_lcm ( uchar t  )     //延时函数
{
   do{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_NOP();
     }while(--t) ;   //
}

#define del_nop()  {_NOP();_NOP();_NOP();_NOP();}

/**************************************************/
void waddr (unsigned char  addr)     /*写地址1 ,0,1,a5,a4,a3,a2,a1,a0*/
{
  unsigned char i;
  addr=addr|0x40;
        CLR_WR;               //1clk   1
        SET_DA;
        del_nop();
        SET_WR;
        del_nop();
  for(i=8;i>0;i--)
    {
      CLR_WR;
      if(addr&0x80)
      SET_DA;
      else
      CLR_DA;
      addr=addr<<1;
      del_nop();
      SET_WR;
      del_nop();
    }
}
/**************************************************/
void wdata (unsigned char  DBIT)     /*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CLR_WR;
       if(DBIT&0x80)
       SET_DA;
       else
       CLR_DA;
       DBIT<<=1;               //_crol_(DBIT,1);
       del_nop();
       SET_WR;
       del_nop();
    }
}

/*****************************************************/
void wdata_4 (unsigned char BBIT)     //写半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4;i>0;i--)
    {
       CLR_WR;
       if(BBIT&0x80)
       SET_DA;
       else
       CLR_DA;
       BBIT<<=1;                   //_crol_(DBIT,1);
       del_nop();
       SET_WR;
       del_nop();
    }
}
/*****************************************************/
void wrcoom (unsigned char coom)     /*写命令*/
{
unsigned char i;
         CLR_CS;
         del_nop();
         CLR_WR;                    //1clk  1
         _NOP();_NOP();
         SET_DA;
         del_nop();
         SET_WR;
         del_nop();
         CLR_WR;                            //2clk  0
         _NOP();_NOP();;
         CLR_DA;
         del_nop();
         SET_WR;
         del_nop();
         CLR_WR;
         _NOP();_NOP();
         CLR_DA;                     //3clk  0
         del_nop();
         SET_WR;
for(i=8;i>0;i--)
    {
           CLR_WR;
           if(coom&0x80)
           SET_DA;
           else
           CLR_DA;
           coom<<=1;                //_crol_(coom,1);
           del_nop();
           SET_WR;
           del_nop();
    }
      CLR_WR  ;
      CLR_DA  ;
      del_nop();
      SET_WR ;
      SET_CS; del_nop();
}
/************LCMXX初始化**********************/
void  LCMInit(void)
{uchar i;
SET_CS;
SET_DA;
SET_WR;
delay_lcm(5);      //延时30us以上
CLR_CS;
delay_lcm(5);
SET_CS;
delay_lcm(5);
CLR_CS;
delay_lcm(5);
SET_CS;
delay_lcm(5);
CLR_CS;
_NOP();         //初始化
wrcoom(0x29);
_NOP();        //定义内部RC
wrcoom(0x18);
_NOP();
_NOP();        //开振荡
wrcoom(0x01);
_NOP();
_NOP();       //开显示
wrcoom(0x03);
_NOP();
CLR_CS;
waddr(0x00);      //清显示屏
for (i=16;i>0;i--)
          {
      wdata(0x00);
          }
SET_CS;
}
/*************写数组到液晶显示器*********************/

/****写一个地址数据  数据位在高 D0D1D2D3,0000****/
void WRLCD_4(uchar ADDR,uchar da)
{
      CLR_CS;
      waddr(ADDR);
      wdata_4(da);
      SET_CS;
      SET_DA;
}
/**********写二个地址数据 数据位D0D1D2D3,D0D1D2D3***********/

void WRLCD_8(uchar ADDR,uchar da)
{
      CLR_CS;
      waddr(ADDR);
      wdata(da);
      SET_CS;
      SET_DA;
}

楼主:
#ifndef __LCMXX
#define __LCMXX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CLR_CS       P2OUT&=~(BIT3)     //LCS
#define  SET_CS       P2OUT|= (BIT3)
#define  CLR_WR       P2OUT&=~(BIT4)     //LWR
#define  SET_WR       P2OUT|= (BIT4)
#define  CLR_DA       P2OUT&=~(BIT5)     //LDA
#define  SET_DA       P2OUT|= (BIT5)
extern void delay_lcm ( uchar t ) ;
extern void  LCMInit(void);
extern void wrcoom(unsigned char  coom);
extern void wdata (unsigned char  DBIT);
extern void waddr (unsigned char  addr);
//extern void WRLCD_N(uchar ADDR,uchar n ,uchar data *dp);
extern void WRLCD_4(uchar ADDR,uchar da) ;
extern void WRLCD_8(uchar ADDR,uchar da);
#endif

楼主:
不知为什么打包发不了,只能分开发,好在内容不多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430的IO应该提供上拉电阻的,自己动手搭,简单点好。
好像楼主温度是用线性的公式计算的吧? 和指数函数算出来在100度相差多少呢?
这个MCU内部信息存储器提供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校准数据吗?

楼主:
温度测量用的是RC充电法误差不大,内部温度没用。看门狗做的时钟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画的,其实看程序也能自己想出来

谢谢楼主!这样配合程序方便学习。

网友:
g2452,用过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