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看看帖子里的插座是什么型号,JLC我没找到

楼主(2018-05-02):
贴片的,一共68脚,间距我用卡尺量了一下大概0.6mm,这个具体是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嘉立创和网上都查了没找到这样的,谢谢!

网友:
楼上应该是对的

网友:
和电脑的并口有点像

网友:
没错,是SCSI68

楼主:
谢楼上几位兄弟,我确认一下

楼主:
百度和淘宝上按照楼上几个兄弟说的查了一下,没找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和淘宝上按照楼上几个兄弟说的查了一下,没找到这样的

安普家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和淘宝上按照楼上几个兄弟说的查了一下,没找到这样的

这种连接器就别淘宝了,直接digikey

www   .digikey.com.cn   /product-detail/zh/molex-llc/0737760201/WM7304-ND/572158

网友:
这种座子直接找贸泽或者Digkey

网友:
这是服务器上SCSI的接口,便宜不了

网友:
SCSI68,有钱人啊,这个座子得七八十吧。

楼主:
必须再谢楼上几个兄弟回复

楼主:
去贸泽和digit看了都没现货,要订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