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硬盘是什么接口?谢谢

楼主(2018-05-02):
台式机的硬盘坏了,后来找到一个USB硬盘,想挪到台式机上用,却发现针口对不上。

主板上是一条2x20针的IDE线,可硬盘上却有2x25针的插口(有空针位)

这个硬盘需要如何才能配对上台式机的那块主板,谢谢!

网友:
ide口有40针和44针的。

网友A:
记得有几个孔是 主从 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几个孔是 主从 设置的。

晕,你俩眼花了吗?lz拿个笔记本硬盘跟台式机硬盘线去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俩眼花了吗?lz拿个笔记本硬盘跟台式机硬盘线去比

我知道是笔记本硬盘,放在一起对比,是方便大家看到差异,
电脑这些东西 ,应该存在一个可变换的接口,放在台式机里就可以用了吧?

网上找到了资料是这样说的

44针是笔记本 2.5寸IDE硬盘的接口 供电(5伏供电)和数据都做到了一起 方便笔记本硬盘的拔接

40针的是台式机3.5寸IDE硬盘接口 只有数据接口 电源是独立的接口 需要12伏和5伏的供电

已搞定,就是买一个2.5转3.5的IDE转接卡

修改原因,补充资料

网友:
图中的这个是吗?

网友:
看蓝色标签盘示意,其他和普通笔记本IDE一样

网友:
笔记本pata接口硬盘

网友:
假貨寶上有轉接線啊。

网友:
记得多出来的4脚是供电的

网友:
这个古董,建议不要用了。。。速度慢

网友:
这种硬盘一般是仪器或者笔记本电脑上用的,
楼主可以找一个转接口(IDE转SATA的)

网友:
古董。我这边也好几个,当年笔记本换下来的。现在都上T了。这种留着真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