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犯迷糊了,数字IC的LATCH,是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8-05-03):
突然犯迷糊了,数字IC的LATCH,是怎么理解呢?

LATCH,按照锁存的字面意思,是暂冻住数据么?(区别于直通可以更新数据),以74HC4514为例,要实现下列的真值表(即数值直通更新),那【latch enable input (active HIGH)】,是要为0?

附带数据手册:

那同时看另外一个数据手册HC237的,这里面的真值表,latch enable input (active LOW),锁存使能的意思,就是直接更新数据,那这样的话,与锁存的字面意思,是否又不符合了?

附带数据手册:

望熟悉的大神深入简出的科普解惑下,谢谢!

网友A:
就是你使能为低时,输出=输入,为高时才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使能为低时,输出=输入,为高时才保持!

老大的说的这个,是针对4514,还是237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的说的这个,是针对4514,还是237呢?谢谢!

自己对手册,有低锁存和高锁存。注意锁存器不是触发器,不要搞混了。触发器结构一般可以用双反相沿锁存器构造。

楼主:
latch enable input=字面意思“锁存使能输入引脚”=数据暂冻不更新输入控制引脚

以上等式,会不会哪里出问题?

楼主:
“通俗的讲,锁存器是锁住数据,什么时候锁住数据呢,就是在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时候,这时,输出端依然可以有输出”,对啊,就是暂冻当前数据,输出不再接受输入的更新

网友B:
低电平时允许你更改输入数据,等到你想要的数据到了,把它拉高,输出数据就锁住了,不再受输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时允许你更改输入数据,等到你想要的数据到了,把它拉高,输出数据就锁住了,不再受输入影响。 ...

latch enable=暂冻数据使能,那与237的数据手册不符合啊,237暂冻数据使能的时候,数据更新的欢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时允许你更改输入数据,等到你想要的数据到了,把它拉高,输出数据就锁住了,不再受输入影响。 ...

锁存使能时,数据更新的欢快。。。。。

网友:
关门,放欧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锁存使能时,数据更新的欢快。。。。。

就你贴的这个数据手册来看,le为低时,输入数据对应输出数据的真值表,le为高时,STABLE

网友:
锁存器就是在有效电平透明传输,无效电平时所存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贴的这个数据手册来看,le为低时,输入数据对应输出数据的真值表,le为高时,STABLE ...

那老大能否帮忙看看4514的,里面数据手册的真值表,压根就没有提到过LE是0还是1的时候,是透明传输,那比如这个时候,是怎么来理解和设置,让数据透明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老大能否帮忙看看4514的,里面数据手册的真值表,压根就没有提到过LE是0还是1的时候,是透明传输,那比 ...

HCT4514,在LE=1,E=0时,输入A0-A3数据,然后LE=0,想要的数据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