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i问个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8-05-03):
充电电压28V,蓄电池工作电压24V,这样的充电设计需要用BUCK电路吗?是否可以PWM控制MOS管直冲?

网友:
可以,控制下电流就行……

网友:
28v貌似充不满铅酸电池吧

网友:
恒流源的话,PWM都可以不用

网友:
内阻比较大的电源可以。以前比较简易的充电器,就是工频变压器输出串个二极管就给铅酸电池充电了。
恒压型开关电源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不行吧,要考虑升降压,24V电池,如果是铅酸,那么要考虑充电电压最高会非常接近甚至高于28V。
不升压怎么成。

网友:
就算按13.8×2浮充,已经27.6了,buck要到这个电压比较困难啊

网友:
28V充电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