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供电切换能不能一个二极管就解决了?

楼主(2018-05-03):
比如这样的,电池有保护板的!二极管压降0.3~0.4V左右

网友:
嗯,我觉得二极管都可以不要,你觉得呢……

网友A:
看你电池是什么电池。另外电池充满电电压是多少V,电池电压要是充满电比左边的12.6还低就会被一直充电,会充坏。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充电电路你要实际测试下,电流大了二极管很烫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二极管压降有点大而已,

网友B:
用mos吧,,cn3063的芯片文档里面好像有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池是什么电池。另外电池充满电电压是多少V,电池电压要是充满电比左边的12.6还低就会被一直充电,会 ...

电池也是12.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吧,,cn3063的芯片文档里面好像有个例子

谢谢,看看别人究竟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吧,,cn3063的芯片文档里面好像有个例子

谢谢,看看究竟怎么别人

网友:
用MOS管搭,可以做成没有压降的效果

网友:
要是锂电池的话,电池的保护板不是用来充电的,不是用来充电的,不是用来充电的。

网友C:
充电管理芯片还是上一个好,国产的1块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管理芯片还是上一个好,国产的1块钱不到!

老板,推荐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推荐一个呗

去立创商城上面搜一下,根据你的锂电池单体数,电池容量,选择一个合适芯片的就行!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保护过充和过放,另外还有平衡充电功能,但没有控制充电电流的功能,恒流恒压充电功能还是要充电器提供

网友:
无所谓损耗的话,二极管是OJBK的,或者说,我电流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