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做4oz的PCB厂商呀?

楼主(2018-05-03):
如题...
目前知道了.JDB 可以打 3OZ ,,那有更厚一点铜皮的吗?

网友A:
大电流部分,开窗加厚锡吧

比你这样简单多了,工艺要求也低很多,价格也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部分,开窗加厚锡吧

比你这样简单多了,工艺要求也低很多,价格也低很多 ...

大电流部分  ,在板子正面加一根跳线

网友:
开窗加锡或加焊铜条是正经

网友:
4OZ 没难度,就是贵不少,这种厂家,淘宝找不到的,他们也一般不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