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重庆、武汉量地电信NBIOT覆盖情况

楼主(2018-05-03):
有2个项目分部在武汉、重庆2地(地铁),现咨询2个地方的NBIOT覆盖情况和移动GPRS(2G)覆盖情况。
目前我们的产品是GPRS通信,考虑到系统升级,打算使用NBIOT方式,求在2地的兄弟回个话。我做两手准备。

网友:
重庆移动GPRS(2G)覆盖应该是最好的,NBIOT不清楚

网友:
这个你直接问电信、移动最好吧。

网友:
区号+10086或区号+10000。打过去问

网友:
地铁项目一般不差这点钱,同时上两个模块呗。

网友A:
还是上4G吧,NB这东西做点试点还行,大批就算了,2G退网这事也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4G吧,NB这东西做点试点还行,大批就算了,2G退网这事也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

4G太复杂,只是几个简单的采集量用4G太繁琐了。

网友:
NB的特点是低功耗、低速率、高时延,还不能移动快

网友:
自己布几个lora基站不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4G太复杂,只是几个简单的采集量用4G太繁琐了。

并不复杂,只是价格高很多。

网友:
  停2G信号,,,又一大批要升级的生意来了,,,,

网友:
成都是还没的 ,重庆不清楚

网友:
期待NB价格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4G太复杂,只是几个简单的采集量用4G太繁琐了。

搞不懂对于你开发有啥复杂的,基本和2G模块没啥区别,你又不研发模块

网友:
移动2g目前还没有时间表,预计会存在不短的时间。

网友(2018-11-30):
2G或者4G模块里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往串口发送AT指令集,从而控制数据的收发。
各大厂家的模块,从2G升级到4G后,AT指令集改动小,有条件就升级到4G,稳快准。
当然,NBIOT主要面向小数据量的终端场合,像电表水表之类的,数量庞大,运营商在花力气推。

网友B:
建议你高通方案呗,多模的,兼容2G,NB-IOT,EMTC。可以先使用2G,后面切换到NB-IOT网络。卡都不用换,运营商那边可以支持切换。

不过NB早就全国覆盖了。但是考虑你在地铁,对于2G信号是有做了室内覆盖的,NB却没有,目前阶段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高通方案呗,多模的,兼容2G,NB-IOT,EMTC。可以先使用2G,后面切换到NB-IOT网络。卡都不用换,运营 ...

谢谢,六月底已经实施完毕。
最终用的GPRS,布设了几千个点,运行了六个月了,信号还好,满足要求。

网友(2019-01-09):
城市一般都覆盖了!

STM32L BC28 EINK墨水屏开发板视频教程:

1.STM32L NBiot开发板核心板硬件设计  https://v.qq.com/x/page/t0808qn4kmz.html
2.STM32L NBiot开发板外围硬件讲解  https://v.qq.com/x/page/e0808d3o3sm.html
3.STM32 NBiot开发板硬件测试驱动安装  https://v.qq.com/x/page/x0808xvgt8d.html
4.STM32L NBiot开发板KEIL的安装  https://v.qq.com/x/page/u0808iri1mk.html
5.STM32 NBiot开发板UDP数据的收发  https://v.qq.com/x/page/h0808h1mke7.html
6.STM32 NBiot开发板UDP收发代码讲解  https://v.qq.com/x/page/u0808clf13a.html
7.STM32L NBiot开发板TCP阿里云数据收发  https://v.qq.com/x/page/g0811piblni.html
8.STM32L NBiot开发板TCP收发代码讲解  https://v.qq.com/x/page/p0811qj39no.html
9.STM32L NBiot开发板采集温度服务器曲线显示  https://v.qq.com/x/page/g08112cgkvz.html
10.STM32L NBiot开发板手把手写代码双向透传  https://v.qq.com/x/page/f0811d0abht.html
11.STM32L NBiot开发板电信云华为云环境搭建 https://v.qq.com/x/page/d0633p13drx.html
12.STM32L NBiot开发板profile电信云环境搭建  https://v.qq.com/x/page/v0811g8h4sf.html
13.STM32L NBiot温湿度上传到电信云(南向开发)  https://v.qq.com/x/page/v08111om3v7.html
14.STM32L NBiot电信云APP获取数据(北向开发)  https://v.qq.com/x/page/a0811kam4i4.html
15.STM32L NBiot COAP电信云华为云代码讲解  https://v.qq.com/x/page/c081193bnlj.html

STM32L BC26 EINK墨水屏开发板视频教程:
1.STM32L BC26开发板核心板硬件设计  https://v.qq.com/x/page/j08236fmqxe.html
2.STM32L BC26开发板外围硬件讲解  https://v.qq.com/x/page/b0823mop5hf.html
3.STM32L BC26开发板STM32L开发KEIL安装  https://v.qq.com/x/page/a082323e69n.html
4.STM32L BC26开发板硬件测试驱动安装  https://v.qq.com/x/page/s0823negg6b.html
5.STM32L BC26开发板UDP传输和接收数据  https://v.qq.com/x/page/e08239r37d8.html
6.STM32L BC26开发板UDP发送程序讲解  https://v.qq.com/x/page/f0823jhv0jf.html
7.STM32L BC26开发板UDP协议数据双向透传  https://v.qq.com/x/page/t0823pa6qdv.html
8.STM32L BC26开发板TCP数据收发透传  https://v.qq.com/x/page/h08239hbhcn.html
9.STM32L BC26开发板TCP透传代码讲解  https://v.qq.com/x/page/e0823wfm9hh.html
10.STM32L BC26开发板温湿度发上位机曲线显示  https://v.qq.com/x/page/j0823q6rdws.html
11.STM32L BC26开发板LWM2M协议发送到ONENET  https://v.qq.com/x/page/h0823f58w63.html
12.STM32L BC26开发板LWM2M运用代码讲解  https://v.qq.com/x/page/y08237hbbvd.html
13.STM32L BC26开发板温湿度采集发送到ONENET  https://v.qq.com/x/page/n0823a1s7pr.html
14.STM32L BC26开发板openCPU开发搭建和实例  https://v.qq.com/x/page/b08230d7o1p.html
15.STM32L BC26开发板固件升级恢复  https://v.qq.com/x/page/j08233391bq.html

网友:
STM32L和MSP430哪个功耗更低?

网友:
这个要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来算的吧,通信数据量,通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