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引线过长或外接数量多时,读延时问题

楼主(2018-05-04):
现在用美信官网提供的DS18B20驱动电路读数据,寄生方式读数据,当外接18B20数量超过120时,读数据时的延时要增大,但是链接18B20数量少时,就读不出数据了
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朋友说要做补偿电路,能做到0到200多个能读到,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电路,怎么做电路补偿

网友:
18B20 等高手分析,一起学习

网友:
我能想到的办法是,用一个快一点的MCU,TIM去测占空比,拿来输入,输出另外用一个驱动能力强的IO来输出。这样也就不用管延迟了,直接等到信号收完就好了。

网友A:
也搭车问一个问题,正在用18B20做一个应用,接入的数量不多,50个左右,独立电源模式,工业环境中使用,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目前测试线路长度300米(1箱网线)后信号变形厉害,上拉电阻要减小到470R才能正常,想问下有经验的老师,470R上拉电阻长期应用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有没有必要改为强上下拉加比较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搭车问一个问题,正在用18B20做一个应用,接入的数量不多,50个左右,独立电源模式,工业环境中使用,对 ...

我感觉最好加,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最近也做这个,但只能带120个传感器,超过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