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个时序问题,改动代码,问题就不复现

楼主(2018-05-04):
单片机:Freescale的mc9s12hy64
现象是:上电后,检测到一个开关量后,指示灯点亮。实际是,上电后,有个指示灯点亮50us就熄灭了。我控制仪表的逻辑全在一个函数里面,10ms调用一次,现在没发现其他哪里有关闭此指示的。按道理,调用是10ms,起码10ms才会被关掉。
调试情况:
1. 现在在此中断中加一句空白命令后,就不出现问题了。加入调试代码就更出不来;
2. 单步调试不复现;
3. 其他中断中加入调试代码,问题还是能复现。
4. 后台任务加入调试代码,问题不复现;
5. 本来想测试一部分无关代码运行时间,加入调试代码后,加入nop指令,使得执行时间与原来一样,但是精确到us级别还是不行。

现在调试这么久,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这是芯片从不工作到你初始化端口之间的时间吧

网友:
有没有条件断点,没有用过相关的芯片的工具;不过很多IDE是支持条件断点的,可以在LED清零或置位时中断;
如果逻辑上没有出错,重点就是 益出 ,复用的功能,优化方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下面这种原因导致的:这是Cortex-M单片机上的,,不知道你用的单片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下面这种原因导致的:这是Cortex-M单片机上的,,不知道你用的单片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看了你所写的,突然意识到,可能是一个函数同时被中断和主任务调用。这个问题好像之前出现过,当时没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