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下单采用GERBER文件下单,好处多多,小批量及批...

楼主(2018-05-04):
现在很多工程师,可以说是50%的工程师都爱采用原文件发给厂家。他们的理由认为:

1)省事,省得学习转换GERBER文件

2)规避风险,发给你的是原文件,有问题就是厂家的

而这部分工程师,不知道这希望的两点一点也没有图到,我就说一点:版本不兼容的问题越来越多,如PROTEL DXP及AD软件,版本是越来越多,兼容性是越来越差,你的版本打开可能没有问题而我们打开可能就有问题,而这种问题是无法发现,出现版本不兼容而导致的口质投诉每天都有,一旦出现品质问题,结局如何呢?

1)不省事,你得投诉,嘉立创得帮你查找问题,如果发现是不兼容引起的问题,如果能返工我们就帮你返一下工,如果不能返工得重做,我们只帮你担一半的费用,所以一点也不省事,出现了问题费钱费力费时

2)规避风险了没有,一点也没有,像这种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出现问题,风险是共担的,而不是厂家全帮你去担这个责任

结论:所以要想省事,风险最小,那就是打样的时候采取用GERBER文件下单能把错鋘风险降到最低,最少不存在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为此:后面不排除需要下SMT订单的首要前提必须是GERBER        文件下单,不然风险太大!

当然在此顺便再次宣传一下:小批量生产一定要记得订单返单!

网友:
你办事,我放心--------------源文件交给你了

网友A:
感觉一有问题就说版本不兼容,不知JLC用的是什么版本?
可以公布一下JLC使用的版本,让用户尽量向JLC版本靠拢,减少版本不兼容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有问题就说版本不兼容,不知JLC用的是什么版本?
可以公布一下JLC使用的版本,让用户尽量向JLC版本靠 ...

不要讨论版本的问题,大家学习转换GERBER文件才是方向

网友:
一直用gerber包支持JLC

网友:
eagle 用户想不用 gerber 都不行
以前 amobbs 搞打样时有各种软件转 gerber 的教程,其实折腾一次之后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是不是 嘉立创下单小助手 里转换看到的就是gerber文件  其实加强嘉立创下单小助手那个功能倒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可以加上简单的编辑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gerber也不是万能的,CAM350检查没问题,但是工厂的工具就有问题,不同的工厂遇到过2次了,工厂好像是用什么2000的软件。

网友B:
一直是给嘉立创发GERBER,为自己负责。发什么嘉立创就做什么,这才是王道。嘉立创作为生产厂家,那能保证给千千万万的客户转出来的GERBER不出错?所以还是自己转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给嘉立创发GERBER,为自己负责。发什么嘉立创就做什么,这才是王道。嘉立创作为生产厂家,那能保证给 ...

确实,这是王道

网友:
赞成发送GERBER文件,责任明确,GERBER错了就是自己的问题,如果不按GERBER生产就是JLC的问题,多简单。再说转成GERBER多大点事,鼠标点点用不了1分钟。
整个板子都画下来的,还在乎那几分钟的转GERBER时间么

网友:
倒是匹配BOM是个头疼的事情,每次上传BOM发现匹配率都是50%-60%,需要一个一个手动检查,手动匹配~累死个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讨论版本的问题,大家学习转换GERBER文件才是方向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一对应关系。

所以,你必须科谱,做1块PCB需要哪些材料东西,这些东西分别对应着GERBER哪些文件,

然后,再教他们出GERBER文件。。

否则,纵然你喷血说教也枉然。。因为他们不知,所以只好交给你们啦,肯定不会出错啦。

网友:
用价格来引导,gerber和源文件报价不一样

网友D:
gerber 便宜 10块钱。   立马 没人用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gerber 便宜 10块钱。   立马 没人用 pcb

这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说了好多年了,现在要么打板几次后强制要求gerber,要么像楼上说的价格差异都不错。

网友:
还是LCEDA方便,一键导出。超级方便。。。。。

网友:
出一个Gerber转换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说到重点了

网友:
出gerber是必修课

网友:
建议使用GBR便宜10块钱。
我反正是每次给的G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这才是重点,嘉立创一直说发GERBER,但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啥东东。

网友:
在这建议没多大用,应该在上传那一步提示,如果用户上传的是pcb源文件,就出一个确认对话框,建议用户上传gerber,让用户确认是否确实上传源文件,这样能让部分用户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对的,我也认为这是重点。因为不了解,所以担心。虽然按照Gerber教程一步步能导出来,但是不了解具体的东西和含义,所以心里没底,怕踩到坑。索性就直接发PCB了。

网友:
样板一直是源文件!确实怕转换错。样品试验可以了。就用批量返单! 就不存在啥问题了

网友:
不会出内电层负片GERBER

网友:
内电层怎么出gerber一直没找到教程,没学会

网友:
gerber 便宜 10块钱。   立马 没人用 pcb呵呵

网友:
PCB加十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对头

网友:
一直用gerber包     下单哪里,直接多个选项,检测到是源文件,就增加钞票。检测到是gerber文档就减钞票。绝对能让90%以上的工程师改变习惯。

只说是永远不会有作用的,必须用钱区分开。

网友:
最好开发出一款转Gerber软件,通过你们的软件出来都是统一的格式,也方便你们生产

网友:
好滴,挺好

网友:
采购在会议上提过这事儿。讨论结果是换厂家。。。。

网友:
刚刚发了两个源文件打样。。。。

网友:
嘉立创的教程有生成gerber的办法,但是没有查看gerber文件和对比源文件的教程,转换完了以后看不到,心里没底。
后来发现把源文件交给嘉立创也很可靠,真出问题的时候,有客服mm耐心地帮助解决

网友:
我一直都是发GERBER文件,转换后再查看下。

网友:
从我学习allegro以来,一直是坚持自己出gerber,自己cam确认。

网友:
我一直觉得gerber文件给工厂是最好的。所以我一直给gerber

网友:
老板切莫着急,硬性要求,洗白白脱身,留下一堆无助的黑毛猪!
想想拼版业务很多都是DIY的,一是不敢自作主张瞎出Gerber,选择了交给活好的JLC大妹子,二是人家主业可能也不在于此,只是想努力在自己擅长的东西上。

网友:
写个教程,排除一部分不会转的。给厂家Gerber是常识。

网友:
一直发gerber

网友:
能只接受gerber?做不到就想办法,进一步确认啥的,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生产PCB需要的gerber文件的清单是:线路层【单面板一层线路,双面板有2层线路,4层板有4层线路(3层板按4层板工艺制作),6层板有6层线路(5层板按6层工艺制作)】,阻焊层(分底层与顶层,最多2层)、钻孔层、字符层(分顶层与底层,最多2层)、外形层(即外框和需要做出来的各种表现外形的非金属化的槽或孔)。
要做出来的内容,文件中不要隐藏;不要做出来的内容,文件中要删除,谢谢!最不能出错的情况是:您那边提供转好了各层的正确的GERBER文件。

我们这边有个不久前新上线的功能,给您看一下
万一不知文件什么样?不知尺寸?我们这个PC端下单助手,集成了我们开发的这个CAM软件,能帮分析文件;审单用他用了较长时间(它带有分析审核功能),才集成到PC端助手上给大家使用。

具体到您如何查看要返单的订单的文件的方法如下:首先 把要返单订单的工程文件下载下来;然后解压缩,找到OK文件夹;重新压缩一下这个OK文件夹里的生产稿;接着,在PC端小助上,上传这个OK文件夹的压缩包,即可查看原来订单的文件的样子,以及拼板方式等。可以快速的查看文件及分析文件。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004_1.html嘉立创PC端小助手3.0版本发布:支持在线查看PCB图形可在上面这个贴子里这里下载新版PC小助手,提前体验下PCB文件查看功能,谢谢。
注:不同款的板子,不要打包在一个文件夹里上传进来哦(多个文件会无法识别得到),不同的文件帮分别压缩后,分别上传进来哦。这个方法之前已教过很多客户朋友帮使用过了。

图2是我司做的PCB工程文件(即生产稿),有用的每层都很清晰明了(注:各设计软件转出的GERBER自动命名可能稍有不同),一目了然。

网友:
将来可能启用这个新界面,上传时大部分即可能帮识别且显示出来。敬请期待。下图右下角各层命名,红色字体注明的,是做板需要用到的层(有些可能可能顶层与顶层都有,有些可能只有顶层或顶层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根本没抓住重点。。

其实是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做PCB需要哪些东西,这些东西和GERBER文件是个啥样的一 ...

明白人!

网友:
是的,新手根本不知道Gerber文件需要哪些,我也是新手过来的。感谢当年的PCB打样工厂,告知需要哪些文件,要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直是给嘉立创发GERBER,为自己负责。发什么嘉立创就做什么,这才是王道。嘉立创作为生产厂家,那能保证给 ...

发gerber文件,那个客户编号怎么指定位置?自己摆放好客户编号位置生成gerber文件后JLC直接做出来,什么也不会添加?

网友:
不但是要发Gerber文件,外发洗板之前还要用cam350逐层检查一下之后再发出去。

做为工程师,我认为这是基本的工作态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gerber文件,那个客户编号怎么指定位置?自己摆放好客户编号位置生成gerber文件后JLC直接做出来,什么 ...

这个GERBER文件指定客编会失效的问题,确实是个问题,还有待好的方案出现,一般有工艺边的会尽量加在工艺边上,没有工艺边的,尤其板子大的,确实不好找到那串字符串。目前还是随机的情况,个人来说也比较纠结。

网友G:
我们一直在贵司下单,为什么我们提的问题视若无睹?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798-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GERBER文件指定客编会失效的问题,确实是个问题,还有待好的方案出现,一般有工艺边的会尽量加在工艺 ...

对的,我发PCB文件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有强迫症,不希望板子上出现设计以外的字符,发pcb文件至少我可以按照你们要求把“JLCJLCJLCJLC”这些字符放在芯片下面或者什么大接插件等能遮住的地方,发gerber文件上让你们比较仔细的放置客户编号的位置也不太现实,毕竟你们每天处理的不是一件两件的板子的,每天面对那么多板子哪会像我们自己对自己画的板子那么熟悉,知道放哪里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我发PCB文件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有强迫症,不希望板子上出现设计以外的字符,发pcb文件 ...

不排除支持GERBER文件,也支持指定位置放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我发PCB文件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感觉自己有强迫症,不希望板子上出现设计以外的字符,发pcb文件 ...

其实客编放大元件下,对在这边贴片的板子,也有很大的隐患,一旦那个元器件可贴,贴完后被挡住了,不知是谁的板子?无法正常包装发货了;到时若只能通过核对文件来确认是谁的板子,会严重的影响生产出货效率,此情况多了,找几天都不一定找对是谁的,更易发错货。

网友:
其实有些工程师就是懒,与其说是不愿意学习,不如说是不愿意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一直在贵司下单,为什么我们提的问题视若无睹?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798-1-1.html ...

很抱歉,主要是您这个内容超纲了,无法帮准确地回复。
设计文件要关注的内容特别多;我们做生产,其实是不关注这些方面的;对我我们来说,四层板通孔板,只是比双面板多2个内层线路(我们生产时多出2张线路菲林,做好内层线路后,再层压),后面钻孔开始,就跟双面板的生产工序差不多了。
我不会设计上的事儿,猜测的话,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得多动手,多试画,试画多了,就得到提高了。

网友:
的确,GERBER用习惯了的话,一目了然,每层都清晰明了,需求有没有如实地帮表达出来?心里明镜儿似的,通透。

网友:
一直使用GERBER文件,不放心源文件~

网友:
真的还是得用gerber
保真

网友:
立创论坛里教程的第一步:  放置分孔图列表字符串,点击主菜单中的Place--àString ,然后按TAB键在TEXT栏选中“Lengend”;  是什么意思? 希望嘉立创能重新做一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H:
袁总,我按你们的教程输出Gerber和ODB++文件,原来一直这么做都没有问题,现在你们审单的人员要问我用哪种文件去做板?这个问题我该问谁呢?你们到底原来是用哪种文件去打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袁总,我按你们的教程输出Gerber和ODB++文件,原来一直这么做都没有问题,现在你们审单的人员要问我用哪种 ...

只上传gerber文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上传gerber文件就行

多谢!
转成ODB++格式可以避免八角形D码变成现象;
那么用ODB文件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