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简单图解,如何将硬件PID调试转换为C语言程序...

楼主(2018-05-04):
1、简单BUCK电路,电压环控制,输入50V,输出10V;
2、先搭接好电路,控制环路;
3、调用PID模块调试合适的PID参数(只用了P和I);
4、将调试好的参数转换成C语言;
//********************PID参数*********************//
double PWM_PID=0;
const double PID_K1=0.0525;         //k1=kp*(1+Ts/ki)
const double PID_K2=0.05;             //k2=kp    (Kp=0.05  Ki=1/1000  Ts=1/20000)  Ts控制采样频率
double PID_Error_0=0;
double PID_Error_1 =0;
//*************************************************//

/***************输入量获取**************/
Vref=in[0];
V1=in[1];
/*************比例积分运算**************/
   PID_Error_1 = PID_Error_0;                           //存储当前偏差
   PID_Error_0 = Vref-V1;                                  //偏差计算(积分)

  PWM_PID+=( PID_K1 *  PID_Error_0-  PID_K2 *  PID_Error_1 );

/***************PID输出限幅**************/
if(PWM_PID<0)
   PWM_PID=0;
if(PWM_PID>1)
   PWM_PID=1;

out[0]= PWM_PID;

5、硬件模块和C语言控制效果对比;

网友A:
楼主把这个软件应用的得心应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个软件应用的得心应手啊!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PID参数可以弄成输入变量,这样调参数不用每次都编译程序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下psim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下psim软件包?

这个论坛上有的
PSIM 9.1.4 Professional x86目前和谐的最新版本,喜欢PSIM可以下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参数可以弄成输入变量,这样调参数不用每次都编译程序

习惯了先用硬件搭接,调试好之后才写成C语言验证

网友:
C语言能再转成框图?

网友D:
来个flyback仿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flyback仿真学习一下?

之前的贴子有发过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2176-1-1.html

网友(2019-05-30):
楼主,请教一下这个能不能进行强电的仿真,比如380V,通过可控硅后,进行LC滤波,特别是LC滤波的参数的选择。需要进行仿真。

网友(2020-01-26):
好资料,顶起,谢谢分享!请问楼主这个软件有没有学习资料推荐?我先在这个搜索下

网友:
积分不够,努力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