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3个网口的工业级Arm芯片

楼主(2018-05-05):
想做一个工业控制器,类似于PLC控制器。
需要3个网口,2个网口对HMI,一个网口对内部控制网络。
CPU主频:800M左右
内核:ARM核心
三个网口:要求是不同MAC出来的,不能用交换机扩。
如果芯片是双核的就完美了(非必要)。

网友A:
交换机 VLAN,照样可以N个MAC。

网友:
可以考虑用am3352自带两个网口,还有一个网口用dm9000之类的网络芯片。

网友:
外挂集成以太网MAC控制器的芯片。

网友:
ZYNQ芯片可以吗?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 VLAN,照样可以N个MAC。

linux 开发难度大吧?

网友:
CPU一般至少带一个,总线再扩展两个就好了

网友:
总线扩展两个就好

网友:
rt1052,用并行总线扩展3个dm9000,这样勉强可以了。

网友:
arm芯片自带双网口的有(非扩展,如ti的am335x)        arm芯片自带3个及以上的网口没发现

网友:
用交换机扩展是能效比最高的。

网友:
没看到自带3路mac的,目前看到的最多自带2路mac,需要扩展
atmel sama5D36(cortex-A5), NXP i.MX6UL(cortex-A7)   2路,用过A5D36,用Lan9221扩展了两路,共4路,不复杂

网友:
ti 。am5728  官方有参考设计

网友:
官方有 6路  nxp的 也有

网友:
ls 1043 4个 1g 网卡  20美金左右。。批量更便宜

网友:
估计要自己

网友:
扩展一路了。双路的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nux 开发难度大吧?

VLAN 和 linux 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AN 和 linux 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关键你要搞驱动啊!

网友:
有现成的arm模块和配套网口扩展模块,实现4个网口

网友:
看你性能要求。如果用LS1043A这个性能最好,我们有做这个方案。如果要求不高,随便USB或者EMI扩展都行,
我们也有两款是用pcie switch之后扩展的独立网口。

网友:
i.mx6系列,自带一个,pcie可以再扩出来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