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测距仪,精度1mm,那么时钟计时高达1皮秒?

楼主(2018-05-05):
一直对激光测距仪深感好奇:按照光速3*10^8 米每秒计算,要是分辨率达到1mm,

那时间精确度太厉害了,若是编程,则指令周期100G的速度上,肯定不可能是100G的时钟,激光测距仪器才不到30元,怎么实现的?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测时间有点不可能,但测相位是可以的,gps也和这差不多。

网友:
假定你说的是TOF法测距,发射的波形是个调制后的波形,通过比较相位差来计算激光的空中飞行时间。

网友B:
测时间(TOF)的方式无法做到1mm的分辨率,只能做到cm级
1mm分辨率的是采用调制测相位的方式,做到30块钱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我买的才29包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时间(TOF)的方式无法做到1mm的分辨率,只能做到cm级
1mm分辨率的是采用调制测相位的方式,做到30块钱的 ...

你笨,不会测十来次然后软件中值啊?它当然可以输出到mm级,只是单次测量结果显然是不可能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测时间(TOF)的方式无法做到1mm的分辨率,只能做到cm级
1mm分辨率的是采用调制测相位的方式,做到30块钱的 ...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才29包邮

使用效果精度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

大师威武!知道大概原理了!

但是还有一事不明:

相位差这么检测的,看这个样子,200M的频率,相位差要达到百分之一的精度了,这对我来说又神奇了,请大师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

那不是改装成激光测振仪,非常简单咯

网友:
方便给个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

感谢大师分享,用这个芯片确实简化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笨,不会测十来次然后软件中值啊?它当然可以输出到mm级,只是单次测量结果显然是不可能准的。 ...

弄一把直尺,多读几次,就没游标卡尺和千分尺什么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威武!知道大概原理了!

但是还有一事不明:

混频
混频之后的低频信号相位与混频前的高频信号相位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

大湿太厉害了,老毛子的都能找到。
感觉老毛子也有不少很好的技术帖子,可是这悲催的俄语完全看不懂,真不知道咋找这种帖子,大湿是怎么搜索到 的?

网友:
那里买的,有联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确实做到了30块钱,而且毛子网站已经把原理图都逆向出来了,核心是Si5351A,只能感叹电子科技进步吧。 ...

我去 毛子的哪个网站上的?

网友:
应该是测相位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去 毛子的哪个网站上的?

大师回复里面那个‘毛子网站’是个链接,点击就好

网友H:
同问有链接吗,想撸一个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混频
混频之后的低频信号相位与混频前的高频信号相位有关

请教相位差是两个5K信号分别接捕获脚跳变定时器计数么。

网友I:
单片机时钟算50M   50M/5K=10K 相位分辨率?

网友:
我X真的30块钱,估计是亏本在卖吧,哎...电工越来越不值钱

网友:
高频测不了,测低频,测量原理比较重要!

网友:
不得不说那些做到三十多块钱的那些工程师真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教相位差是两个5K信号分别接捕获脚跳变定时器计数么。

看毛子网站后面的图片,应该是ADC采集后做FFT。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效果精度怎样

没有试过,说明书说2mm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同问有链接吗,想撸一个看看

统一回复: 现在优惠没有了,现在49,没啥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时钟算50M   50M/5K=10K 相位分辨率?

载波频率150M
测尺为20m
20m/10k = 2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统一回复: 现在优惠没有了,现在49,没啥意思了

有没有拆开看看是不是使用Si5351A设计的?如果是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已经找到拆解了,是伟创H-40。

图片来源于: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1665

网友J:
7楼的毛子网站用Chrome有翻译选项,基本能看懂,也有“醉了”的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毛子网站后面的图片,应该是ADC采集后做FFT。

SI5351是方波,难道框图BFP虑成了基频正弦。 FFT算相位的精度跟AD位数和采样率不知道什么关系,图中能算到多高精度。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31650406b52acfc789ebc9ac.html
搜到个文档,说的相差是数字计数做的。相位相差N*2PI+A中整数周期N不确定 是换不同频率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毛子网站后面的图片,应该是ADC采集后做FFT。

大师,我还是怀疑用FFT去算5K信号的相位的精度能有多高。

网友:
我买的是龙韵的,没有拆解,也没有那精力,懒得搞了

网友I:
然后, 我添加了程序捕获模拟信号, 使用 ADC。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测量单片机的相位差信号, 必须同时捕获主电平和参考信号, 或具有恒定的延时。在 STM32F100 中, 可以使用扫描模式实现的最后一个选项。adc 中的数据在使用 DMA 捕获内存时是合乎逻辑的, 并且从指定采样 ADC 转换中捕获数据应在一个计时器的信号上运行。

由于实验, 我决定了以下参数: 捕获

-ADC 采样频率为50赫兹,
样品的数量是250。
-捕获信号的总时间为5女士。
-捕获的数据控制器程序通过 UART 传输到您的 PC。
计划蓝色接收信号, 橙色日程表-参考信号 (振幅在这个图它增加了20次)。

下图显示了 FFT 变换接收信号的输出。

使用 FFT, 你可以确定信号的相位, 需要计算相谱信号, 并从它的值在对应的相位5赫。注意, 我试图在屏幕上显示相位频谱, 但它看起来像 shumopodobnym, 所以我拒绝了。

同时, 实际上在单片机上收到两个信号--主要和参考。这意味着你需要用 FFT 相位来计算每个信号的频率为5赫, 然后再减去结果。结果是所需的相位差, 用于计算距离。我的程序在图表范围下面打印这个值。

显然, 使用 FFT 不是确定信号相位的最合适的方法。相反, 我决定使用戈泽尔算法算法。引用维基百科:
戈泽尔算法 (Engl。戈泽尔算法) 是一种特殊实现的离散傅立叶变换 (DFT) 的形式的递归滤波器......。与快速傅立叶变换相比, 对 MEDEF 的所有频率分量进行了评价, 戈泽尔算法算法能够有效地计算出单频率分量的值。

该算法实现简单。像 FFT 一样, 它可以返回一个集成的输出, 允许你计算信号的相位。在使用该算法的情况下, 还需要计算主、参考信号的相位, 然后计算它们的差异。
同一程序的 PC 允许你计算的相位差和振幅的信号在 Herzl 算法。实验结果表明, 具有良好的信号相位差测量精度可达0.4 度 (VHCS 20 测量)。

再看了毛子网页翻译,混频后5HZ而非5K(5k的话单个AD采两通道貌似不能忽略非同时采样的影响了)?  采样率50HZ(AD两通道扫描采样很低速看做近似同时采样两个通道)。 开始用FFT做,后面换了个叫啥啥算法的,最后给出结论是精度可达0.4度    按他说的,360/0.4=900分辨率???貌似不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然后, 我添加了程序捕获模拟信号, 使用 ADC。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测量单片机的相位差信号, 必须同时捕获主电 ...

翻译成英文比较好,中文翻译错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译成英文比较好,中文翻译错误很多。

伟创官网有二次开发的模块卖,但测量速率最大只有7HZ。请问大师,有没有办法提高测量速率,理论最高可以提高到多少?即使降低测量精度也可以。

刚刚看了一下翻译.
[我实现了两种不同的微控制器固件版本,不同之处在于信号捕获的原理。其中之一,更简单,微控制器在从ADC捕捉数据时不做任何事情。第二个固件更为复杂,其中来自ADC的数据同时使用DMA写入其中一个阵列,同时,使用Herzl算法处理已捕获的数据。由于这个原因,与简单版本的固件相比,测量速度几乎高出2倍。]

网友K:
我想到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单片机发一个触发信号出去,马上开时计时,(后面的事交给纯硬件做),
然后接收管收到反射回来的信号又去控制发射管,就像一个镜子不停的反射,再搞一个硬件的计数器,计1万次后给单片机一个中断
这时单片机就有反射1万次的时间了,搞两个固定距离校准一下,应该就可以算出距离了

网友:
这种高速的管子应该有,这种计数器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省成本省到直接用apd混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到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单片机发一个触发信号出去,马上开时计时,(后面的事交给纯硬件做),
然后接 ...

你这个方法, 以前的科学家就是用相似的原理来测量光速的。

网友L:
哪里有卖,看到都是49

网友:
激光测距,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哪里有卖,看到都是49

都涨价了,我买时39-10

网友M:
国内这几家激光测距仪经过拆解研究   大致方案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啊 。。其中,楼层所提到的这种方案,纬创就是这种方案。模块价格100+,手持整机二三十元 。不过手持机已经关闭了串口指令测距控制功能

网友:
感叹电子科技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回复里面那个‘毛子网站’是个链接,点击就好

哦哦哦 我是手机看的 没有办法连接进去 电脑就看出来了

网友:
激光测距

网友:
今天晚上收到试了一下,可以用。
项目文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看毛子网站后面的图片,应该是ADC采集后做FFT。

请教一下大师,如果有光纤环,这个模块有没有改造成光纤陀螺仪的可能?我对光纤陀螺仪不了解,只是异想天开一下。

网友:
这个有意思啊,光学的不懂

网友:
原理性的东西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国内这几家激光测距仪经过拆解研究   大致方案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啊 。。其中,楼层所提到的这种方案,纬创 ...

没玩过这个,大家都提到纬创,纬创是哪个公司?链接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时间有点不可能,但测相位是可以的,gps也和这差不多。

2战就有雷达测距了 ,那时全是模拟电路

网友(2019-02-13):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大师,如果有光纤环,这个模块有没有改造成光纤陀螺仪的可能?我对光纤陀螺仪不了解,只是异想天 ...

模块在哪买的?有个链接吗

网友:
  精度1mm,不错,,,,能测液体嚒?距离要求很小几十个厘米~几个厘米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威武!知道大概原理了!

但是还有一事不明:

傅里叶变换,2个相位减一下

网友:
这个能修改软件来测试0.3mm的缝隙吗?

网友:
厉害这个,Mark一下激光测距

网友(2019-03-27):
不错,激光测距好像目前应用的比较广

网友:
Mark一下激光测距

网友:
又翻出来了 还有优惠么  要买个装修

网友:
我去,我花了99大洋买的,哪里有三十元的?

网友:
激光测距  有 原理图

网友:
大师真是啥都懂

网友:
49元的也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7楼的毛子网站用Chrome有翻译选项,基本能看懂,也有“醉了”的翻译。

牛逼,我用百度翻译,看了我2个多小时,才看了一半。
这个是作者的一段文字的翻译:

坦率地说,我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问题是确定多个因素(电压,光信号幅度,温度)对相位差的影响是足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理想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长期研究。这项研究需要一个模拟不同工作温度的气候室和一套滤光镜,以研究信号强度对结果的影响。你需要做一个特殊的展台,可以自动改变光信号的水平。由于温度降低,APD的放大率上升,而APD进入饱和状态,其输出信号从正弦曲线转换,使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它的矩形或消失。”

这个东西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DIY是不可能的。

网友O:
研究这个差不多半年了,最近才有点突破,现在测量速率已经做到2.5K,精度正负3cm,只是光学系统一直没有解决好,目前只能保证近距离的精度

网友:
过来字习激光测距原理

网友(2019-07-01):
最近想搞搞这个玩玩,但现在买的已经不是这个MCU了,想高价收一个这个板子,有的给我站内信,谢谢。

现在买的上面写的“NM001"也不知道是什么MCU了。

网友:
再顶一下啊,有没有高价想出这个带STM32的板子的机器?

网友:
这原理和光纤断点测距一样的吗

网友P(2019-11-14):
引用 网友O:
研究这个差不多半年了,最近才有点突破,现在测量速率已经做到2.5K,精度正负3cm,只是光学系统一直没有解 ...

5cm 以内能保证 1mm的精度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P:
5cm 以内能保证 1mm的精度吗?

这个要看总量程是多少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要看总量程是多少

总量程 5cm 就可以了。 不要求远

网友Q:
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原理能够改成激光测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急切地想知道:这个原理能够改成激光测振吗?

原理不一样,测振是用的干涉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总量程 5cm 就可以了。 不要求远

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激光测距的光学系统一样都有一个盲区,5cm内的量程光学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R:
关注了,最近在找方案,苦于没有低成本方案。看来低成本只能自己搞了。距离还得15m 精度1cm

网友:
引用 网友O:
研究这个差不多半年了,最近才有点突破,现在测量速率已经做到2.5K,精度正负3cm,只是光学系统一直没有解 ...

你现在能做到多少啊?

网友:
越来越不值钱了

网友:
Mark一下,激光测距。

网友:
这帖古文又浮出来了?!呵呵~

网友:
确实是古文,但这个无论从原理还是从实践难度都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关注了,最近在找方案,苦于没有低成本方案。看来低成本只能自己搞了。距离还得15m 精度1cm ...

成本要多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