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2芯片EBI外扩FPGA问题

楼主(2018-05-06):
今日有个项目需要用EBI外扩FPGA当作外部SRAM使用,但发现NUC972的EBI地址线只有10bit,这样的话访问空间就很有限了,不知道是否有复用或者其他操作方法扩大EBI的地址空间呢?谢谢了

网友:
呃 只能外加锁存   这个EBI的空间确实很鸡肋

楼主:
实在不行只能接个8bit锁存,这样好歹能用16bit,不过速度估计就提不上来了

网友:
EBI 不按照单字节方式访问,类似SDRAM 猝发访问的方式,地址空间可以很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