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屏显示器体验

楼主(2018-05-07):
我有个DELL U2414 的显示器,最近长草(中毒),大屏2/4K显示器。
我的主要用途:画板、敲代码、看文档、游戏
目前有以下疑问:
曲面屏,都画板、敲代码、看文档……有多大影响?

网友A:
高分屏对电子开发来说真不是好东西,曲面屏没试过。

笔记本只认准1366*768的标准屏,外接显示器24寸在1080p下还可以。

娱乐的话,可能越细腻越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分屏对电子开发来说真不是好东西,曲面屏没试过。

笔记本只认准1366*768的标准屏,外接显示器24寸在1080 ...

曲面屏如果用个架子,挂在墙上之类,远观有点怪怪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屏如果用个架子,挂在墙上之类,远观有点怪怪的样子~

曲面屏,基本是独享模式,

网友:
我个人不喜欢4k屏,字体放大了似乎会显得模糊。我觉得应该再买个能旋转能竖过来的屏,看代码很是爽,大小21-24,再大脖子难受

网友C:
24寸的用着感觉还是有点小,上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寸的用着感觉还是有点小,上大的吧

是的,最近准备上大的,另外我的2414 1080P分辨率,看起来颗粒感也挺严重的

网友:
别曲面了,搞个双屏或者三屏更好用,普通1080P双屏远远比一个2K或者4K屏实用。

楼主:
京东价格变脸真快,大概上午10点左右加的购物车,然后就出现2个降价……降价的有坑吗?

网友D:
用过1080P的24寸LG

现在再用27寸4K LG

对比下来的话

4K清晰度完爆1K,细节和颜色都非常完美
27寸比24寸要好,有一种正好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1080P的24寸LG

现在再用27寸4K LG

你的 27寸4K是哪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 27寸4K是哪款?

27UD58

//电脑里面没有PS,图片只能这样了

网友:
玩游戏再升级,我现在都在往下降,U2515我两个,现在常用的事P190s了

网友E:
双屏体验也不错, 不过我发现U2414这个16:9的屏竖着用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屏体验也不错, 不过我发现U2414这个16:9的屏竖着用窄了点。

这个用法不错,把U2424 竖着用,基本就拿来看文档和敲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双屏体验也不错, 不过我发现U2414这个16:9的屏竖着用窄了点。

     你这个是打DOTA游戏的吧?

网友G:
竟然还有觉得高分屏不是好事的人,竟然还觉得1366的笔记本能用来写代码。。。有些程序高分屏下模糊纯粹是Windows是老版要不就是软件是老版本没适配高分屏

网友:
31.5寸1080P屏用了近2年,从此再也回不去23,24寸的屏了,顶多偶尔看下。当然刚换的时候确实觉得不适应,太大了。
下一步想弄个37的2K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打DOTA游戏的吧?

什么游戏都能打

网友:
用带鱼屏,剩的分屏

网友:
真的需要那么大屏幕吗?

网友:
分辨率合适的话,还是很爽的,爽屏习惯了,一下子单屏就有点不太适应

网友:
穷人一枚,至今没有用过这么高档的屏,不敢多说。

网友:
我用27寸就觉的大了,要转头,24寸大小刚合适

网友:
公司2K thinkvision 屏,23寸,有些应用软件字体看来眼要瞎;家里U2414,23寸,1080屏,字体大小刚好。  2K以上屏估计要27寸以上字体才会正常。

网友H:
我们这些开发显示器的都不用4k,                                                        因为电脑配置低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些开发显示器的都不用4k,                                                        因为电脑配置低 ...

我发现网上一大波DIY简易显示器的,有木有驱动芯片或板子推荐?

网友:
我觉得没多大影响!

网友(2018-07-26):
引用 楼主:
我发现网上一大波DIY简易显示器的,有木有驱动芯片或板子推荐?

同求!搞个简易的

网友:
感觉24寸刚刚好,27有点大了
公司是三星27寸 3D的屏幕
家里是dell 24寸的屏幕,感觉家里的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竟然还有觉得高分屏不是好事的人,竟然还觉得1366的笔记本能用来写代码。。。有些程序高分屏下模糊纯粹是Wi ...

有些人总能找到办法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网友:
27吋4k好多软件字体很小,做照片编辑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屏体验也不错, 不过我发现U2414这个16:9的屏竖着用窄了点。

这桌面比我的整洁太多了

网友:
玩游戏的话,4K屏,显卡算成狗了。。。。

如果一个4K屏,相当于3个1080P联屏还要多的计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屏体验也不错, 不过我发现U2414这个16:9的屏竖着用窄了点。

这桌面简直不像电工的桌面,太整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分屏对电子开发来说真不是好东西,曲面屏没试过。

笔记本只认准1366*768的标准屏,外接显示器24寸在1080 ...

感觉1366*768还是太小了点,画板的时候有些菜单显示不全,只能把任务栏拉到旁边才能用,不然就只能外接个屏

网友:
目前办公室24寸2K,字体有点小.但是2K的体验真的不错,高分辨率显示的内容也多了.
个人觉得2K最好配27寸.家里想弄个32寸4K的,老主机不支持,要加显卡,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