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最简分离件125K RFID 读写电路

楼主(2018-05-07):
各位老师:
        最近在其他项目产品中看见别人用了非常少的外围期间、搭建了125K RFID 读写电路(没有三极管、没有运放),而且好像效果还不错。
        无运放可理解、用单片机自带ADC完成读卡操作。可发射部分是如何实现的呢(没有三极管的推挽发射)?
        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8-07-07):
这个电路的精华在于程序部分

网友A(2021-09-11):
原理,通过定时器产生125khz方波,然后通过lc振荡器产生125khz正弦波信号,用来感应线圈,经过双检波二极管检波,通过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来获取微小的脉冲产生的中断,如果你通过比较器输出脚,就可以看见一连串的125khz的方波信号,设置好比较器的模拟虑波和数字虑波功能,就能得到你需要的id卡数据脉冲信号了。解码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通过定时器产生125khz方波,然后通过lc振荡器产生125khz正弦波信号,用来感应线圈,经过双检波二极管 ...

电路能共享出来看看么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B:
电路能共享出来看看么

淘宝上面有买。你也可以去51黑上面看。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