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比特 low cost wifi module for OpenWrt and IoT

楼主(2018-05-07):
CPU: QCA9563,74Kc MIPS Processor at 775MHz
Memorys:     DDR2 64MB or 128MB
Storage :    SPI NOR Flash fro 4MB to 32MB

Other Signals:
SGMII interface
TWO USB 2.0 Host with built-in MAC/PHY
PCIe  Root Complex Interface
One UART
One I2C
Gpio 10+

Dimension:66*40 mm

网友A:
顶。 什么时候网店上架?

网友B:
spi uart都只有1个,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什么时候网店上架?

一些细节还在优化,估计月底或者下个月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uart都只有1个,不够用。

建议你看看MTK的方案。高通的优势在于无线性能好一些,稳定性好一些,缺点是价格高,还有外围没有MTK丰富。
我们后期会有一个SPI扩展2路串口+CAN+PWM。
或者你用USB口直接扩展串口。

网友C:
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几何?

from USD 20 to USD 30。

网友:
没有用。太贵。

网友D:
好漂亮的板子,用什么工具渲染的呢

网友:
漂亮!看起来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的板子,用什么工具渲染的呢

这是我们美工设计的。只是我们电工都不熟悉这些设计,所以觉得很漂亮。
其实只是一般的C4D+PS即可,或者犀牛也行。

网友:
还是7688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