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最近在嘉立创打样的板子

楼主(2018-05-07):
最近几个月在嘉立创打了几个样,感觉速度快而且品质高,所有的都一次成功,没有问题。

USB 1转4串口PCB

USB 1转4串口PCB

USB 1转4串口PCB及成品

USB 1转4串口PCB及成品

USB 1转4串口PCB+网口PCB

USB 1转4串口PCB+网口PCB

USB 1转4串口PCB+网口成品

USB 1转4串口PCB+网口成品

电压采集PCB

电压采集PCB

电压采集成品

电压采集成品

音频采集PCB局部

音频采集PCB局部

音频采集局部

音频采集局部

音频采集PCB

音频采集PCB

音频采集成品

音频采集成品

网友A:
音频采集用的什么芯片,感觉是DSP? 支持放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采集用的什么芯片,感觉是DSP? 支持放音吗?

支持,是DSP

网友:
ftdi的芯片吗?

网友:
最外端那几颗,是运放吗 ?

给你推荐颗更好线路驱动芯片。

网友:
5图晶振好销魂

网友:
板子看着舒服。

网友B:
USB一转四串口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音频那个BGA芯片是啥啊~

网友:
这个网口~~~~

网友C:
usb 转网口是用的啥芯片

网友:
不错。质量很高

网友D:
给楼主个建议,贴片元件GND不要那样全焊盘覆铜,要做成热焊盘,就是几根线进去的那种。

网友:
同问,什么串口芯片?

网友:
同问,网口用的是啥芯片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个建议,贴片元件GND不要那样全焊盘覆铜,要做成热焊盘,就是几根线进去的那种。 ...

你说的应该是敷地铜的时候焊盘十字连,过孔直连吧

网友F:
那个网口芯片好多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网口芯片好多助焊剂

704胶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一转四串口用的什么芯片?

FT4232HL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转网口是用的啥芯片

LAN9521芯片,带USB hub

网友G:
楼主是手工焊接还是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手工焊接还是机器?

样品手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敷地铜的时候焊盘十字连,过孔直连吧

差不多吧,不一定是十字,直角线,斜线也可,有几条线进去那种都行的,热焊盘。

网友:
丝印字符有点丑

网友:
嗯好的。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H:
拼版是自己拼的,还是JLC?我还没拼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拼版是自己拼的,还是JLC?我还没拼过

word文档配图说明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d文档配图说明即可

好的,谢谢,拼版v-cut需要另外加钱的吧?

网友:
这么多年在JLC就错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