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支持9位数据位uart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8-05-07):
谁有支持9位数据位uart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我来回答:没有

网友A:
我还以为我的帖子被顶起来了呢,我也找了找不到,后来看PIC的单片机貌似可以实现,后来不需要还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我的帖子被顶起来了呢,我也找了找不到,后来看PIC的单片机貌似可以实现,后来不需要还没弄:

嗯嗯

STM32的也支持9位的

但是我这个项目使用的MCU不支持9位

所以,需要

1、先找个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和模块的通信,据说VB有个串口控件,支持9位,无奈不会VB
2、然后软件模拟9位的串口通信

网友:
用个单片机做中转

网友:
PC机的串口只支持5、6、7、8位,所以看起来是没办法了。
不过,可以土法炼钢,每次发一字节,通过校验位(Space、Mark校验,不要用奇偶校验)可以模拟发送9位数据。或许你手指比较快可以发送大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