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模电感怎么选型?

楼主(2018-05-07):
在立创商城上直接搜“共模电感”,出来不同外观,不同参数的的器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外观,如图。
第一种标的主要参数是感值,但没标出电流值。
第二种标的主要参数是在100M下的阻值,最大电流值,但没标出感值。这种最多,有不同的封装,也写明了应用的场合,什么差分线,信号线,电源线。
第三种名称叫“滤波器”,标的也是在100M下的阻值,最大电流值,但没标出感值,从这点看应该是和第二种差不多。

请问各位,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主要差别是什么?第二种为什么不标出电感值?
我现在想找一个共模电感用于直流36V的滤波,用哪一种合适?第二种中,标明用于电源线的,如ACM9070-701-2PL,其实和封装小一些的如ACM2012系列的,也就是电流大小不一样,但ACM2012写的是适用于信号线,如果我的电源电流小,用ACM2012也可以的吧?

网友:
选销量最好的不会错

网友A:
电源滤波就买第一种,电流值合适就可以,UF9.8或者更大一些的。

网友:
这方面资料好像比较少

网友B:
体积没要求选大的UU9.8那种,便宜、EMC测试看效果好更换。电流小(mA级别)的,可以选小的贴片的,但大的没坏处。我一般小电流选3225的,太小的用在电源上效果不好

网友:
共同关注一下,也不知道怎么选,每次都是买的UU9.8-5mH的

网友:
之前的参数都是依据经验值,没有太多的理论计算。关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就买第一种,电流值合适就可以,UF9.8或者更大一些的。

第一种没标电流值,倒是有一个耐压值,AC500V 800V这样的,是不是这种共模电感常用于交流的?我现在是想选一款用在低压直流的。

楼主:
今天再看了一下,立创上关于这方面的器件,有共模电感,共模扼流圈,滤波器这些种类,是不是其实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没要求选大的UU9.8那种,便宜、EMC测试看效果好更换。电流小(mA级别)的,可以选小的贴片的,但大的没 ...

我现在想用的场合,也就是直流36V供电进来,一个简单的单片机+485电路,总电流应该也就几十mA,那你觉得我选哪款好?第一种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没要求选大的UU9.8那种,便宜、EMC测试看效果好更换。电流小(mA级别)的,可以选小的贴片的,但大的没 ...

你选的是类似这种?ACP3225-102-2P,请看PDF文件

网友:
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感觉这玩意都是靠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选的是类似这种?ACP3225-102-2P,请看PDF文件

正解! 产品上就用这个,买一个确认的真货,只要引脚、外形一样,这种没假货!
也是一个24V供电的变送模块选的这个,CS 10V 测试杠杠的!

网友C:
100m那种都是用在对电流没要求,抑制高频信号干扰情况下的

网友:
第一种是不是可以用来做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那种都是用在对电流没要求,抑制高频信号干扰情况下的

100M是指频率哦,参数就是频率为100M下的等效电阻值,列出来的参数还有最大电流值,最大电压值,所以选型的时候肯定要考虑电压,电流啊。

网友:
我一般选7060 700R,太小不耐用,对电源干扰抑制还是很明显的,信号线可以选3225小一点的,2520太小不是太方便对体积要求不高的慎用

网友:
公模电感能否作为小功率dc-dc的变压器用?

网友(2019-09-18):
都是经验值

网友(2019-11-02):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就买第一种,电流值合适就可以,UF9.8或者更大一些的。

你好    请问下比如  153~193Mhz左右时有干扰,这个在选型UU9.8时   其他参数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是指频率哦,参数就是频率为100M下的等效电阻值,列出来的参数还有最大电流值,最大电压值,所以选型 ...

你好    近期也是碰到类似问题,DC24V供电的设备,在153~193Mhz左右时有干扰,此型号适合吗?对这块如何计算  不是很在行

网友D(2020-04-26):
引用 网友B:
正解! 产品上就用这个,买一个确认的真货,只要引脚、外形一样,这种没假货!
也是一个24V供电的变送模 ...

是用在485通讯上的吗?最后的参数是什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用在485通讯上的吗?最后的参数是什么,指导一下,谢谢

上面有网友贴出来了,就那种。放不放那是质的区别,大小参数仅仅是量的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网友贴出来了,就那种。放不放那是质的区别,大小参数仅仅是量的区别 ...

大小参数该选用哪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参数该选用哪种 ?

去村田的官网看看,关键词:静噪滤波器。里面有详细的应用和选型说明

网友:
TDK是这行鼻祖+“恶霸”,参考他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