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过流保护芯片

楼主(2018-05-08):
如题,做一个电机堵转保护的电路,求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过流保护芯片,电机堵转时能关断供电,直到下次重启。

网友A:
参数呢?多少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呢?多少电压电流?

要12V和AC220V两种电压的,电机功率都是10W.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啊

反应慢,寿命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12V和AC220V两种电压的,电机功率都是10W.

ACS711,带这个过流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12V和AC220V两种电压的,电机功率都是10W.

不过你的功率有点小,那么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711,带这个过流检测。。。。

这个好是好,就是价格好贵,承受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是好,就是价格好贵,承受不了。

电阻,比较器,触发器。

如果你嫌弃电阻比较烫手的话,

我司有能够替代ACS711的,不过没有那个过流锁死功能。

隔离耐压目前只有1KV AC和100V的两个版本,正在攻关2kV的。

国产芯片,价格肯定优惠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比较器,触发器。

如果你嫌弃电阻比较烫手的话,

能展示出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展示出来看看吗?

明天上班可以的,现在家里没有手册。

昨天去了一个做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厂家,功能上能够替代ACS711的检测功能,没有报警功能。

但是因为现在不能够pin2pin替代711,用的飞线大法,步进电机还是转得很嗨的。

【下个月,如果不跳票的话,会出来pin2pin兼容711的芯片,除了没有那个报警功能】

5月17号的电机展我们要去参展,欢迎骚扰。

不过我是史上最脸盲+路痴的FAE,记不住人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比较器,触发器。

如果你嫌弃电阻比较烫手的话,

型号和购买渠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和购买渠道?

711的替代芯片,没有过流锁死报警输出的,大致价格约2块。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加我微信:13551179610

网友:
我把预览版的PDF文件发上来,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芯片实测的工作电压为3.0-5.5V的。

网友(2022-02-21):
mark,看到有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