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模块系列一:光模块简介

楼主(2018-05-08):
        大家好,一直在坛子里混了好多年,一直没拿的出来像样的技术原创作品,由于一直在光模块行业工作,算是有点小心得,在此希望和大家分享。
在这些帖子中我将为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一一解答,时间大概为两周一篇,如果有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也希望能提出一下,进行修改。

初次写这类贴子,也不太清楚要把哪些放上去,希望大家把有的问题都提出来,我可以在下篇贴子中进行解答。

目录和大纲。
        一、光模块简介
        二、光模块基本类型和原理
        三、光网络与系统
        四、光模块厂商与市场
        五、光模块新技术

一、光模块简介

        光模块的定义:光发射/接收组件基础上的具有实用化的多功能组件
        光模块的作用:完成光电转换和电光转换

                光模块原理示意图

                光模块大体结构
        光纤通信的优势

                •通信容量大,单根光纤通信速率的实验记录为50.9Tbps(2017/05/17)  (以前的数据)

                •中断距离长,实验记录为1100km(以前的数据,最新可以到20000km了)

                •保密性好,无电磁泄露也不怕外界强电磁场干扰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维护

                •原材料丰富

                表征光模块性能的部分参数,这些参数只是一些通用的参数,具体到某个光模块有不同的参数,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各种光模块及示意图,下面的分类是根据接口和封装来进行的,同样的接口下面又分了单纤,双纤,距离 ,速率等,衍生出各种类型的光模块

        光网络链路示意图

        编辑原因:放上部分资料
        原创写作,谢绝转载

网友A:
涨见识了,先MARK,一会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涨见识了,先MARK,一会再看

初次写这类贴子,也不太清楚要把哪些放上去,希望大家把有的问题都提出来,我可以在下篇贴子中进行解答。

网友B:
成本高不?有套件出没?

网友A:
依我说,像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行业,我觉得介绍多介绍一点基础知识,越基础越好,像那些缩写,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对于我了解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帮助,还有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现状吧

当然,可能只是我见识少,大家都知道,就我没听过,那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不?有套件出没?

看你是哪种模块呢,速率,接口,,传输长度。这些要求知道了才能给出价格。我们没有现成的套件,不过可以订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说,像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行业,我觉得介绍多介绍一点基础知识,越基础越好,像那些缩写,完全不明白什么意 ...

你好,这些都会在后面介绍出来的,不过我觉得上面的就是挺基础的呀,你有具体想要知道的内容不,具体点我可以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些都会在后面介绍出来的,不过我觉得上面的就是挺基础的呀,你有具体想要知道的内容不,具体点我 ...

刚才还没有看到附件,我先下来看看,有什么不明白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说,像我完全没有接触过这行业,我觉得介绍多介绍一点基础知识,越基础越好,像那些缩写,完全不明白什么意 ...

也可以看看光耦的原理,就是把电信号的高低电平变化通过光发送出去,在另一边进行接收。就是这么回事,很多复杂的技术手段都是因为它的高速和长距离带来的。
如果一个光耦做到10Gbps的速率,距离超过1km,它的原理和结构和光模块就很接近了

网友C:
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是不是只有1X9这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是不是只有1X9这种型号?

没有,除了1X9以外还有SFF系列。这两种都是不带有热插拔的功能。所谓热插拔就是系统上有这个功能,可以在工作期间增加或减少其他的
光模块,但是不会对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影响。

淘宝找的SFF接口的光模块图片

1X9光模块内部图片,实拍

网友D:
正好有个问题,fpga要出四路12.5G的信号,像这种有单模块实现的么,还是需要4个光模块?

网友E:
顶一个。在上家公司做了5年edfa,这些知识都接触过

网友F:
好资料,我记得服务器,万兆网卡上很多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有个问题,fpga要出四路12.5G的信号,像这种有单模块实现的么,还是需要4个光模块? ...

有的QSFP+模块,四路发射,四路接收。只是你需要多长距离的呢?我们现在最多是做到了30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在上家公司做了5年edfa,这些知识都接触过

同行,握个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资料,我记得服务器,万兆网卡上很多这玩意。

现在光纤到户,第个光猫上都有这么一个光模块,用的很普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QSFP+模块,四路发射,四路接收。只是你需要多长距离的呢?我们现在最多是做到了300m左右。 ...

距离要求不高,原来QSFP就是Quad SFP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光纤到户,第个光猫上都有这么一个光模块,用的很普遍了。

现在2.5G GPON/1.25G EPON 家用ONU已经不用光模块了,都是用Bosa On Board。

网友H:
很详细,有没有讲应用光模块的资料

网友I:
大师好!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激光发射端用类似教鞭那种激光笔,接收端是个运放接收头,由于接收头太小,激光又必须射中接收头,才能收到数据。
想问大师,有没有大面积的接收模块,像巴掌大,或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师好!之前做过一个项目,激光发射端用类似教鞭那种激光笔,接收端是个运放接收头,由于接收头太小,激光 ...

有那种照度计,接收面积很大,里面的东西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不。也有那种接收面积小但是灵敏度非常高的传感器存在,只是成本很高
照度计类似的成本低些。看你的预算了

网友J:
带光口的交换机最少都要几千块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距离要求不高,原来QSFP就是Quad SFP啊

不是同类型的呢,没法通用。QSFP+并不是四个SFP+。QSFP+遵循的协议为SFF-8436,而SFP+接口遵循的协议为SFF-8431,附件上文件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现在的QSFP+速率可以满足12.5Gbps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光口的交换机最少都要几千块钱了吧?

便宜的差不多,之前有个中兴的同事说外面新的中兴ZXA10 C320 xPON OLT系统上的一块10G OLT板卡要3万多,软件升级还需要另外加钱。。。不过有些简单点的交换机
不带光模块的话还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2.5G GPON/1.25G EPON 家用ONU已经不用光模块了,都是用Bosa On Board。   ...

对的,现在1G的系统基本上都是光猫厂家就自己把光模块集成到系统上了,我拍了一张实际的图片,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现在集成到板上的也只有光猫上用的低端光模块,像在交换机和高速系统上的还是分立的光模块。反正在用户端
把光模块集成到光猫上是趋势。这也正让光模块厂家不停进步,不然就跟不上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详细,有没有讲应用光模块的资料

有的,在后面会讲,现在还没有理清要说哪些,不过你有些问题先提出来,可以一起解答。

网友K:
为什么我的光纤模块和楼主这种不一样,我的光模块电流很大,通电后光纤有点微微发红的光,照木头或者塑料上冒火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的光纤模块和楼主这种不一样,我的光模块电流很大,通电后光纤有点微微发红的光,照木头或者塑料上 ...

可以拍相片看看吗 有那种发红光的光模块,我看看你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的光纤模块和楼主这种不一样,我的光模块电流很大,通电后光纤有点微微发红的光,照木头或者塑料上 ...

你这是激光炮?一般家用gpon也就2.5dbm左右,最大不超过4dbm通讯距离大概20km,总线路衰减不大于-27dbm。功率太大ROSA受制于agc能力会饱和,一样通讯受阻。激光在光纤里面是编码过的数字信号。

网友C:
有没有1X9模块的数据手册?

网友L:
顶一下,  单片机的速度太LOW 光纤都是上GHZ的速度 ,光纤远距离 高速有优势.  光纤拿来自组远距离内网,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一下,  单片机的速度太LOW 光纤都是上GHZ的速度 ,光纤远距离 高速有优势.  光纤拿来自组远距离内网,可行 ...

光模块也有低速的哈,比如速率为0~10M的模块之类的。它在这个时候的优势就是传输距离很远了。
高速的模块通常有一个低频截止频率,传不了最低达到10MHz左右的信号。这个时候就需要超低速的模块了
我们之前做的超低速模块通常能电力部门作监控使用,要求的传输速率不高,但是要求的距离很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那种照度计,接收面积很大,里面的东西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不。也有那种接收面积小但是灵敏度非常高的传 ...

谢谢大师!
这么说我要的大面积激光接收模块,可以用光电池做,过个电容滤去普通光照,
就得出激光的数据信号了。

网友:
以前也在光通信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1X9模块的数据手册?

有一个Finisar的1X9光模块数据手册,你看一下对你有没有帮助
公司没法直接上传,我用百度网盘分享了。https://pan.baidu.com/s/1yXHgtBghoY5iAydDIl7y1w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师!
这么说我要的大面积激光接收模块,可以用光电池做,过个电容滤去普通光照,
就得出激光的数据 ...

没试过用光电池,,,不过你可以试试。呵呵 不是大师

网友:
mark一下,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师!
这么说我要的大面积激光接收模块,可以用光电池做,过个电容滤去普通光照,
就得出激光的数据 ...

可以在前面加个透镜吧?比如菲涅尔透镜

网友:
很好的科普资料,电工对于光技术这一块知识还是比较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前面加个透镜吧?比如菲涅尔透镜

之前做过人体红外的,控制楼道灯开关,很讨厌菲涅尔透镜,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有时戴上它根本感应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之前做过人体红外的,控制楼道灯开关,很讨厌菲涅尔透镜,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有时戴上它根本感应 ...

大面积的接收管很贵的...

网友M:
光模块是不是只要接口一致,不同厂牌的模块和交换机(路由等)可以混用?

网友N:
又没用于传输音视频信号的光模块   hdmi  dp  type-c

网友O:
现在1x9的光模块标称155M工作的能工作在低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光模块是不是只要接口一致,不同厂牌的模块和交换机(路由等)可以混用? ...

不是的 还需要看交换机  大部分的交换机都需要通过I2C总线从模块里面读取一个“码” ,符合要求才可以工作。
所以就有标准模块和兼容模块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1x9的光模块标称155M工作的能工作在低速么?

不行呢 155M的是通过电容把信号耦合进去的 有一个低频截止频率 最低可以到几百K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又没用于传输音视频信号的光模块   hdmi  dp  type-c

有的 现在可以传输HDMI 2.0信号,最大长度为100m,USB TYPE C 也有 最大传输距离为100m左右。DP的没有 需要定制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的 现在可以传输HDMI 2.0信号,最大长度为100m,USB TYPE C 也有 最大传输距离为100m左右。DP的没有 需 ...

USB TYPE C用光纤来传输的话,卖点在哪儿呢?
个人觉得,顶多两米的电缆就几乎完全够用了。
欢迎拍砖。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拍相片看看吗 有那种发红光的光模块,我看看你的是哪种

图片来了,就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P:
USB TYPE C用光纤来传输的话,卖点在哪儿呢?
个人觉得,顶多两米的电缆就几乎完全够用了。
欢迎拍砖。 ...

卖点是成本高,功耗高。光纤容易折断,插头容易被污染,对清洁度要求高。光耦合器插头次数寿命短。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图片来了,就这种

你这是空气介质激光通讯,非光纤。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行呢 155M的是通过电容把信号耦合进去的 有一个低频截止频率 最低可以到几百KHZ吧 ...

但是实测10M的信号都传输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P:
USB TYPE C用光纤来传输的话,卖点在哪儿呢?
个人觉得,顶多两米的电缆就几乎完全够用了。
欢迎拍砖。 ...

大型网吧。。。是采用的中央主机 终端没有主机 所以需要很长的USB线了 这时候就需要光来传输 不一定是TYPE C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但是实测10M的信号都传输不出去。。。

有那种可以自定义码型的误码仪可以测出来截止频率的 多少M的时候可以传输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Q:
你这是空气介质激光通讯,非光纤。

是光纤的,光纤断了,还剩那么一点长,光纤线芯目测200um的,好难找
编辑原因:增加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光纤的,光纤断了

这种激光器。。。比较高端啊 它应该是发出的一种功率恒定的激光 然后在后级加外部调制器 它的里面应该带一个恒温的TEC的 你看看工作没有 如果激光器的温度不在范围内的话久了会出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的 现在可以传输HDMI 2.0信号,最大长度为100m,USB TYPE C 也有 最大传输距离为100m左右。DP的没有 需 ...

这种规格发来看看;我也需要这种;

网友S:
电信进户光纤接口是哪种?成本应该最低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激光器。。。比较高端啊 它应该是发出的一种功率恒定的激光 然后在后级加外部调制器 它的里面应该带 ...

是的,散热片到激光模块的中间就有一制冷片,还有温度传感电阻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型网吧。。。是采用的中央主机 终端没有主机 所以需要很长的USB线了 这时候就需要光来传输 不一定是TYP ...

好的,谢谢解释,
目前有比较熟悉的应用场景的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信进户光纤接口是哪种?成本应该最低的吧

你是指的光猫上用的那种吧 是PON ONU 成本很低 不过也得大几十一个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的光猫上用的那种吧 是PON ONU 成本很低 不过也得大几十一个了。。。 ...

这个有具体型号?不知道这么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有具体型号?不知道这么查找?

TAOBAO搜索 EPON ONU 出来的结果有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片来了,就这种

你好 这种现象之前没有碰到过 能说一下这个激光器的型号吗?我找一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光纤的,光纤断了,还剩那么一点长,光纤线芯目测200um的,好难找
编辑原因:增加描述 ...

芯是9um 加上外面包层是直径125um 目测都挺准的你 光纤可以重新熔接一下当新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种规格发来看看;我也需要这种;

这个现在还没有呢 你可以到网上搜索HDMI AOC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T:
引用 楼主:
对的,现在1G的系统基本上都是光猫厂家就自己把光模块集成到系统上了,我拍了一张实际的图片,你可以看一 ...

大佬,我有个一样的光猫在管理界面看到 偏置电流15ma 温度62度,个人老感觉网络有卡顿现象但测速正常,请问我的光模块工作温度太高吗?一般光模块温度范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谢谢解释,
目前有比较熟悉的应用场景的图片吗?

现在无法上传图片,晚上再回复你,大意就是户外几个USB接口的监控相机,先汇总到一个USB HUB上去
再通过一个几十或者一百米的USB AOC把汇总后的视屏信息传输到总机中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光来传输USB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佬,我有个一样的光猫在管理界面看到 偏置电流15ma 温度62度,个人老感觉网络有卡顿现象但测速正常,请 ...

温度没问题,正常的光模块可以工作到高温80多度的。卡顿应该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U:
关注,楼主可否介绍下一些,rosa,tosa 光器件,和相关的驱动芯片 的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关注,楼主可否介绍下一些,rosa,tosa 光器件,和相关的驱动芯片 的相关知识 ...

这个会在后面讲哦

网友V:
我就问问,正在做一套光传输组件测试系统,其中的误码仪示波器一体机客户选的是Anritsu的MP2100B,太贵了,有没有能满足下面条件的国产仪器
误码分析仪:
码型产生数据速率范围:125M~12.5Gbps
码型产生上升/下降时间:24ps(20% 到 80%,典型值)
输出单端信号的摆幅:0.1 Vp-p 到 0.8 Vp-p 可调(10 mV 步进)
误码检测数据速率范围:125M~12.5Gbps
误码检测信号范围:0.05 Vp-p 到 0.8 Vp-p(直流耦合)

误码检测灵敏度:10 mVp-p(典型值)
误码检测输入端等效带宽:DC-26.5GHz

网友V: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波长范围1260nm~1640nm以内,精度能达到±3.6pm的标准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就问问,正在做一套光传输组件测试系统,其中的误码仪示波器一体机客户选的是Anritsu的MP2100B,太贵了, ...

有国产的 不知道你那儿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现在有其他的方案 速率是分别从125M到4.25G  和9.95到11.3G
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从125M到12.5G是连续速率的国产误码仪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波长范围1260nm~1640nm以内,精度能达到±3.6pm的标准光源

那个±3.6pm是什么单位  ppm吗?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波长范围1260nm~1640nm以内,精度能达到±3.6pm的标准光源

你应该需要的是ITLA呢 这个可以精确改变波长的光源 能做的厂家还比较少

网友:
涨姿势了 谢谢分享!!!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应该需要的是ITLA呢 这个可以精确改变波长的光源 能做的厂家还比较少

公司办公室和车间距离500米,用tp_link 3km的光纤收发模块,稳定不?电脑上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片来了,就这种

你这个是蝶形封装的激光器,估计内部有TEC的,功率在200mW~1000mW之间,需要稳定工作在某一个温度,25或45。这样激光器不容易过热损坏,而且波长功率比较稳定。
可以量下1脚和14脚阻值是不是几欧,是的话TEC就没坏。
另外中间有两个脚的阻值是K级的,是内部热敏电阻,给TEC调节温度的,如果pump是25度的,则你室温量它应该是10k左右,如果pump是45度的,则会大于10k。
再另外,你这个出纤可能涂覆层磨损太严重,漏光漏得很厉害...然后断的地方比较接近pump,熔接也不太好操作。

网友X:
光模块里面有缓冲区之类的地方么? 是通过什么电信号的接口和交换机连接的啊? 是不是频率很高呢? 因为看到SFP+ QSFP 速率已经是10G 40Gbps了。 多谢分享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种现象之前没有碰到过 能说一下这个激光器的型号吗?我找一下资料 ...

型号不详,感觉做得比较简陋

网友Y:
请问楼主高功率用光纤和通讯用光纤有什么区别。比如20W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光模块也有低速的哈,比如速率为0~10M的模块之类的。它在这个时候的优势就是传输距离很远了。
高速的模块 ...

0-10M的模块 成本 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公司办公室和车间距离500米,用tp_link 3km的光纤收发模块,稳定不?电脑上网用 ...

没问题,光模块就是做这类事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型号不详,感觉做得比较简陋

最好先恒温做起来呢 不然长时间有可能损坏 没有型号看不到引脚功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0-10M的模块 成本 咋样?

便宜的 四五十一个大概 里面激光器的驱动芯片都没有用  就是用运放来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大面积的接收管很贵的...

贵不是问题,有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楼主高功率用光纤和通讯用光纤有什么区别。比如20W的

通讯用的单模光纤导光的那部分直径也就9um 传不了大功率的 高功率用光纤没用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光模块里面有缓冲区之类的地方么? 是通过什么电信号的接口和交换机连接的啊? 是不是频率很高呢? 因为看 ...

光模块有两类 Transponder和Transiver 前面那种带有信号处理的功能 通常见到的少  后面的Transiver是我们常用的
这类模块只是数据透传的功能,缓冲区之类的的都没有 只是把0 1 信号如实的发送出去 并在另一边正确的接收就好了
光模块本身在低速的时候有LTPECL CML接口  在10Gbps时通常就是CML接口了 在你弄清了光模块和交换机的接口后
如何连接网上有很多参考资料 这是我在CSDN上找到的:https://blog.csdn.net/mrwangwang/article/details/43561293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

网友:
这个好,正是我想了解的。谢谢楼主。
坛子里真是什么人才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不是问题,有型号吗?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s ... ors-photodiodes/543
往右拉有Active Area可选,随意感受一下。。。

太大的没用过,通讯用的都是很小的。记得当时做光功率计探头买了个5mmX5mm的已经感觉很大了,公司采购价几百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光模块就是做这类事情用的

tp-Link 这种性能咋样,
另外想买个路由器路由器 ,不知道这个路由器,参数写带300台电脑,实际50台左右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