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身版PCM1732WAV播放器

楼主(2018-05-08):
还是PCM1732U,又完善了些软硬件功能,表面上清爽了,事实上增加了很多元件在后面。。优化了布局和电源而且用了两颗0.1F的法拉电容,可不是为了掉电存储。其它详细介绍可以见本人以前的贴子。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屏幕,我就实说吧,自从用SAM9260玩过不少QVGA屏幕,特别是后来试用过OLED屏后。就不想再用了。
如果让我非要加个屏,我会选择电子纸墨水屏。
因为屏的刷新会产生干扰,特别是有些OLED的背光还是DCDC升压的。我对干扰很敏感的人,听不得燥的声音。
所以,DIY一直都是拒绝DCDC,PLL,电荷泵。。

网友A:
看上去不错 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 音质怎么样

音质比IPOD好 安安静静的听歌,音质过得去了。

网友:
出套件,出套件

网友B:
是的考虑出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考虑出套件吧。

回复楼上两位,很难的,成本太高,两颗470UF快晴电容就要100元,PCB都上了SMT单块就要46元。等等,加起来硬件成本都要2百多了。你看看这个价格某宝上都能买到成品MP3了。
你会说用普通的电容,如果我能接受,我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板了。。退不回去的。

网友C:
自己做播放器就是自娱自乐,现在成品的都很便宜,我也做了好几版的播放器,就是外壳不好搞,下一版准备用铝铣外壳

网友:
出pcb,外壳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播放器就是自娱自乐,现在成品的都很便宜,我也做了好几版的播放器,就是外壳不好搞,下一版准备用铝 ...

你厉害。。

楼主: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屏幕,我就实说吧,自从用SAM9260玩过不少QVGA屏幕,特别是后来试用过OLED屏后。就不想再用了。
如果让我非要加个屏,我会选择电子纸墨水屏。
因为屏的刷新会产生干扰,特别是有些OLED的背光还是DCDC升压的。我对干扰很敏感的人,听不得燥的声音。
所以,DIY一直都是拒绝DCDC,PLL,电荷泵。。

楼主:
外壳某宝现成的,只是面板自已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播放器就是自娱自乐,现在成品的都很便宜,我也做了好几版的播放器,就是外壳不好搞,下一版准备用铝 ...

魏老师,你的示波器没有更新了吗?很想入手一个

网友D:
你不用屏。好歹用两LED指示一下工作状态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用屏。好歹用两LED指示一下工作状态啊。。。哈哈

左下角那个红点就是LE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