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ecan中断接收

楼主(2018-05-09):
求教,DSPecan中断通信需要消息中断配置和系统中断配置一起设置不,我现在吧消息中断和系统中断同时设置can0线上,发现程序进入不了中断,但是用查询邮箱的方式可以接收到信息,求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用配置系统和中断吧,就配置消息中断就行啊!如下:
        EALLOW;
        ECanaRegs.CANMIM.bit.MIM31 = 1;//使能中断邮箱31的中断;
        ECanaRegs.CANMIL.bit.MIL31 = 1;//将中断31连接至中断1;
        ECanaRegs.CANGIM.bit.I1EN = 1;//使能中断1;
        ED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配置系统和中断吧,就配置消息中断就行啊!如下:
        EALLOW;
        ECanaRegs.CANMIM.bit.MIM31 = 1;//使能中断 ...

你好,那个中断配置我弄好了,现在有个新的问题想请教下:
1、我首先使用两块Stm32板卡,通过can通信,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2、两块TI芯片,通过中断接收的方式也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3、TI芯片连接32芯片,也是can通信,TI芯片发的数据,32芯片可以通过中断接收打印正确的数据。(这是不是说明 波特率设置的没有问题?)
4、32芯片往TI芯片发送数据,TI芯片不能进入中断,这个原因目前没有找到,能帮忙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个中断配置我弄好了,现在有个新的问题想请教下:
1、我首先使用两块Stm32板卡,通过can通信,可 ...

看一下你的接收是怎么配置的.我当时参考了该文档,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ad596142041/9794029

楼主(2018-06-12):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接收是怎么配置的.我当时参考了该文档,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ad596142041/97940 ...

已解决,接收ID必须与发送ID一致,这部分跟STM32不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