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60V(1A),ACDC电源大概能做多小

楼主(2018-05-09):
最近有项目有ACDC的需求,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体积是比较关键的因素,想请教各位,220转60V 1A的电源大概能做多小的体积?
做到普通手机充电器(5V2A)那么大是否很困难呢?(大约5x4x3cm)
因为没有接触ACDC的电源,不太了解这块,可能会有采用方案架构的差别,如果主要是追求小,不知道怎么做合适?(当然可能效率还是需要的,因为效率低了发热在小体积也不好处理)
望懂的坛友帮忙评论一下,谢谢

网友A:
60W普通工艺做不到手机充电器(10W)那么大的,至少得有手提电脑充电器那么大,按苹果的规格大概是7.5x7.5x3cm。
RF电源之类的黑科技就不说了,价格和技术含量都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如果不隔离倒是有可能做小一点,有希望能做到5x4x3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普通工艺做不到手机充电器(10W)那么大的,至少得有手提电脑充电器那么大,按苹果的规格大概是7.5x7.5x ...

谢谢大师回复。
还想再请教您几个问题
1. 制约体积做小的原因是?
我有看过一些电源适配器的拆解,因为60V都是很大的,所以主要看手机适配器
结合之前看的拆解,和您提到的不隔离可以做小。那么是否是说明,变压器决定了体积?
2. 您使用苹果的电脑充电器为例,但是它应该是20V3A左右的输出,60V1A是否更好做一些?
我对比过5V4.5A的充电器,和12V2A的充电器,这两者还是有较大差别,虽然功率接近,但是12V2A的充电器一般比5V4.5A的小很多(30%),所以有这个疑问。

网友:
做小体积,价格就会上去,要找个平衡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回复。
还想再请教您几个问题
1. 制约体积做小的原因是?

1.变压器、电解电容等储能元件的体积是和功率直接相关的,要缩小体积只能提高频率,但随着频率提高,成本和难度也会迅速上升。
不隔离的话少了绝缘要求,用普通buck方式变压器可以小很多。

2.我不知道你对比的产品是什么,如果是多口USB充电器的话你要考虑USB插座的占位,去掉这部分直接拉线出来可以省很多体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压器、电解电容等储能元件的体积是和功率直接相关的,要缩小体积只能提高频率,但随着频率提高,成本 ...

谢谢大师耐心回复。

我之前一直认为电流和变比也会大大影响变压器的尺寸,所以有了同为60W的输出,60V1A会比20V3A好做的映像。不过听大师这样解释,看起来这方面差别很小,主要取决于功率了。

不过确实我看了华为快充的头子, 5V 4.5A
http://news.mydrivers.com/1/510/510439.htm

和乐视12V2A的头子的拆解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1232.html

我当时看到对比照片,第一感觉是乐视的充电器要小一些,现在看看,也许差距不大,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视觉效果有差别吧

左二乐视,左三华为

网友:
请不要拿手机充电器说事,手机充电器做得小,是因为实际用1个多小时,就能把电池充满了,不是连续满负荷工作的
你说下自己项目的开关电源要求吧,连续工作的话,体积估计做不到苹果20V 3A大小的
体积小,工艺复杂,不见得会省成本。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023-1-1.html?_dsign=878063e3
15楼有60W(12V 5A)适配器设计的全套资料,你可以参考该适配器PCB的体积,常规电源都需要这么大的体积。

网友:
LZ。
最好附带一下你的安规要求,效率要求,以及动态特性之类要求,负载特性最好也写一下,感性,容性,阻性?负载有没软起?
都可能会影响电源尺寸的。
就比如说,假如我非常扣,无视一切安规,PF要求,隔离耐压只要求1KV.
不支持宽电压输入,只支持220V正负10%。
纹波比较大。
那么5x4x3cm的PCB尺寸,做60W是有可能的。
假如你要求PF 0.98,要过CE,如果还是医疗设备的CE。
那还是考虑洗洗睡吧·········
BB这么多,希望LZ能补充一下要求,环境之类,这样大家也好给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网友(2018-07-19):
看看台达做的最小的笔记本电源。

http://www.myinnergie.com/tw/product/1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W普通工艺做不到手机充电器(10W)那么大的,至少得有手提电脑充电器那么大,按苹果的规格大概是7.5x7.5x ...

现在的成品电源远比你说的小,参考我的链接。可以做到6*3*3.

网友:
60W 的电源不可能像手机充电器那么大。即使不隔离也没啥希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成品电源远比你说的小,参考我的链接。可以做到6*3*3.

那电源根本没有量产过,号称全球首款氮化镓电源,贵的1B
而且工程样机热的1B,充电头子网的网友有测试过,根本不能全功率带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源根本没有量产过,号称全球首款氮化镓电源,贵的1B
而且工程样机热的1B,充电头子网的网友有测试过 ...

这个电源怎么就没量产过,怎么就不能买功率,就是稍微热一点,台达电源,三年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
必须承认,台湾的很多东西还是比我国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成品电源远比你说的小,参考我的链接。可以做到6*3*3.

台达这个是用了PCB变压器,不能算普通工艺了,而且普通65W USB-C电源才不到100块,台达这个卖600,不就是我说的“价格和技术含量都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这个是用了PCB变压器,不能算普通工艺了,而且普通65W USB-C电源才不到100块,台达这个卖600,不就是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3u8ks5477c
这个电源呢?我买了一个,体积也很小呢。

网友:
如果只要求功率而已,100W都可以,以前学校有个老师用一种特殊的工艺做了一种电源,

记得大小就只有我们现在5寸屏手机的3分之2不到,但是因为滤波电容用不了大的,所以纹波极大。

那老师在电源网上貌似还挺有名的,叫王奉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这个是用了PCB变压器,不能算普通工艺了,而且普通65W USB-C电源才不到100块,台达这个卖600,不就是 ...

这样说也对,65W的电源正常价格便宜的50,贵的100,600绝对是天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