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烧三极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9):
最近做的一款产品有4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是用S8050三极管控制的,电压12V,在做通断电测试时发现有的三极管会烧掉。
一直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电路如图,电源是工频变压器降压,测量12V是准确的,继电器线圈内阻测的约400R,这样算的话12V/400R=0.03A,最大也才
30mA电流,而S8050最大电流是500mA。从数据手册上看应该不会坏啊。然后我测了下三极管集电极开关时的电压,也就只有12V,
没有测到尖峰脉冲,想不出来三极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损坏的。

楼主(2018-11-17):
问题找到了:电源板跟按键板之间有两根8芯的排线(这两根排线是用SM-8P的接头连接)用来给按键板供电以及控制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测试的时候产线上的工人一块按键板测试完后没有给电源板断电,而是直接把8芯线拔开,然后换另外一个按键板插上去。问题就出在插拔的过程中,因为插头很紧,所以两根线插插拔的过程中会有打火的现象一样,这个时候继电器就一直跳,这种情况下三极管好像很容易损坏。之前没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来让产线上的工人测试完之后,先断电,再换另一个开关板,测到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A(2018-05-09):
可以串一个200欧电阻在发射极上面

网友B:
三极管货源问题吧?

网友:
2、3楼都是真理

网友:
我用的也是LZ这种电路,没发现有烧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1N4007 换成快恢复或者超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货源问题吧?

三极管用的是长电的,我也奇怪,这种电路以前也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串一个200欧电阻在发射极上面

好的!!!!!!!!!

网友:
换一批8050试试

楼主:
之前用的是国产的一个小牌子的,也是这个问题,当时就怀疑会不会是元件质量问题。然后就换成长电的了,但是还是有三极管损坏。

网友:
串一个200欧电阻在发射极上面後,12V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下降至8V或更低,这样的思维令人担心。

网友C:
估计是击穿了,8050耐压只有25V,尖峰脉冲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R4估计改小点好,驱动能力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击穿了,8050耐压只有25V,尖峰脉冲要用示波器看

用示波器没测到有尖峰脉冲

网友:
一直用这个电路,没遇到过问题 ,,, 楼主还是确认一下三极管、二极管或继电器的货源吧

网友:
楼主换2n5551  在试试

网友:
5551我也一直在用,同样的电路也是12V,电流40多ma,从没坏过

网友D:
MCU的继电器控制口一定要设置成P-P,即推挽输出,若该MCU没有PP输出模式,可以在你的IO脚上加一只上拉电阻。
估计是8050工作在线性区了,否则8050不会很好烧的。

网友:
关注,也想知道三极管是怎么烧掉的。

网友E:
如果io2是12v,那么r4是1k我感觉有点小。基极电流1ma以内就应该可以。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的继电器控制口一定要设置成P-P,即推挽输出,若该MCU没有PP输出模式,可以在你的IO脚上加一只上拉电阻 ...

有这个可能,楼主在继电器动作时量下继电器两端电压是否接近12V

网友F:
用功率小得多的2n7002都没有问题,何况大哥么8050,这个电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考虑:
1. 换8050. 8050记得是国产的品质堪忧,换成进口型号的任一替代品
2. 把二极管换成肖特基的,更快,但是成本会上去,因为大耐压的schotty不多
3。 18楼说的驱动能力不够,可以验证下

网友:
买到假长电了吧。。。。

网友G:
大概率驱动问题,IO2 驱动用什么的?

网友:
很規範的線路,應該是零件的問題吧

网友H:
试试SS8050 印字Y1

网友I:
继电器导通时,测量IO口和三级管C极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的继电器控制口一定要设置成P-P,即推挽输出,若该MCU没有PP输出模式,可以在你的IO脚上加一只上拉电阻 ...

IO口是推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io2是12v,那么r4是1k我感觉有点小。基极电流1ma以内就应该可以。瞎猜的

IO口接的MCU,最大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率驱动问题,IO2 驱动用什么的?

MCU的驱动口,电压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功率小得多的2n7002都没有问题,何况大哥么8050,这个电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考虑:
1. 换8050. 80 ...

MCU的驱动口没有,主要怀疑是三极管的问题,因为4007我在其它的控制板上也是这样用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SS8050 印字Y1

本来就是准备用SS8050的,采购给买成了S8050,现在的这个丝印是S8050 DF331,这个丝印能不能查到是不是长电的。

网友J:
r4太小了吧,用4.7K或10k差不多

网友:
我喜欢用芯片驱动,ULN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导通时,测量IO口和三级管C极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三极管断开时C极电压12.2V,导通时电压0.4V。昨天问了长电的技术支持,他们的建议是让我测下三极管开关时的冲击电压跟冲击电流。实际测下来
开关时电压最高也就12V多一点,冲击电流应该更不会有啊,继电器里面的线圈是承感性的,电流不会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J:
r4太小了吧,用4.7K或10k差不多

原理图里面这个地方标错了,实际用的是2.2K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二极管电压/电流应力,再看要不要做失效分析。

网友K:
Vceo是25V。三级管关断的一瞬间,Vceo上面的电压是12+12。如果有一点误差可能就超过25V。这样三级管可能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Vceo是25V。三级管关断的一瞬间,Vceo上面的电压是12+12。如果有一点误差可能就超过25V。这样三级管可能会 ...

这个12+12怎么理解

网友:
换成1815试试,驱动磁保持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L:
感觉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是不是测试时继电器动作频率太快了。

网友:
D4 1N4007不良

网友:
1N4007 换成快恢复或者超快恢复二极管 . +1

楼主:
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是不是测试时继电器动作频率太快了。

测试的时候开关频率是有点快

网友:
测量一下三极管C极的电源波形,看看是不是超压了,IN4007换成快恢复的US1J

网友:
普通二极管的结电容只是导致反向关断慢,导通电压略高一点,用在继电器续流保护上是没问题的,我之前有个继电器电路用的1N4007和8050,继电器电压也是12V的,没见出问题。

网友M:
测量ib电流,是不是工作在放大过热了。

网友N:
三极管 Q3 的 C、E 脚再并接上一个二极管,就如图中的 D4 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测量ib电流,是不是工作在放大过热了。

ib电流算下来约2mA,三极管没有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极管 Q3 的 C、E 脚再并接上一个二极管,就如图中的 D4 那样。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估计...就仅是估计继电器动作所产生的电动势若有较高的负电压产生且电流大时,将那三极管的 C 极给烧了。

网友:
D4一般都用4148或者5819,普通二极管没用过。

网友O:
楼主是否可以反向来验证,就是类似直接把二极管去掉,测试是否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
测试频率有多高?不是把继电器当蜂鸣器用了吧?
一秒钟5次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吧
500次可能就不行了吧。
还是5551比较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否可以反向来验证,就是类似直接把二极管去掉,测试是否出现同样的故障。 ...

我这样试下

网友:
b极用4.7k电阻。。。

网友:
尖峰电压肯定有的,有可能示波器没调好,所以测不到

网友:
8050耐压低,我们都用5551  实际上9014都比8050耐压高

网友:
换个三极管,排除三极管原因看看。

网友K:
继电器的驱动电压是12V。关断的一瞬间,电感要维持原来的电流。电感上会有一个12V电压。加上电源12V的电压就是24V;  如果电源是12.5V。那关断的一瞬间,三极管要承受25V电压在上面。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开关时三极管CE两端电压的变化;

网友:
试一下BCW66

网友:
也可以换个MOS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的驱动电压是12V。关断的一瞬间,电感要维持原来的电流。电感上会有一个12V电压。加上电源12V的电 ...

CE点开关状态下测的最高电压12.8V,用优利德的示波器测的

网友:
感觉是元器件的质量问题,这个图用了好多没有问题

网友:
货源问题 。。。

网友:
应该是管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的驱动电压是12V。关断的一瞬间,电感要维持原来的电流。电感上会有一个12V电压。加上电源12V的电 ...

电感电流无法突变,两端的电压没这个概念吧,关断瞬间,如果是理想的续流二极管,C极电压应该不会超过1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准备用SS8050的,采购给买成了S8050,现在的这个丝印是S8050 DF331,这个丝印能不能查到是不是长 ...

看丝印没有办法区分是否正品长电。 长电曾经努力做丝印暗记,但是总是泄密,他们也无奈了。

网友P:
一,确认下IO输出的电压。二,切换多频烦,看下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确认下IO输出的电压。二,切换多频烦,看下温升

IO口输出电压是正常的(0V--5V),我现在把几个二极管全拆了,然后用MCU控制每1S开关一次(开4mS,关996mS),从昨天
下午五点测试到现在,测了8万多次了,三极管都没坏掉。坏掉是产线上的工人在测试开关面板时,一直按开关键,然后发现
三极管坏掉造成继电器失控,三极管上面没有很明显的升温。普通人按的再怎么快一秒最多也就三四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O口输出电压是正常的(0V--5V),我现在把几个二极管全拆了,然后用MCU控制每1S开关一次(开4mS,关996mS ...

上面有朋友说到二极管换成快恢复管。难道是因为三极管在开通时,二极管有反恢复电流。理论是说这会出现在三极管关断时间很短后又开通的情况

网友Q:
引用 楼主:
IO口输出电压是正常的(0V--5V),我现在把几个二极管全拆了,然后用MCU控制每1S开关一次(开4mS,关996mS ...

话说楼主有找到具体原因么?

网友R:
楼主 都已经给你说了用5551 价格基本和8050 一样 但是 绝对比8050 耐操多了。  8050的耐压是真的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话说楼主有找到具体原因么?

基本上能确定下来元件有问题,让供应商寄给长电出个分析报告各种推脱!后续换元器件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基本上能确定下来元件有问题,让供应商寄给长电出个分析报告各种推脱!后续换元器件了! ...

这。。。。CJ厂商肯定不鸟的吧,除非是极其重要和使用极为大量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CJ厂商肯定不鸟的吧,除非是极其重要和使用极为大量的客户。。。。 ...

我直接打电话到长电问了,按他们的流程是5天内肯定能处理完的

网友:
楼主的按键处理程序消抖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 都已经给你说了用5551 价格基本和8050 一样 但是 绝对比8050 耐操多了。  8050的耐压是真的不高。 ...

楼上正解~~~~

网友:
8050用于12v继电器,耐压余量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频繁通断的场合

网友:
关注,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换成2n5551靠谱

网友T:
很明显楼主是自己的电路设计问题呀,上面的坛友还给他分析一大堆问题。。。。
R7的位置接错了,应该接在R4前端,就是直接连接在IO口上,按你这么接IO口进来的电平会被分压了,而且你的R4用的1K。到达三极管的VB电压绝对无法完全开启三极管的,三极管处在半导通状态一发热不烧就见咯。。。。。。。这也能分析出为什么你 以前用这电路好好的不烧换了其他的品牌的就烧了,因为每个厂家的三极管开启电流是有点区别的,而且耗散功率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以前用12v也烧过   感觉是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我们公司用这个电路的产品没一百万也有几十万个了吧。没见烧过。比2003还稳,器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明显楼主是自己的电路设计问题呀,上面的坛友还给他分析一大堆问题。。。。
R7的位置接错了,应该接在R4 ...

硅管基极电压0.7V就能完全导通了,就算是R7电阻能分压也有4.5V,驱动三极管完全够了啊。

网友:
直接换掉三极管用耐压50V的,1N400X的结电容大约3丶40PF足以与继电器等效电感形成共振,也看过別人用1N4148快速二极管,只要够耐流也无妨。

网友:
试试把4007改成4148

网友:
5551,维修常备,多少电子设备都在用!

网友:
等lz答疑,搞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CE点开关状态下测的最高电压12.8V,用优利德的示波器测的

波形能不能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
关注,遇到同样问题,长电三极管有个别烧的,打算花点精力研究下!

网友U:
拿4007当续流二极管,还觉得自己这样用没有问题的楼主,大家居然还这么热情给他出主意,电工真是热情过度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拿4007当续流二极管,还觉得自己这样用没有问题的楼主,大家居然还这么热情给他出主意,电工真是热情过度了 ...

拿 4007 当续流管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W:
拿 4007 当续流管用了几十年了,,,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V:
拿 4007 当续流管用了几十年了,,,

加个RC就够了,用4007真是大材小用。
对了,其实C就够了,R是多余的,下个几十年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拿 4007 当续流管用了几十年了,,,    我也是

你懂得弄个4007续流比地摊上LED灯直接接到锂电池两端的手电筒高级许多了。

网友:
如果继电器带的是感性负载, 就要考虑是否是在继电器断开瞬间有很强的感生电动势传入继电器线包, 击穿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T:
很明显楼主是自己的电路设计问题呀,上面的坛友还给他分析一大堆问题。。。。
R7的位置接错了,应该接在R4 ...

无意拍砖,勿喷,以下是我参考Rohm的架构,两个单独电阻串起是会分压没错,但在此处,B极是会嵌位在0.7V,所以10K电阻两端电压=B-E电压=0.7V,除非10K电阻那位置的阻值更低,因为分流过大导致电压下降,此时就会被认为是分压掉,这是我个人观点,欢迎交流纠正.

网友(2018-11-17):
果然跟这个电路、元件没啥关系,是其他原因
我也是好多次,遇到问题,原因并不在出问题的地方,而是其他地方

网友X:
谁能分析下,这种使用环境可以通过增加抗干扰电路来避免烧坏元件么?

网友:
恭喜楼主,找了半年终于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谁能分析下,这种使用环境可以通过增加抗干扰电路来避免烧坏元件么?

PCB板排线的两个端口加上RC电路应该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

网友:
哈,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还以为是三极管的问题呢。

网友:
把结果置顶吧,别误导了别人。

网友:
正好需要可靠的三极管开关驱动电路。这个电路如此说来很可靠啊。

网友(2022-11-26):
Q3的C极串电阻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