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map查看!!!

楼主(2018-05-09):
以前使用IAR,查看map文件的时候,有如下图信息

可以查看每个源文件的flash,ram等等占用情况。。。注意,这里是最终编译链接起来的,如果没有使用的函数,是不会统计的。。。
然后现在换MCU,需要使用到keil,硬是没找到这种信息,请问keil提供这种类似信息么,怎么设置呢。。。只看到了*.lst文件看到整个源文件需要的flash,ram等情况。。。但是木有使用的情况!!!

网友A:
keil也会生成map文件,你自己找找,然后keil编译后就直接会在编译结果显示这个东西
比如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35468 RO-data=2324 RW-data=164 ZI-data=1463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xxxx.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也会生成map文件,你自己找找,然后keil编译后就直接会在编译结果显示这个东西
比如
linking...

我知道keil会生产map,也看到你说的这个信息,可是这个是总共的啊,我需要的是每个源文件单独占用的情况!!!

网友A:
map文件就有啊,你往哪看

Image component sizes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390         38          0          0          0      31931   bsp.o
      1924        122        252          8        100       5458   bsp_lcd_ctrl.o
      2000        200          0          6         60      10537   bsp_spi_w25qxx.o
      1400        124          0          4       4172       5211   bsp_uart.o
      6082        274         92          8        225      12247   common_function.o
        52          0          0          0          0        316   cpu_a.o
       100         18          0          4         16      11950   cpu_core.o
       646          0          0          0          0       1965   disp_buf_tran.o
      2564          0          0          0          0      10327   displaymode.o
       104          0          0          0          0       2235   lib_mem.o
       512        178          0          0       2040       3358   main.o
       140         24          0          0          0       1675   misc.o
       212         66          0          4          0       3928   os_app_hooks.o
         2          0        164          0       1928      17504   os_cfg_app.o
      2120        262          0          0          0      16456   os_core.o
       168         32          0          0          0        384   os_cpu_a.o
       484         48          0          4          0       7432   os_cpu_c.o
      1706         40          0          0          0       7081   os_flag.o
       888         42          0          0          0       3759   os_mutex.o
       136         16          0          4          0       2838   os_prio.o
       772         24          0          0          0       4780   os_sem.o
      1474         88          0          0          0       7119   os_tas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就有啊,你往哪看

Image component sizes

c51版本的,好像木有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