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一个布线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09):
刚装上Altium Designer 10,在画PCB时出现如图显示的问题,也就是点一下PAD后,它自动给你加一截固定长度的线给你,很麻烦,哪里可以设置去掉?
PS:用Altium Designer10好多年了,好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次卸载后重新安装出现的。

网友A:
我最近也在郁闷AD15的布线规则线宽在自动布线能加载,手工布线却需要每条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郁闷AD15的布线规则线宽在自动布线能加载,手工布线却需要每条设置。。。 ...

你设置一下走线是优先用户选择还是优先设置的线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一下走线是优先用户选择还是优先设置的线规则

感谢你提醒,已经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自己手贱,把下面的勾去掉了。打上勾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解决ad自动加一段线

网友:
标记了,学习了

网友(2018-08-15):
AD17没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