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LIB文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8-05-09):
最近在实用51单片机,凑巧浏览到LIB文件。学习的时候网上有人说startup和中断程序不能放在LIB文件中,请问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发现一旦生成了LIB文件,在.h文件中的define中的变量一旦修改数值会报错,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lib就是库。。。库里面没法描述芯片的信息和中断的定位相关问题(个人猜测!!!应该八九不离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就是库。。。库里面没法描述芯片的信息和中断的定位相关问题(个人猜测!!!应该八九不离十。。。) ...

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一般都不需要制作lib,除非你是给别人使用,如果是给别人使用,把核心的API制作成lib调用就好了。。。就像emWin,这种类似的,可以把所有的打包成lib,对了宏定义的时候在lib是无效的。。。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宏,如果修改的话lib里面不会跟着修改,其实很好理解,#define宏定义是编译器运行的,lib是MCU运行的。。。如果需要修改怎么办,也很简单,提供接口api,用变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都不需要制作lib,除非你是给别人使用,如果是给别人使用,把核心的API制作成lib调用就好了。 ...

网友:
lib 可以理解为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