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直流电机电流、速度双闭环控制系统源程序 【58楼: 楼主已经被阿莫封锁ID】

楼主(2018-05-09):
基于STM32f103x实现直流电机电流、速度双闭环控
要PID算法的朋友留邮箱哦!!!!!!!!!!!
stm32单片机部分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erConfiguration.h"
#include "UserFunction.h"
#include "lc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dc.h"
#include "PID_Current.h"
//PWM输出实验

u32 spd_now=0;
u32 set_spd=3300,set_vol=300,PwmOne_Set;

enum {flag_add,flag_minus,flag}FLAG_SPEED;
enum {flag_zheng,flag_fan,flag_stop}FLAG_DIR;

extern char s;

        u32 adcx;
        float av;
int main(void)
{
//        u8 i=0,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1_PWM_Init(4999,71);

        EXTIX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TIM3_Int_Init(9999,719);

        FLAG_DIR=flag_zheng;   //开始是正转
        FLAG_SPEED=flag;
         while(1)
   {
                 Motor_A=PWM_A;

          //  UserPIDCurrentControl(set_vol) ;
                  av=adcx*3.3/4096;
                  LCD_ShowxNum(130,100,spd_now,8,16,0);    //nowspd;时时速度
                  LCD_ShowxNum(130,130,set_spd,8,16,0);    //设定速度

                  LCD_ShowxNum(130,160,3600,8,16,0);    //电机最大速度
                  LCD_ShowxNum(130,190,adcx,8,16,0);
                  LCD_ShowxNum(130,230,av*1000,8,16,0);
                  LCD_ShowxNum(130,250,PwmOne_Set,8,16,0);
                  LCD_ShowString(50,160,100,12,16,"Max_Speed:");
                LCD_ShowString(50,100,100,12,16,"Now_Speed:");
                LCD_ShowString(50,130,100,12,16,"Set_Speed:");
                LCD_ShowString(50,190,100,12,16,"ADC:");
                 LCD_ShowString(50,230,100,12,16,"Voltage:");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000);
                 //按键设置标量速度

                 if(FLAG_SPEED==flag_add)
                        {
                                FLAG_SPEED=flag;
                                set_spd+=10;    //加速
                        }
                        else if(FLAG_SPEED==flag_minus)
                        {
                                FLAG_SPEED=flag;
                                set_spd-=10;    //减速
                        }
                        if(set_spd>=3600)
                        {
                                set_spd=3600;
                        }
                        if(set_spd<=0)
                        {
                                set_spd=0;
                        }
                        //按键设置跟随电流的大小
                        switch(KEY_Scan(1))
                        {
                                case KEY0_PRES: set_vol+=10; break;
                                case KEY1_PRES: set_vol-=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set_vol>=1000)
                        {
                                set_vol=1000;
                        }
                        else if(set_vol<=0)
                        {
                                set_vol=0;
                        }

                // delay_ms(10);

         }

}

网友:
我下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直接发上来吧

网友:
279354122@qq.com

我的邮箱,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鬼,啥子看不到

网友:
楼上的楼上发炎都看不到。。。。

网友:
楼主,给我一份吧。328978416@qq.com

网友:
楼主作死的节奏,id不保啊!本坛禁止发回复仅作者可见的帖子!

网友:
18656550160@163.com,学习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
这两个闭环用ST官方的电机库就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需要:ndt2000@163.com

网友:
学习下,  860017301@qq.com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liuyingqing139@163.com

网友:
也来要一份,juncheng_214@163.com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参考下。

网友:
目前配置是电流优先,还是速度优先?

网友:
楼主 感觉改权限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学习一下 121349840@qq.com

网友:
zqf441775525@126.com 多谢楼主

网友:
算了吧,不要了,既然代码不直接放上来,肯定是有条件开源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吗?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
这个帖子是否会ID不保。

网友:
pid算法,谢谢! 775910677@qq.com

网友:
谢谢,lmsheng2008@163.com

网友:
xxkk00@sohu.com(xxkk后面是零零)

网友:
这是什么鬼啊,不让别人看。。。

网友:
楼主,麻烦发到472837662@qq.com,谢谢。

网友:
sctfd@126.com先谢过楼主

网友:
我想知道有多人是骂LZ的

网友:
正在调电机的位置控制,要么位置过冲,要么速度响应太慢,能发份PID算法参考下吗?szhunke@163.com

网友:
看下是什么神奇宝贝.

我的邮箱是:24387110@qq.com

网友:
想要一份看看,邮箱zz_jxfc@163.com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请楼主程序参学习一下,谢谢。244873891@qq.com

网友:
你好,楼主,可以发我一份程序吗?xxmcu@163.com

网友:
为什么只有作者可看呢?

网友:
作为工程师的小情怀,希望做有点难度的东西。

网友:
楼主赐一份给我如何?邮箱nx888i@126.com,谢谢了

网友:
有电路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被封锁ID。

原因:

早就想举报了,手机不知道咋操作

网友:
随便在网上就能找到的程序,轻松的骗取了一大众重要的邮箱地址,哦耶,真是一本万利啊!那么接下来出现在邮箱里的是不是诈骗邮件呢?

网友:
应该先去看看版规 5-10  刚注册的  14号就封了   骚操作毁一生   真是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