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OVP电路,其中一个P-mos管经常bei击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9):
有个OVP电路,用了两个P-mos做电源通路开关,用431做基准,发现其中一个很容易被击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品最大电流为2A,P-mos管 型号为:DMP3056L,谢谢!

网友(2022-07-15):
不串电阻也不保护

网友(2022-12-20):
查看DMP3056L文档中SOA图:

该芯片在Vds=5V时刻,安全稳定直流大概是0.1A。如果电路平均工作电流大于0.1A,就有可能损坏管子。
如果按你描述最大电流2A,那么安全允许的通电时间比10ms大一点。
这个管子选型不恰当!

网友:
一不小心挖坟了!
不晓得楼主是否已经找到问题原因?

网友:
这图很简单嘛,拿431当比较器用控制三极管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