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自制一个10Khz的LCR电桥,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8-05-10):
频率:100Hz,1kHz,10kHz.
测量范围:100mΩ-100MΩ,2pF-0.01F,2uH-10H
计划使用变压器输出正负9V,整流滤波后作为供电,后面跟LDO作为运放和ADC的供电。
频率发生:AD9833
电桥自动平衡运放:AD8021
桥臂差分运放:AD8221(可变增益仪表运放)
ADC:双路AD7951,考虑到手头刚好有多,而且带触发,方便同步。
档位和增益切换:信号继电器

有两个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厘清一下。
①自动平衡运放的选用AD8021可不可以?这个是针对100M 16bit采样电路用的,手头也很多。
②上下桥臂的AD8221运放在不同增益下相位是否有延迟?走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手头的器件完就可以了,必须不打算商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头的器件完就可以了,必须不打算商品化

纯玩,纯纯的玩。

网友B:
正好前阵子跟常州客户,细究了下LCR的一些典型实现
阻抗测量和分析
http://www.analog.com/cn/applica ... t-and-analysi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前阵子跟常州客户,细究了下LCR的一些典型实现
阻抗测量和分析
http://www.analog.com/cn/applications ...

非常感谢,这个资料太好了。

网友C:
ADI有个专用芯片,100Khz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有个专用芯片,100Khz范围

那个是AD5933和AD5934,我主要是学习。

楼主:
有兄弟能帮看下吗?

楼主:
回复进度:
自制了第一版的电桥部分,ADC部分用的以前做好的,两路AD7951同步采集。
发现几个问题,也可以说是自己知识不清楚的地方。
1.电桥平衡的运放原用的是AD8021,后发现在100KΩ档时,下桥臂输出有静态直流偏移(可能描述不清楚),就是输出波形中心电压是负值。后来发现AD8021的输入阻抗是10MΩ。

选型错误。
2.接地问题。由于是自制电路板,所以没有很好的做好接地,导致在运放的接地噪声很大,工作状态不好。
3.电源问题。还是偷懒问题,运放正负电源没有就近退偶,直接导致开始的时候AD8221工作不正常。
问题还是多多,改一点学一点。

网友D(2018-06-10):
板做的不错,过孔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做的不错,过孔是怎么搞的。

板子垫高半毫米,然后用直插电阻的引脚插到底,焊上面,然后剪掉,焊完这一整面,把板子翻过来,再把另一边焊上,几分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做的不错,过孔是怎么搞的。

这版目前的问题是,当待测阻抗小于量程电阻的时候,测量精度和一致性都还不错。
当待测阻抗大于量程电阻约20倍的时候,量程电阻的波形开始变差,出现很多毛刺,精度下降,尾数跳动很大。
当使用100K量程电阻的时候,波形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