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物联网远、传表的兄弟们你们服务端用的是什么平台什....

楼主(2018-05-10):
做物联网远、传表的兄弟们你们服务端用的是什么平台什么语言?之前接触过几家公司,都是windows和.net。我好奇有没有其它的布局的?

楼主:
golang? 这么高大上?你一人完成的?

网友:
linux+apache+mysql+PHP,windows+apache+mysql+PHP,windows+mssql+IIS+.NET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lang? 这么高大上?你一人完成的?

golang  真的很好用,windows 下也可以,开发和部署都很方便,重要的是性能也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lang  真的很好用,windows 下也可以,开发和部署都很方便,重要的是性能也很好 ...

go  写WEB是不是很多轮子需要自己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  写WEB是不是很多轮子需要自己造?

应当不会。肯定一大堆库帮你都做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当不会。肯定一大堆库帮你都做好了。

最近用thinkphp比较多,,开发很快。
go的WEB应用有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开源项目吗?

网友C:
服务端linux+java spring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端linux+java springboot

你们发的难道是HTTP协议?加密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发的难道是HTTP协议?加密不?

我们用http获取配置信息,通过MQTT with SSL做数据的传输。http没有加密,MQTT走SS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http获取配置信息,通过MQTT with SSL做数据的传输。http没有加密,MQTT走SSL ...

你这个加密MCU怎么做到的?

网友C:
我们是节点AES128到网关,网关SSL到服务器。网关是嵌入式linux,节点没有直接SSL到服务器

网友D:
搭车请教,熟悉物联网现场和后台通信协议的工程师,叫什么工程师?哪里能找到?一般是什么行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thinkphp比较多,,开发很快。
go的WEB应用有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开源项目吗? ...

我觉得Gin很好用

网友:
随便什么os +golang
另外mqtt 也是少不了的.

网友B:
大家都喜欢用go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优点,编译后不能看源代码。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go的Gin这种框架能否做到精确的1秒执行一次某个连接(或命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  写WEB是不是很多轮子需要自己造?

我们的web 端都是前端做的应用,不是简单的html 模板, 基本技术为vue+element+websocket+protobuf, 跟做程序差不多了,只是用的语言是j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喜欢用go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优点,编译后不能看源代码。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go的Gin这种框架能 ...

开一个goroutine   在里面做事情,做完后sleep 一秒就可以啊,跟一般的rtos里面的task 差不多,当然如果你有很多这种操作那是要做一定的优化

网友:
golang在这一块用的逐渐多了起来,适合高并发,尤其是物联网场景

网友E:
linux+java+go
java做web,go做协议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java+go
java做web,go做协议解析

用SSL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节点AES128到网关,网关SSL到服务器。网关是嵌入式linux,节点没有直接SSL到服务器 ...

用SSL的话要第三方验证的,不知道你们这块是怎么配置的?在TOMCAT上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搭车请教,熟悉物联网现场和后台通信协议的工程师,叫什么工程师?哪里能找到?一般是什么行业呢? ...

叫高级牛逼工程师,不好找,半吊子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叫高级牛逼工程师,不好找,半吊子居多

呵呵,说的很对

网友:
对于大量tcp连接的处理而言,nodejs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叫高级牛逼工程师,不好找,半吊子居多

哈哈哈,太精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SSL的话要第三方验证的,不知道你们这块是怎么配置的?在TOMCAT上弄的? ...

自己生成个根证书就行了,所有的client都信任这个证书,服务器那用这个根证书签发一个自己的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生成个根证书就行了,所有的client都信任这个证书,服务器那用这个根证书签发一个自己的证书 ...

哦,原来如此。要让你们的client都信任这个证书需要在网关的mqtt那边设置的吧?就是主动查找证书的时候指向你们单位的某台服务器对吧?
然后服务器被client请求,回复的证书也是靠那个根证书生成的对吧?
请教了这么多问题,有些啰嗦,真不好意思

哥们你懂这么多应当也算物联网业界的翘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要让你们的client都信任这个证书需要在网关的mqtt那边设置的吧?就是主动查找证书的时候指 ...

首先自己生成一个根证书R,然后用这个跟证书R生成mqtt服务器的证书S,MQTT客户端不用网络获取根证书R,R存到每个客户端的储存器里面,MQTT客户端连接MQTT服务器的时候,SSL本身的机制会通过客户端持有的R证书来验证MQTT服务器提供的证书S,验证通过后分发对称密码,建立加密通道,红色字体部分讲的是单向SSL本身的机制,我们不用管的。我是苦逼电工,是翘楚的话早就财务自由,不用在研究这些苦逼机制了。

网友(2018-10-18):
node.js 大法好

网友(2018-12-03):
引用 网友D:
搭车请教,熟悉物联网现场和后台通信协议的工程师,叫什么工程师?哪里能找到?一般是什么行业呢? ...

哈哈,我就是楼下说的半吊子工程师。以前做嵌入式开发,末端设备、数据网关都开发过。跟上位机做过很多对接。国内某消防厂家的物联网平台,我是原始创始人之一。所以,不知道你要找个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