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有的app不能装到外部存储器(SD卡),内部空间紧张

楼主(2018-05-10):
1. 有的程序不能装到外部存储器(SD卡),如爱奇艺;
2. 有的程序能移到外部存储器,但一段时间后又自动移到内部了,如支付宝;
3. 所有程序都是默认装到内部存储器,要想挪到sd卡,需要手动操作,但有的还移不了;
4. s7玩一会儿外壳发热,电池不耐用。

以上问题,大家有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没有解决的办法,哈哈,NOTE4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的办法,哈哈,NOTE4也是这样

我装的软件并不多,都感觉存储空间紧张,需要经常整理。那些时尚达人、不会整理的用户怎么办?32g空间用完就扔了?
安卓机整的真是复杂,不友好啊。

网友B:
换S8 或者S9 256G 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的软件并不多,都感觉存储空间紧张,需要经常整理。那些时尚达人、不会整理的用户怎么办?32g空间用 ...

这和安卓关系不大吧,我老婆iPhone好像是64g的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用wd my cloud同步手机照片,空间不够就把拍的照片视频全删了。安卓iPhone都这样处理

网友D:
需要把一些垃圾软件给删掉了。

我的s7,如果外出经常用,电池能用一天,如果平时随手放,偶尔打一下电话,待机可以用2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装的软件并不多,都感觉存储空间紧张,需要经常整理。那些时尚达人、不会整理的用户怎么办?32g空间用 ...

下次买手机要128G以上的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S8 或者S9 256G 就解决了

不稀罕那样窄、长的手机
明明有外部SD卡,偏偏有的程序不能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和安卓关系不大吧,我老婆iPhone好像是64g的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用wd my cloud同步手机照片 ...

iphone 买的时候就定了多大存储空间
但我这个可以外扩的,奇怪的是某些程序只能装在内部,有些可以移到外部,但一段时间后又自动移到内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把一些垃圾软件给删掉了。

我的s7,如果外出经常用,电池能用一天,如果平时随手放,偶尔打一下电话, ...

32g要是不清理早就不够用了
我不服的是有的程序不能装在外部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买手机要128G以上的才考虑了.

下次买iphone,不买难伺候的安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次买iphone,不买难伺候的安卓了

买iphone一样得考虑128G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phone 买的时候就定了多大存储空间
但我这个可以外扩的,奇怪的是某些程序只能装在内部,有些可以移到外 ...

那就买个不能扩展内存的安卓,我的就是。

网友F:
能root的话,可以在tf卡上建个ext4分区,把软件装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iphone一样得考虑128G以上的.

我现在32+32,还有30g空间未用,其实是够用的,但空白的都在sd上
属于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root的话,可以在tf卡上建个ext4分区,把软件装过去

谢谢,不想折腾了

网友:
在应用程序管理中清理一下应用程序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买个不能扩展内存的安卓,我的就是。

嗯,那就彻底放弃插卡这个优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32+32,还有30g空间未用,其实是够用的,但空白的都在sd上
属于设计不合理

难道你iphone还想考虑32G + 32G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root的话,可以在tf卡上建个ext4分区,把软件装过去

root 后spay 就不能用了,真心喜欢这个spay。个人觉得目前体验好过任何手机的pay。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iphone还想考虑32G + 32G 吗?

因为iphone不能插卡,开始买的时候就会考虑大的存储配置
安卓则相反,凡正空间不够可以扩展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t 后spay 就不能用了,真心喜欢这个spay。个人觉得目前体验好过任何手机的pay。 ...

spay是支付?还真没用过?与微信、支付宝有何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ay是支付?还真没用过?与微信、支付宝有何区别?

三星支付啊。

1. 和微信,支付宝有什么区别。 spay 本身就支持这两,但是呼出要快捷的多。同时支持京东的支付

2. 支持银行卡,信用卡,特色就是mst, 基本上就是能刷实体卡的地方,就能刷手机。

3. 公交卡。 特色1. 不用呼出,直接盲刷即可。 特色2. 关机了一样可以刷,包括因电池没电,手机自动关机后一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支付啊。

1. 和微信,支付宝有什么区别。 spay 本身就支持这两,但是呼出要快捷的多。同时支持京东 ...

这么牛,我要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iphone不能插卡,开始买的时候就会考虑大的存储配置
安卓则相反,凡正空间不够可以扩展sd。。。 ...

还是直接考虑自身存储空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直接考虑自身存储空间靠谱.

一般高配的贵不少啊
再说s7没64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高配的贵不少啊
再说s7没64的吧

所以说128起步,64G用的也有点纠结..

PS:听说锤子新机最高有1T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稀罕那样窄、长的手机
明明有外部SD卡,偏偏有的程序不能放在上面

哈哈  的确  S8 S9  变成细长的了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本是程序 或者系统的问题毛病

网友G:
我的S7打开支付宝很卡,看来要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S7打开支付宝很卡,看来要换手机了

支付宝、淘宝、京东打开都不利索,程序太大,老是升级
耗电快,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的确  S8 S9  变成细长的了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本是程序 或者系统的问题毛病  ...

安卓设计的不友好
要说为了安全吧,淘宝、支付宝却可以安装在SD卡上,京东只能在内部,占用1g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128起步,64G用的也有点纠结..

PS:听说锤子新机最高有1T的    ...

app升级快,体积越来越大

网友:
S6+,够用了

网友H:
我刚买完128G的安卓就有点后悔,应该上256G的。 可惜没后悔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刚买完128G的安卓就有点后悔,应该上256G的。 可惜没后悔药。

看来1T的锤子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I:
记得有个软件是可以把TF卡变成内部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刚买完128G的安卓就有点后悔,应该上256G的。 可惜没后悔药。

我的总共64才用一半呢,就是剩下的空间在sd上,装不了app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有个软件是可以把TF卡变成内部存储的

什么软件?wendingd稳定么?适应于安卓7.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1T的锤子还是有市场的

那么大,数据都不好备份

网友J:
用LINK2SD 试试,    我以前 红米 4G储存,  装APP都有上百个.......大部份APP都通过LINK2SD链接到TF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LINK2SD 试试,    我以前 红米 4G储存,  装APP都有上百个.......大部份APP都通过LINK2SD链接到TF卡上.. ...

谢谢 。。。

网友K:
我16g的手机还在坚持使用,没感觉到有太大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16g的手机还在坚持使用,没感觉到有太大不方便。

你厉害

网友L:
手机32G都被APP占了?估计有不少图片视频可以移动到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机32G都被APP占了?估计有不少图片视频可以移动到卡上

图片、视频都移到sd了
系统、app、微信占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wendingd稳定么?适应于安卓7.0么?

好像叫link2SD什么的,还需要另一个软件就不记得了,具体百度一下应该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16g的手机还在坚持使用,没感觉到有太大不方便。

16G  我16、17年 用了2年  最后一年基本上每个礼拜内都会提示空间不足的。3G ram 倒是够用 就是16G 真心不行。

网友M:
都是这样的,当年买了个手机才4g原以为买张内存卡就行了,后来发现想安装的app都有限制,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是这样的,当年买了个手机才4g原以为买张内存卡就行了,后来发现想安装的app都有限制,郁闷 ...

安卓系统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G  我16、17年 用了2年  最后一年基本上每个礼拜内都会提示空间不足的。3G ram 倒是够用 就是16G 真心 ...

我也差不多,15年4月换的华为p7双卡,扩不了sd卡,坚持到去年6月份,换了三星s7
这个s7能扩展sd,谁知道又遇到此贴的问题

网友N:
关键是手机脏了可以洗,每次都放点洗洁精洗。都洗n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手机脏了可以洗,每次都放点洗洁精洗。都洗n次了

最好还是不要直接用水洗,我们公司做工控产品,也是有三防。。。但扔在水里还是有风险

网友O:
安卓分区在系统分区里面有个数据区,共app存数据用的;手机卡很多是这个空间满了,最好的办法把这个区扩大点,其他存储移到外部卡上或照片及时导出,
以前老手机搞过一次,比较复杂,但是效果立杆见影;我当时flash4g内存,只留了200m(即系统设置里看内部存储只有200m),全划给了系统分区,
再也不报内存不足了,直到换手机。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安卓系统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不是解决不了,是从安卓是4.0开始限制的,以前的可以直接装在卡上的。装在卡上,由于一些卡的问题或接触等原因导致系统不稳定还有速度问题。
直接买大存储的最简单。安卓机不同存储也就差几百块,不如直接买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差不多,15年4月换的华为p7双卡,扩不了sd卡,坚持到去年6月份,换了三星s7
这个s7能扩展sd,谁知道 ...

外扩卡也就存照片视频用。app还是在机内稳定运行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安卓分区在系统分区里面有个数据区,共app存数据用的;手机卡很多是这个空间满了,最好的办法把这个区扩大 ...

很复杂就不折腾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解决不了,是从安卓是4.0开始限制的,以前的可以直接装在卡上的。装在卡上,由于一些卡的问题或接触 ...

支付宝、微信等可以移到外部
有的无关紧要的app却只能装内部
内部、外部最好由用户来选择
最可恶的某些app移到了外部,一段时间后又自动移到内部了,可能是升级更新时弄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支付宝、微信等可以移到外部
有的无关紧要的app却只能装内部
内部、外部最好由用户来选择

最好不要用外置的,速度差太大了,有些人甚至使用低速sd卡,微信用一段时间,聊天记录都能达到几个G,花在读写的时间上太多了。sd卡只有几兆/秒的速度,内置存储速度几百兆/秒。
外置卡唯一用处也就是放照片和视频以及自己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好不要用外置的,速度差太大了,有些人甚至使用低速sd卡,微信用一段时间,聊天记录都能达到几个G,花 ...

嗯,谢谢
内外好像没区别,我的外置卡是最新的三星高速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