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D16里面,如果去掉覆铜提示

楼主(2018-05-10):
每改一根线,就提示一次,好烦呀

如果在选择每次都更新,也不合适,我想改完后,只一次更新就行了,因为有时修改还不确定,或不小心拖动了一下原件,不想让它马上重新覆铜。

有解决办法吗?原来用的AD13的习惯就是我想要的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用AD18有这样的问题吗?
用过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