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BL源码简单分析[源码+图片+xmind文档]

楼主(2018-05-10):
声明

  好久没发技术贴,刚好前一阵子才把文档写完,就发到论坛上来,希望对坛友有用。
  去年就开始在GitHub下载了源码开始看,但断断续续的看了将近一年才模模糊糊的看完!
  也一边看一边做文档记录,用的XMind做记录,由于免费版,导不出来Word或者PDF,
  只能导图片了,将就一下。

说明

  文档内容是看代码过程中的理解,肯定有理解不透彻的地方,如果有坛友能指出,提前感谢。
  由于软件限制和懒,文档内容以图片形式展示
  附件提供楼主看代码的GitHub版本的源代码和网络上找的stm32移植版本的源代码,没有实际上机录验证过,此处仅讨论代码

简介
  GRBL是基于Avr单片机的一个应用于3D打印机上的运动控制项目,由于楼主不会Avr,就不发在Avr版块,但不影响阅读源码
  注意:个人认为GRBL是个简易型的数控系统,但仅此而已,其中有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运动控制方面的。
  GRBL里面有G代码解析、运动前瞻,T型加减速、直线插补、两轴圆弧插补等功能。

文档内容

附件

编辑原因:添加了XMind源文档文件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A:
挺好的。如果做3D打印,可以去下载marlin,这个里面都给你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如果做3D打印,可以去下载marlin,这个里面都给你做好了

marlin也是听说过的,里面也是引用了GRBL的代码,只不过marlin是专攻3D打印方面,grbl还可以用来做小型雕刻机

网友:
3D打印机

网友:
之前看过,没看明白,采用DDA算法按理会造成脉冲不平滑啊,不平滑很容易造成电机失步,这里面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采用DDA算法按理会造成脉冲不平滑啊,不平滑很容易造成电机失步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比如3hz的定时器基频,要输出2hz脉冲,采用dda算法之后:
主时基: 101010101010
输出     :   101000101000

一个10代表一个高低电平,这样输出不是平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3hz的定时器基频,要输出2hz脉冲,采用dda算法之后:
主时基: 101010101010
输出     :   101000101 ...

3Hz的定时器基频,输出2Hz脉冲,平滑的波形应该是怎样的?能请你列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Hz的定时器基频,输出2Hz脉冲,平滑的波形应该是怎样的?能请你列一下吗? ...

我用步进电机时是一个定时器管一个电机,每一步去计算下一步的延时,然后改变时基,所以没搞懂它这种用一个固定时基的怎么输出平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步进电机时是一个定时器管一个电机,每一步去计算下一步的延时,然后改变时基,所以没搞懂它这种用一 ...

grbl脉冲输出不是固定时基的,定时器频率会随运动段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rbl脉冲输出不是固定时基的,定时器频率会随运动段变化的

多谢,看来我想多了

网友:
佩服,有毅力,看完竟然还做了笔记!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研究一下,之前下载了源代码,一直没有时间看。

网友:
楼主做了不少工作呀

网友B:
tinyg2似乎是一个固定的时基,楼主有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nyg2似乎是一个固定的时基,楼主有看过吗

听过TinyG,没有看过源码。

因为GRBL被引用的多,去年就决定先看这个,但工作原因断断续续的看,所以才有了这文档

网友C:
楼主可以重点讲一下Bresenham”直线算法吗?
怎么理解的
这个GRBL源码其他地方我都看懂了,就是这里一直不是很好的理解

网友:
赞一个,一直想作这个工作,拖延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重点讲一下Bresenham”直线算法吗?
怎么理解的
这个GRBL源码其他地方我都看懂了,就是这里一直不 ...

Bresenham算法就是一种改进的DDA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计算过程不带浮点数,全用整型数

其实在GRBL里面Bresenham算法的应用就体现在stepper.c的T1中断ISR里面的脉冲输出条件判断
如果细心的话,可以留意到同一个文件的st_prep_buffer()函数里面有这样一段代码
for (idx=0; idx<N_AXIS; idx++) { st_prep_block->steps[idx] = (pl_block->steps[idx] << 1); }
          st_prep_block->step_event_count =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其实就是把各轴的单次累加比例和脉冲输出的步数阈值都*2而已,然后在ISR里面,有如下代码
// Initialize Bresenham line and distance counters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就是在取初始数据时,把计数数值降到之前计算的1/2,最后判断的代码是
// Execute step displacement profile by Bresenham line algorithm
  #ifdef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st.counter_x += st.steps[X_AXIS];
  #else
    st.counter_x += st.exec_block->steps[X_AXIS];
  #endif
  if (st.counter_x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这三处加起来就是Bresenham算法的所有了,细想一下的话可以发现,不就是下面这个图片嘛

当某个轴的计算counter大于翻转脉冲阈值的1/2时,就输出,否则就不输出,继续累加对应的比例

由于是脉冲计算,所以一般是不存在浮点输出的,Bresenham算法就是为了按照上面图片的方式取“非主要步进”轴的点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说清楚?

网友:
楼主有心人啊!

网友:
佩服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B:
加减速是怎么进行的?分段?还是每个脉冲都更新时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是怎么进行的?分段?还是每个脉冲都更新时基

加减速部分文档里面有稍微提及了一下,没有细述
一是因为加减速部分跟前瞻部分是有些关联的,比如前后运动段之前的速度限制和衔接,入口初速度和出口结束速度之类的
二是因为懒得写那么多,看起来就臃肿
既然坛友有意交流这部分,那我再整理一下吧

这里先说一下,T型加减速的具体计算是在stepper.c里面的st_prep_buffer()函数里面
待我整理一下之后再回复本帖把

网友:
挺详细的 楼主真用心  谢谢

网友D:
之前也有分析过源代码,谢谢楼主资料,不知有没有上位机应用方面的知识可介绍?

网友:
这学习笔记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有分析过源代码,谢谢楼主资料,不知有没有上位机应用方面的知识可介绍? ...

GRBL有对应的通信交互协议,但没有项目直接配套的上位机,但有不少人为其开发了对应的上位机,也有开源的
我没有研究过GRBL配套的上位机,只是知道其有对应的通信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xmind 文件压缩包损坏

撸主重新下载并解压,文件无损坏。重新下载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是怎么进行的?分段?还是每个脉冲都更新时基

结构体说明
GRBL里面的速度规划是带运动段前瞻的,所以有规划运动段数据和微小运动段的区分
这里的“规划运动段”对应的数据结构是plan_block_t,前瞻和加减速会使用到,也就是通过解析G代码后出来的直接直线数据或是圆弧插补出来的拟合直线数据
“微小运动段”对应的数据结构是segment_t,加减速的终端数据持有者,也就是plan_block_t数据经过了加减速后的计算数据
plan_block_t的数据还有一个临时的数据缓冲区,st_block_buffer,作用如上所述,其中存储的是脉冲发生ISR里面需要用到的数据
stepper.c里面有个静态变量static st_prep_t prep,这个变量是plan_block_t数据转换为segment_t数据时的一个缓冲,即从plan_block_t里面提取相关数据,然后生成新的segment_t数据

加减速处理
加减速处理在stepper.c的st_prep_buffer()函数里,流程为:
1.segment_t缓冲区有空余位置才会进行加减速数据生成,否则退出函数;有接收到停止运动指令,同样停止生成数据

2.从规划器的plan_block_t队列里面找到当前要进行分解的运动段,此处会分为“系统运动段”和“普通运动段”,就是一般操作和G代码解析的区分

3.判断prep里面的重新计算标志是否有效,有效则重新计算当前的运动段分解
什么时候会需要重新计算呢?一般是调整了速度修调(Ratio)之后,会对未被执行的运动段重新进行计算

4.如果不需要重新计算了,则直接把plan_block_t里面对应的Bresenham算法需要用到的脉冲输出阈值和总步数,记录到st_block_buffer里面

5.此时开始根据plan_block_t里面的数据和系统当前状态来确定加减速的状态,这里有好几个条件分支,其中牵扯到前瞻计算的初始速度和终止速度,以及系统的速度修调率。
  5.1如果检测到系统有进给保持(HOLD)状态指令,则直接进入全减速状态(RAMP_DECEL)
  5.2如果速度修调被降低了,则判断当前运动段的距离够不够减速到对应的终止速度,不够则进入全减速状态(RAMP_DECEL),如果是足够的,则进入半减速状态(RAMP_DECEL_OVERRIDE),如果是进入了规划的减速段,则也进入全减速状态(RAMP_DECEL)
  5.3如果是速度修调被升高了,或是一开始进入加速运动,则要进入加速状态(RAMP_ACCEL)
  5.4如果是加速到了目标速度,则应该进入匀速状态(RAMP_CRUISE)
  5.5其中,在加速状态的时候,可以计算出要进行梯形加减速还是三角形加减速

6.在确定了当前运动段的加减速状态后,则根据该状态进行segment_t微小运动段的分解计算,分解计算是依靠一个固定的时基DT_SEGMENT来进行的
注意,该固定时基只在计算segment_t数据时使用,跟脉冲发生的时间没有直接关系

7.分解微小运动段的方法是:根据加减速状态和pl_block的速率,算出在DT_SEGMENT单元时间内的进给量(即应输出的脉冲量)
  7.1半减速处理(RAMP_DECEL_OVERRIDE):首先计算减速到目标速度的时间,然后算出减速状态下的进给,再把加减速状态设置为匀速状态(RAMP_CRUISE),剩下的时间会在循环条件里再次进入匀速状态计算进给
  7.2全加速处理(RAMP_ACCEL):计算全加速下,是否会到达运动段的加速段目标位置,如果还可以加速,则继续处于全加速状态,否则看加减速是梯形条件还是三角形条件,如果是梯形则进入匀速状态(RAMP_CRUISE),如果是三角形则进入全减速状态(RAMP_DECEL)
  7.3匀速处理(RAMP_CRUISE):计算匀速段是否结束了,是则进入全减速状态(RAMP_DECEL),否则保持该状态;另外,如果匀速状态在DT_SEGMENT时间内就结束了,同样地,把剩余时间在全减速状态再计算一次进给量
  7.4全减速处理(RAMP_DECEL):如果剩余的距离还可以继续减速,则保持该状态,然后计算出该次的进给量;如果剩余的距离可以在该次减速中完成,则要算出完成减速的时间量和进给量,然后退出该运动段pl_block的加减速
  7.5另外,加减速处理中有“最小步”的输出要求,如果在1个DT_SEGMENT内,没有达到“最小步”的要求,则继续累加1个DT_SEGMENT的时间,知道满足“最小步”输出要求,才退出步骤7

8.要注意的是,步骤5是segment_t根据pl_block_t的状态初始化自己数据的流程,里面有步骤7计算时需要用到的初始数据
步骤7是计算一个完整segment_t数据的流程,里面有输出脉冲的条件数据,比如在多长的时间内输出多少个脉冲
然后就是初始化T1定时器计数,并且触发ISR,在ISR中计算脉冲输出条件

9.另外,1个pl_block_t可以分解成很多个segment_t,如果segment_t的缓冲满了,pl_block_t还没有结束,则暂停生成segment_t,等缓冲区空闲了再计算,否则会一直生成segment_t;
相反,也有可能1个pl_block_t就对应1个segment_t,且segment_t可能会在DT_SEGMENT内就完成了pl_block_t的目标距离,时间是以实际计算的为准

10.脉冲输出的时基,即T1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计数,是根据segment_t的需要输出脉冲数和segment_t使用的时间(不一定是DT_SEGMENT)来直接计算的。在单个segment_t的脉冲输出期间,T1的溢出中断时间间隔一致,但一般不同的segment_t会有不同的T1时间间隔

网友C:
引用 楼主:
Bresenham算法就是一种改进的DDA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计算过程不带浮点数,全用整型数

其实在GRBL里面Br ...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是完成这个block所需走的步数,就是steps[x], steps[y], steps[z], 的最大值,即是三个轴中的最长轴。如果某个轴是最长轴,意味着这个轴的步进电机每个中断都有脉冲输出。
其他两个轴的输出如何判断的这里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是完成这个block所需走的步数,就是steps[x], steps[y] ...

这个问题是属于DDA算法的范畴了,这样说吧:
假设从P0点(0,0,0)插补到P1点(2,4,8),坐标分别对应X,Y,Z,则最长轴是Z,每个周期应该Z步数增加1个单位,总共需要8个周期
再假设event_step = 8,step_x = 2,step_y = 4,step_z = 8,cnt_x = cnt_y = cnt_z = 0;
要Z每个周期都输出脉冲,则有:
cnt_x += step_x;
if (cnt_x >= event_step) {输出X脉冲,cnt_x -= event_step} //这里会在第4和第8个周期分别输出脉冲
cnt_y += step_y;
if (cnt_y >= event_step) {输出Y脉冲,cnt_y -= event_step} //这里会在第2/4/6/8个周期分别输出脉冲
cnt_z += step_z;
if (cnt_z >= event_step) {输出Z脉冲,cnt_z -= event_step} //每个周期都输出脉冲
你按照每个周期来算一下就知道,X/Y/Z会按照插值法来输出脉冲了,这个就是DDA的一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属于DDA算法的范畴了,这样说吧:
假设从P0点(0,0,0)插补到P1点(2,4,8),坐标分别对应X,Y,Z, ...

谢谢,分析。
下面是Bresenham's line and circle algorithm数学模型
可是看了半天代码分析和这个模型就是关联不起来。
https://www.cs.helsinki.fi/group/goa/mallinnus/lines/bresenh.html

(x, y +ε)的下一个点为(x, y + ε + m),这里ε为累加误差。

可以看出,当ε+m < 0.5时,绘制(x + 1, y)点,否则绘制(x + 1, y + 1)点。

每次绘制后,ε将更新为新值:
            ε = ε + m ,如果(ε + m) < 0.5
            ε = ε + m – 1, 其他情况

这里判别条件的  (ε + m) < 0.5

    即 2*(ε + m) < 1

    即 2*(ε + dy / dx) < 1  (由于m = dy / dx)

    即 2*(ε* dx + dy) < dx (同乘以dx)

    令ξ = ε*dx 可得

            ξ = ξ + dy, 如果2*(ξ + dy) < dx
            ξ = ξ + dy – dx, 其他情况
    可以看到,此时运算已经全变为整数了。以下为算法的伪代码:
            ξ ← 0, y ← y1
            For x ← x1 to x2 do
                Plot Point at (x, y)
                If (2(ξ + dy) < dx)
                    ξ ←ξ + dy
                Else
                    y ← y + 1,ξ ←ξ + dy – dx
                End If
            End F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
下面是Bresenham's line and circle algorithm数学模型
可是看了半天代码分析和这个模型就 ...

其实也没有很难理解,把你提到的公式里面的字母换一下就好结合GRBL的代码理解了

            ξ ← 0, y ← y1
            For x ← x1 to x2 do
                Plot Point at (x, y)
                If (2(ξ + dy) < dx)
                    ξ ←ξ + dy
                Else
                    y ← y + 1,ξ ←ξ + dy – dx
                End If
            End For

把上面代码里的ξ看做非主步进轴的计数值,比如X为主步进轴,dx是step_x,dy是step_y,那么event_step = max(step_x,step_y)
然后ξ是cnt_y,cnt_x就不用了,因为每次cnt_x都等于event_step,即X轴每次都输出脉冲
这样把上面的代码翻译一下

            For x ← x1 to x2 do //X主步进轴,每次都输出1个脉冲
                Plot Point at (x, y) //打印函数,此处无意义
                If (2(cnt_y + step_y) < event_step)
                    cnt_y += step_y
                Else
                    y ← y + 1 //输出1个脉冲
                   cnt_y  += step_y – event_step
                End If
            End For

是不是跟GRBL的T1的ISR函数代码片段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体说明
GRBL里面的速度规划是带运动段前瞻的,所以有规划运动段数据和微小运动段的区分
这里的“规划 ...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也就是说加减速是以DT_SEGMENT单元时间进行逼近,在这个单元时间内速度是一定的,加速过程都相当于走楼梯一步一步上去,而不是每一个脉冲输出之后即更新一个时基

网友:
楼主很细心,也很乐于给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这个帖子记下了。

网友:
不懂,顶下楼主细心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也就是说加减速是以DT_SEGMENT单元时间进行逼近,在这个单元时间内速度是一定的 ...

我看代码觉得差不多这个意思,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哦

网友:
谢楼主,需要仔细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有点复杂,慢慢看看。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生成的文件目录树?很直观逻辑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生成的文件目录树?很直观逻辑很清晰

楼主位有说明,用XMind,一款思维导图软件

网友:
阅读代码,理解框架,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Bresenham算法就是一种改进的DDA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计算过程不带浮点数,全用整型数

其实在GRBL里面Br ...

多谢楼主的分析,有点明白了。
可是下面的代码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先扩大2倍后有缩小2倍?

for (idx=0; idx<N_AXIS; idx++) { st_prep_block->steps[idx] = (pl_block->steps[idx] << 1); }
          st_prep_block->step_event_count =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其实就是把各轴的单次累加比例和脉冲输出的步数阈值都*2而已,然后在ISR里面,有如下代码
// Initialize Bresenham line and distance counters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就是在取初始数据时,把计数数值降到之前计算的1/2,最后判断的代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的分析,有点明白了。
可是下面的代码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先扩大2倍后有缩小2倍?

因为GRBL里面的counter是无符号数值,所以在实际代码中是做了1/2 event_step的初值偏移和step_axis与event_step的2倍放大的,为了不出现负值运算
实际代码的意思是跟上面的伪代码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GRBL里面的counter是无符号数值,所以在实际代码中是做了1/2 event_step的初值偏移和step_axis与even ...

源代码中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自适应多轴平滑步进(AMASS)是被定义过的的了,也就是step_event_count被扩大了 st_prep_block->step_event_count =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 MAX_AMASS_LEVEL;多倍,
而后又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然后在缩小    st.steps[Z_AXIS] = st.exec_block->steps[Z_AXIS] >> st.exec_segment->amass_level;倍。
实际上是这里只是赋值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为什么要这样做

#ifndef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for (idx=0; idx<N_AXIS; idx++) { st_prep_block->steps[idx] = (pl_block->steps[idx] << 1); }
          st_prep_block->step_event_count =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else
          // With AMASS enabled, simply bit-shift multiply all Bresenham data by the max AMASS
          // level, such that we never divide beyond the original data anywhere in the algorithm.
          // If the original data is divided, we can lose a step from integer roundoff.
          for (idx=0; idx<N_AXIS; idx++) { st_prep_block->steps[idx] = pl_block->steps[idx] << MAX_AMASS_LEVEL; }
          st_prep_block->step_event_count = pl_block->step_event_count << MAX_AMASS_LEVEL;
        #endif

// Initialize Bresenham line and distance counters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
      st.dir_outbits = st.exec_block->direction_bits ^ dir_port_invert_mask;

      #ifdef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 With AMASS enabled, adjust Bresenham axis increment counters according to AMASS level.
        st.steps[X_AXIS] = st.exec_block->steps[X_AXIS] >> st.exec_segment->amass_level;
        st.steps[Y_AXIS] = st.exec_block->steps[Y_AXIS] >> st.exec_segment->amass_level;
        st.steps[Z_AXIS] = st.exec_block->steps[Z_AXIS] >> st.exec_segment->amass_level;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代码中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自适应多轴平滑步进(AMASS)是被定义过的的了,也就是ste ...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是之前说过的,为了去掉负数运算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自适应多轴平滑步进(AMASS)

这个请看楼主位最后一张图片的右下角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之前说过的,为了去掉负数运算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自适应多轴平滑步进(AMASS)
这里是为了在低速时加快中断的处理速度这里我理解。我想问的是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赋值为0行不行。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APTIVE_MULTI_AXIS_STEP_SMOOTHING 自适应多轴平滑步进(AMASS)
这里是为了在低速时加快中断的处理速 ...

不行。。。字数补丁

网友G:
刚准备玩下GRBL,就看到楼主的大作了,先谢啦!
补充一下,grbl 1.1f XMind文档.rar无法打开!

网友:
这个分析很强,图文并茂

网友:
这个楼主确实是花了精力的!全顶起来

网友:
很用心,学习了。多谢分享
mark一下:3D打印机流程图

网友:
这个必须赞

网友:
楼主确实是花了精力的,也非常有心,赞!

网友:
顶一个,楼主很有心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
之前看过一段时间,只是用于应用,没去理解底层那么深,楼主很用心。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准备玩下GRBL,就看到楼主的大作了,先谢啦!
补充一下,grbl 1.1f XMind文档.rar无法打开! ...

重新下载试试?论坛只能上传压缩文件,源文件上传不了。还不行的话,我之后再重新上传一个

网友:
做的好,做的好,做的好,做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字数补丁

楼主你好这是一个关于marlin源码bresenham算法光栅化的画直线算法的分析。这个算法的误差E只和dx和dy有关系。

grbl1.1源代码中
        //Initialize Bresenham line and distance counters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我们这里假定X轴是最长轴恒为真,也就是么个每个中断都有脉冲输出,
       那么Y轴的判断就是根据
       ξ‘’+dy-0.5step_event_count >0

       这里 ξ‘’=0.5dX//  ξ‘’   就是st.counter_y  等于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st.counter_y=0.5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st.counter_y += st.steps[Y_AXIS];

     if (st.counter_y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st.step_outbits |= (1<<Y_STEP_BIT);
    st.counter_y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if (st.exec_block->direction_bits & (1<<Y_DIRECTION_BIT)) { sys_position[Y_AXIS]--; }
    else { sys_position[Y_AXIS]++; }
  }

这里的判断条件为啥是  if (st.counter_y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而不是  if (st.counter_y > 0.5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但是下面的逻辑又是对的
请教上面的问题
假设需要从点(0,0,0)到点(31,21,5),从(0,0,0)到(31,21,5)最终的执行结果是X轴步进电机移动31步、Y轴步进电机移动21步、Z轴步进电机移动了5步。
那么代码执行的详细情况如下

current_block->steps[X_AXIS] = 31;

current_block->steps[Y_AXIS] = 21;

current_block->steps[Z_AXIS] = 5;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 = 31;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1) = 15;

counter_y = counter_z = counter_e = counter_x;

第一步

Counter_x = 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s[X_AXIS] = 15 + 31 = 46;

因为条件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true, 所以X电机向前走一步

counter_x = 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 = 46 - 31; = 15;

counter_y = counter_y + current_block->steps[Y_AXIS] = 15 + 21 = 36;

因为条件counter_y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true,所以Y电机向前走一步

counter_y = counter_y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 = 36 - 31 = 5;

counter_z = counter_z + current_block->steps[Z_AXIS] = 15 + 5 = 20;

因为条件counter_z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false,所以Z电机不动

第二步

Counter_x = 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s[X_AXIS] = 15 + 31 = 46;

因为条件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true, 所以X电机向前走一步

counter_x = counter_x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 = 46 - 31 = 15;

counter_y = counter_y + current_block->steps[Y_AXIS] = 5 + 21 = 26;

因为条件counter_y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false,所以Y电机不动

counter_z = counter_z + current_block->steps[Z_AXIS] = 20 + 5 = 25;

因为条件counter_z > current_block->step_event_count为false,所以Z电机不动

第三步

同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是一个关于marlin源码bresenham算法光栅化的画直线算法的分析。这个算法的误差E只和dx和dy有 ...

之前已经回复过你了,避免负数运算,且不可能是有浮点运算的。。。为了避免浮点,放大了两倍;为了避免负数运算,初始值做了1/2的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已经回复过你了,避免负数运算,且不可能是有浮点运算的。。。为了避免浮点,放大了两倍;为了避免负 ...

楼主你好,我太笨了,还是不能理解,楼主好人做到底能否结合源代码给我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用心了。我之前研究过用Python源码,做一个小激光打印机,失败了,这个是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是一个关于marlin源码bresenham算法光栅化的画直线算法的分析。这个算法的误差E只和dx和dy有 ...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这个是给计数器赋了个初值0.5*event_count,本来应该是0的,按照算法来写的话。
然后判断的时候,if (counter_y > event_count),本来按照算法应该是if (counter_y > 0.5*event_count)的,但结合上面的赋初值处理,可以变成这样:
if (counter_y+0.5*event_count > 0.5*event_count+0.5*event_count),
这里就跟按照算法来写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边都有了个0.5*event_count的初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这个是给计数 ...

也就是说误差counter_y本来应该是0的,按照算法来写的话。这个里给计数器赋了个初值0.5*event_count。所以判断条件为是  if (st.counter_y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误差counter_y本来应该是0的,按照算法来写的话。这个里给计数器赋了个初值0.5*event_count。所 ...

counter_y是计数器,单次event_step多少就累加多少,为什么要0.5呢?这些比例换算之前已经算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unter_y是计数器,单次event_step多少就累加多少,为什么要0.5呢?这些比例换算之前已经算好了 ...

对了误差counter_y本来应该是0的。这里给赋了个初值0.5*event_count。
谢谢了我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迷糊了好几个月了

http://www.openedv.com/thread-230376-1-2.html

网友(2018-08-16):
楼主,这个给力

网友:
mark一下:小型雕刻机 3D打印机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透彻,可厉害了!

网友:
感谢分析,非常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8-09-17):
刚好看了一阵子grbl,还不是很熟悉,正在摸索。等了解了再加入讨论。

网友:
mark:GRBL源码简单分析 支持

网友(2018-11-10):
正在研究,强烈关注!

网友:
楼主很有毅力。

网友:
有机会的拜读一下

网友:
楼主用一年时间断断续续整理出来的学习笔记和心得,有心了,谢谢

网友:
楼主神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H(2019-05-15):
楼主您好,我现在设置脉冲输出12.5KHZ, 系统就无法运行了,是不是不能产生这么高频率的脉冲?如果可以的话,该怎样设置一下呢,希望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我现在设置脉冲输出12.5KHZ, 系统就无法运行了,是不是不能产生这么高频率的脉冲?如果可以的话, ...

说一下你的硬件平台,用的代码版本,以及系统无法运行的描述
按照grbl的官方配置,脉冲频率应该是可以达到33KHz左右的

网友H:
硬件平台:Arduino UNO ;
代码版本:Grbl v1.1

驱动器:2500 Pulse/r
高微步值:4
设置速度:3000 mm/min
运行轨迹:200*200mm 的正方形

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平台:Arduino UNO ;
代码版本:Grbl v1.1

轴的电子齿轮比设的太大了,根据实际的电机驱动参数来设置吧
就是$100以上的参数,先了解一些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有用!

网友I(2019-10-09):
谢谢楼主,注册会员就是为了看到你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注册会员就是为了看到你这个啊

你这么说,楼主有压力的……总之,帖子对你有用就好

网友(2019-11-25):
谢谢楼主!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20-01-26):
引用 楼主:
st.counter_x = st.counter_y = st.counter_z = (st.exec_block->step_event_count >> 1);
这个是给计数 ...

一个定时器怎么可以同时控制4个轴?每一个轴的脉冲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楼主有压力的……总之,帖子对你有用就好

一个定时器怎么控制4个轴的输出连接I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定时器怎么控制4个轴的输出连接IO呢?

定时器用来计算脉冲频率,输出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翻转电平,grbl是用了两个定时器,另外一个是用来统一拉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器用来计算脉冲频率,输出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翻转电平,grbl是用了两个定时器,另外一个是用来统一拉 ...

一个拉高一个拉低,GPIO设置时高阻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器用来计算脉冲频率,输出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翻转电平,grbl是用了两个定时器,另外一个是用来统一拉 ...

四个轴的单独管脚设置文件在哪?

网友K:
楼主,这个GRBL你真的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看。
st_prep_buffer 这个函数,我看了好几遍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按照DT_SEGMENT来划分的。比如一个有加速/匀速/减速的Block过程,到底会分成多少个segment呢。
do
{}while(mm_remaining > prep.mm_complete)  里面的prep.mm_complete一直没看懂。

楼主还在关注的话,不吝赐教。

网友:
我补充一下,这里主要问题体现在加/减速位置。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DT间隔来细分这个加/减速过程(一个Segment就是一个DT时间),但是我看代码似乎不是这么个意思,所以非常难受,还望楼主救救。

网友:
牛比的啊。。叼炸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GRBL你真的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看。
st_prep_buffer 这个函数,我看了好几遍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 ...

st_prep_buffer这个函数主要是grbl中planner和stepper之间的过渡计算,也就是将block按照梯型加减速来分配成segment,时间单位是DT_SEGMENT

你看到代码感到困惑,应该是看到timer_var变量初始赋值是DT_SEGMENT,但在计算过程中又会变化吧?

如果是这个的话,其实很简单,
在do{}while(mm_remaining > prep.mm_complete)这部分代码上面的流程里,
在取planner的block的时候已经对block进行了一次规划,
算出了prep.accelerate_until和prep.decelerate_after,

这两个就是block的加速段和减速段的位置点,
下面在分割成segment的时候,默认是按照DT_SEGMENT的时间单位来的,
但有些情况是prep.accelerate_until和规划的位置点不重合,要对时间进行了处理来重合这两个点,
所以才会有timer_var的重计算步骤,而且一般情况下do{}while(mm_remaining > prep.mm_complete)这个流程只运行一次,
然后重复运行st_prep_buffer(),重复运行do{}while(mm_remaining > prep.mm_complete)这个流程

编辑:把内容进行分行处理

网友K(2020-02-28):
引用 楼主:
st_prep_buffer这个函数主要是grbl中planner和stepper之间的过渡计算,也就是将block按照梯型加减速来分 ...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余下的时间我去把TinyG看了一下,确实思路很相似。

他们的思想都是把运行过程细分为一个个小段来插补,比如TinyG是5ms一个小段。 使用更好的硬件比如Zynq,就是可以把这个细分做到很小,比如250us,DDA的输出用FPGA来做,时基可以提到1MHz甚至更高。   那么我问题是要借用这套规划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么。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余下的时间我去把TinyG看了一下,确实思路很相似。
那么我问题是要借用这套规划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么

不太理解你说的更好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但无非运动控制的规划大致上可以分为 planner、buffer和stepper几个步骤,
不同的硬件和平台可能实现起来不一样,比如grbl,planner是在循环里面做的,而stepper用了芯片的定时器功能,
buffer作为planner和stepper之间的过渡,为了实现变速平滑以及数据保护

如果是用zynq这种多架构的芯片,其实就是ARM+FPGA的模式,抽象的步骤也就是planner、buffer和stepper,
但实现起来可以自己定义,主要是实时这块的处理,一般都是ARM进行路径的分解和速度规划,而FPGA实现stepper功能,两者用总线或是其他方式来传递数据,
甚至如果FPGA功能做得更强大些,完全可以兼顾所有的运动控制步骤,ARM对路径进行解析分解后,可以直接丢给FPGA来进行planner和stepper。
主要还是要了解运动控制的步骤流程是怎样的,具体怎么实现可以根据情况来划分给硬件实现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中断的问题:脉冲和串口通信都受中断控制,而且串口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还不能低于发生脉冲的那个定时器的抢占优先级(否则串口控制不了下位机),这样一来,串口中断是否会对脉冲宽度有影响?比如原本再过5us就要产生一个脉冲(高电平),但是到第4us的时候,来了一次串口中断,这个串口中断服务函数运行耗时3us,这是不是就造成了这个脉冲高电平延后2us(4+3-5 = 2)?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中断的问题:脉冲和串口通信都受中断控制,而且串口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还不能 ...

这个也就是中断优先级的判断问题,直接查芯片的架构是怎么处理的就行了。
一般来说,同级别的优先级不会相互打断,高优先级的会打断低优先级的
其实只要脉冲的运算耗时有余量的话,串口就算不设置中断也能够进行通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就是中断优先级的判断问题,直接查芯片的架构是怎么处理的就行了。
一般来说,同级别的优先级不会 ...

感谢!
之前把脉冲定时器的抢占优先级设定为0,串口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设定为1,结果导致上位机频繁接收到各种异常字符串,
而且上位机发送立即指令的时候,下位机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响应,
当时简单的下结论说是串口通信被脉冲频繁打断造成的。

今天又试了一下上述的抢占优先级设定,又没出任何问题,估计当时问题原因并非出在中断优先级上。

网友:
3D打印,G代码解析的

网友M(2020-04-29):
大赞楼主!特地注册了一下
楼主了解过Marlin吗?和GRBL比如何?

网友:
学习了 运动控制也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赞楼主!特地注册了一下
楼主了解过Marlin吗?和GRBL比如何?

我另外有个帖子是有marlin的源码分析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另外有个帖子是有marlin的源码分析的

小白想请教一下楼主方案问题。做一个龙门式的大行程水泥3D打印机,X/Y1/Y2/Z1/Z2/挤出电机E,一共6个伺服电机,用stm32h750配合grbl可行吗?stm32通过定时器直接输出6路脉冲到伺服驱动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白想请教一下楼主方案问题。做一个龙门式的大行程水泥3D打印机,X/Y1/Y2/Z1/Z2/挤出电机E,一共6个伺服 ...

理论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是用定时器的pwm功能的话,要改下脉冲模块吧,3D打印推荐用marlin框架,功能比grbl全一些

网友(2020-07-15):
太专业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可能用得到

网友(2020-09-14):
谢谢楼主的贡献,最近在玩grbl-mega-5x,可惜资料很少,我先从grbl源码入手吧!

网友N:
lz做这个研究,是工作需要,还是兴趣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做这个研究,是工作需要,还是兴趣爱好?

两者皆有

网友(2020-11-02):
牛牛牛,真心不错,个人认为精华帖

网友O(2021-01-31):
拜读了大神的帖子!这种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另外请教下采用grbl来做桁架机械手或者点胶机等方案是否可行呢?请大神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P:
这个搞个要是弄个像盖个计一样开原,大家一起玩。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拜读了大神的帖子!这种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另外请教下采用grbl来做桁架机械手或者点胶机等方案是否可行呢 ...

跟G代码相关的设备,理论上都可以用grbl框架的板去控制,如果有些特殊M代码,可以自己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搞个要是弄个像盖个计一样开原,大家一起玩。多好

这个要是搞成DIY项目的话,成本可不算低的,除了硬件板子,还要买机械设备的,不然没啥意思

现在TB上也可以买到grbl的硬件板子,感觉没什么好做的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跟G代码相关的设备,理论上都可以用grbl框架的板去控制,如果有些特殊M代码,可以自己实现 ...

再请教下,是否有方案或者移植路径分享下,我是想把grbl中涉及的算法和gcode部分移植出来,作为独立的模块加入到我的其他硬件平台上,不在依赖于grbl中使用到的pin map和中断。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再请教下,是否有方案或者移植路径分享下,我是想把grbl中涉及的算法和gcode部分移植出来,作为独立的模 ...

插补算法、速度规划和G代码解释器都是纯C写的,把一些硬件相关的东西,如脉冲的IO映射操作,定时器中断,flash之类的替换就好了
下面的是grbl官方人员移植到arm平台的工程(LPC系列),可以参考一下
https://github.com/gnea/grbl-LPC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补算法、速度规划和G代码解释器都是纯C写的,把一些硬件相关的东西,如脉冲的IO映射操作,定时器中断, ...

谢谢,我正在考虑对grbl的移植工作,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替代grbl框架的话请推荐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件平台:Arduino UNO ;
代码版本:Grbl v1.1

请问你这个laserGRBL 仿真软件是否连续下位机吗?能否在不连接下位机的情况下仿真呢?

网友(2021-04-10):
让我消化一下,再与你们讨论

网友Q(2021-11-10):
楼主,请问,grbl支持螺旋线插补吗?看代码里面好像没有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请问,grbl支持螺旋线插补吗?看代码里面好像没有是吧。

目前GRBL不支持螺旋线插补

网友Q:
引用 楼主:
目前GRBL不支持螺旋线插补

有其它开源方案支持螺旋插补的吗?想看一下算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其它开源方案支持螺旋插补的吗?想看一下算法实现。

目前没有看到有开源项目支持螺旋线插补的,了解算法的话,可以看一下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看到有开源项目支持螺旋线插补的,了解算法的话,可以看一下论文 ...

非常感谢。

网友Q:
// NOTE: Segment end points are on the arc, which can lead to the arc diameter being smaller by up to
  // (2x) settings.arc_tolerance. For 99% of users, this is just fine. If a different arc segment fit
  // is desired, i.e. least-squares, midpoint on arc, just change the mm_per_arc_segment calculation.
  // For the intended uses of Grbl, this value shouldn't exceed 2000 for the strictest of cases.
  uint16_t segments = floor(fabs(0.5*angular_travel*radius)/
                          sqrt(settings.arc_tolerance*(2*radius - settings.arc_tolerance)) );

楼主,请教一下,mc_arc函数中,这个计算段数的公式怎么理解,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请教一下,mc_arc函数中,这个计算段数的公式怎么理解,没看明白。 ...

哦。明白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看到有开源项目支持螺旋线插补的,了解算法的话,可以看一下论文 ...

楼主,这个G代码在grbl上能跑,这个是不是就是螺旋线。
抑或是说,grbl只支持一个圆周的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个G代码在grbl上能跑,这个是不是就是螺旋线。
抑或是说,grbl只支持一个圆周的螺旋线? ...

G02/03是圆弧插补指令,后面带个Z是可以做出这种圆柱型的螺旋线插补轨迹,但受限于圆弧指令,Z轴只能是跟随圆弧的长度进行离散化
但是更为复杂的螺旋线,如圆锥型的,就不支持了

网友(2021-12-10):
引用 楼主:
G02/03是圆弧插补指令,后面带个Z是可以做出这种圆柱型的螺旋线插补轨迹,但受限于圆弧指令,Z轴只能是跟 ...

谢谢楼主回复。明白了。
最近一直在研究grbl源码,结合你写的文档,以及在本帖中你给别人的回复。收获很多。
非常感谢你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2-03-25):
很用心的资料

网友:
厉害了,解释的很用心

网友(2022-04-25):
压缩包中的keilkill批处理文件,什么用途呢?字面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误差counter_y本来应该是0的。这里给赋了个初值0.5*event_count。
谢谢了我明白了。
这个问题我迷糊 ...

bresenham算法_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6839653-7056924.html

网友(2023-10-25):
楼主好,看了你grbl的帖子,敬佩不已。 我们现在用的ZYNQ,没有开放定时器,也就不可能在定时器的中断函数里,实现IO翻转。我们现在要使用FPGA实现脉冲发送,请指导一下,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2023-12-07):
大虾好,我看了你分享的grbl分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我的mail 是 5452634#qq.com